timer0溢出adc自动触发中,为何adc一直没有产生中断?

楼主(2008-05-20):
测试程序如下:
#define    Adc_get_10_bit_result()            ((uint16)(ADCL+((uint16)(ADCH<<8))))

void ADC_Init(void)    //16/62.5K=256us
{
  ADMUX|=(1<<REFS1)|(1<<REFS0)|(1<<MUX3);
  ADCSRA|=(1<<ADEN)|(1<<ADATE)|(1<<ADIE)|(1<<ADPS2)|(1<<ADPS1)|(1<<ADPS0);
  ADCSRB|=(1<<ADTS2);
  }
//timer0 初始化
void Timer0_init(void) //2.04ms中断一次
{
  TCCR0A = 0;
  TCCR0B = (0<<CS02)|(1<<CS01)|(1<<CS00); // 64 prescaler (8us)
  TIMSK0|=(1<<TOIE0);
}

int main(void)
{
  PORTC&=~(1<<PC4);
  DDRC&=~(1<<PC4);
  ADC_Init();
  Timer0_init();
  sei();
  do
  {

        }while(1);
        return(0);

  }

SIGNAL(SIG_ADC)
{
   uint16 temp;

   temp=Adc_get_10_bit_result();
}
timer0溢出adc自动触发中,为何adc一直没有产生中断?

楼主:
在调试中,ADIF一直没有置高。

网友:
没看见哪里启动了adc,
timer0的中断处理在哪里?

楼主:
timer0一溢出就启动ADC。应该没用到TIMER0中断处理吧?

网友:
说了半天,芯片型号?

楼主:
我用的是AT90PWM3  本来打算用PSC0中的OCR0RA(中心对称模式向上计数匹配OCRORA)作为ADC同步启动信号,可是调试时ADC总是没有触发中断,所以写那这个程序看看ADC自动模式该怎么操作。

楼主:
#include <avr/io.h>
#include <avr/interrupt.h>
#include "typedefine.h"
#include "systemdefine.h"

#define    Adc_get_10_bit_result()            ((uint16)(ADCL+((uint16)(ADCH<<8))))

void ADC_Init(void)    //16/125K=128us
{
  ADMUX|=(1<<REFS1)|(1<<REFS0)|(1<<MUX3);//选择内部2.56基准电压,8通道
  ADCSRA|=(1<<ADEN)|(1<<ADATE)|(1<<ADIE)|(1<<ADPS2)|(1<<ADPS1);//ADC使能,自动模式 64分频
  ADCSRB|=(1<<ADTS2);//TIMER0溢出触发ADC
  }
//timer0 初始化
void Timer0_init(void) //2.04ms中断一次
{
  TCCR0A = 0;
  TCCR0B = (0<<CS02)|(1<<CS01)|(1<<CS00); // 64 prescaler (8us)
  TIMSK0|=(1<<TOIE0);
}

int main(void)
{
  PORTC&=~(1<<PC4);
  DDRC&=~(1<<PC4);
  ADC_Init();
  Timer0_init();
  sei();
  do
  {

        }while(1);
        return(0);

  }

//=================================================================*/
/*Timer0 Overflow for speed measurement
//=================================================================*/
SIGNAL(SIG_OVERFLOW0)  //定时器0溢出中断标志硬件置0
{
  TCNT0=0X00;

}

SIGNAL(SIG_ADC)
{
   uint16 temp;

   temp=Adc_get_10_bit_result();

}

网友(2013-07-04):
加一条这个 ADCSRA|=(1<<ADSC)

ADC必须被启动一次,后续自动转换。

另外中断中加一条这个         TIFR0 = TIFR0;                                // OCF0A:T/C0 输出比较 A 匹配标志,此位在中断服务程序里硬件清零,也可以对其写 1 来清零
T0中断源旗号要清零,准备下次T0的触发转换

• Bit 6 – ADSC: ADC 开始转换
在单次转换模式下,ADSC 置位将启动一次 ADC 转换。在连续转换模式下,ADSC置位
将启动首次转换。第一次转换 ( 在 ADC 启动之后置位 ADSC,或者在使能 ADC 的同时置
位 ADSC) 需要 25 个 ADC 时钟周期,而不是正常情况下的 13 个。第一次转换执行 ADC
初始化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