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X232发烫,通信不了。

楼主(2008-05-20):
如图做的串口板,原本短接TTL的R跟T能够实现自发自接,但切不能通信,刚把第二引脚的电容竖起另一端接到VCC上,通电后短接TTL的R跟T,芯片发热烫手。连自发自收都不行了。不知道什么原因。芯片是MAX232 电容取1uf,请各老师们帮帮忙找出故障点!!!

网友:
啃腚是哪儿电路接错了,光看PCB有啥用?

网友:
先看看电源是不是反了? 不行再把232给换了! 就这么简单 99%是反了

网友:
芯片是假的 换芯片!
以前经常遇到 随即出现发烫的情况 凉了以后还能用 假的品质就这德行

网友:
上次   不小心接反了电源,那个热啊 !
不小心手占上去了   起了个泡   真不爽

楼主:
电源没接反啊,第18管脚没错吧?刚把电容跟芯片换了,现在又能自发自收,也不发烫了,但是却不能通讯。。。只能自发自收!

网友:
能自收自发,只有是 TX RX 反了.

楼主:
现在好了。芯片貌似不好,换了几片都是一接电没事,开通讯的时候就发烫(芯片最后一片就没问题了);电容MAX232用1UF,重新更换后电压正常了。

网友:
楼主的电路我似乎发现了2个问题,
1,16脚没有接vcc
2,2脚的电容另外一段应该接vcc(根据pdf)
楼主修改后试试?

网友:
同意10楼的,电源没接啊

网友A:
MAX232在各个不同厂商的PDF文档里有不同的引脚接法!德州仪器出的那个MAX232的pdf文档就是2脚电容另外一段是接GND的!
让人很郁闷

网友(2009-04-23):
换232,至少3元一片以上的。
楼主有画vcc,通过过孔走的bottom层。
以前买过一批1.2元一片的232,其使用这也没啥问题,不过有坏的,但是集中在个别板上(某人用mega16做的直流电机伺服)。也许工作条件不太恶劣的话,‘国产冒牌’232也能正常用。
后来在淘宝买的据称绝对进口的max232ese,3.5元一片,至今还没问题(甚至在有一个新手做的板上,232的v+没接电容,串口还通。。。。。)。
max232型号后面三位也很重要,有什么民用级,工业级之分,ese是工业级贴片的型号。

另外如果用的是mega8,注意串口接收中断的向量名。在WinAVR-20080610中

iom16.h里
/* USART, Rx Complete */
#define USART_RXC_vect                        _VECTOR(11)
#define SIG_USART_RECV                        _VECTOR(11)
#define SIG_UART_RECV                        _VECTOR(11)

iom8.h里
/* USART, Rx Complete */
#define USART_RXC_vect                        _VECTOR(11)
#define SIG_UART_RECV                        _VECTOR(11)

ouravr提供的串口例子用的是SIG_USART_RECV,在m16上正常,copy到m8里用就咋都不接受,而且只有warning,没有error。后来那示波器测引脚,信号正确,用最简单程序检查,发现串口中断没响应。然后看了头文件,才发现。。。。。。。
这也怪我忽略warning的坏惯

估计这个错误只有个别版本的编译器才有

网友:
电源接反了吧,我遇到过,那个芯片居然没有烧坏.

网友:
芯片是假的 换芯片!
以前经常遇到 随即出现发烫的情况 凉了以后还能用 假的品质就这德行

北京买的 90%是假货

网友:
232的几个外接电容,不同的芯片不一定相同,例如我哟呢ICL232,手册要求1u,而max232,手册要求0.iu

网友:
芯片质量问题,遇到过,换一个就好了

网友(2015-03-31):
楼主的图,2脚应该接电源但是好像接地了。
以前在育松8毛钱买的232一直用的挺好的。
现在买的232经常碰到发烫,烫的直接自己掉下来了。

网友:
百度了一下,好多发烫的,但都是找不到原因,估计只能是芯片质量问题了。

网友:
232 假的,几毛钱的吧

网友:
芯片问题,我也碰到过,通讯可以,但是烫得厉害 ,换过芯片之后就好了。

网友B(2017-09-23):
引用 网友A:
MAX232在各个不同厂商的PDF文档里有不同的引脚接法!德州仪器出的那个MAX232的pdf文档就是2脚电容另外一段 ...

的确,不同厂家接法不同,我也是现在才注意到这个问题,不晓得有什么区别

网友:
静电打坏了吧?建议RS232串口接SMBJ15CA到地。

网友:
引用 网友B:
的确,不同厂家接法不同,我也是现在才注意到这个问题,不晓得有什么区别 ...

不同的接法对电容的耐压要求不同。

还就是2/6脚的去耦电容如果不是对 GND 接的话,容易把干扰带到 VCC,降低供电稳定

网友:
目测买到国产大芯片了

换 TRS232/SP232 等冷门 232,或者只买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