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牛了,这个贴子发了好久了我都没有注意!今天才看了一下! (手工驱动1602液晶)

楼主(2008-05-20):
原文:http://www.crystalradio.cn/bbs/viewthread.php?tid=41265

没有用单片机,直接接个拨码开关让1602显示!

太牛了! 这真是个好学其基本原理的好办法!
再说一次,太猛了!

网友:
没看到图, lz贴几个图上来

楼主:
这是原文:

前几天和同寝的同学逛街,正好路过电子市场,我当然不能无功而返,就顺便买了这么一个东西

由于我暂时没有单片机的烧写器(网上好多图,有人说这个好用,有人说那个是错的,我都不知道用那个好了,完全confused ),只好用指拨开关对他编程了。

面包板上“壮观”的连线——

锁紧器上的按动开关,这是和液晶一同买的,电话挂机时用的开关。
我用它做E端的控制。D/A选择端只好用面包板上的飞线插了。

刚刚上电时的显示。

完成初始设置时的样子。看到有光标在闪了。

为了显示这几个字,我的手都按得痛了,不过心里还是很高兴的。

网友:
要是像弹钢琴一样把字一个一个弹出来就牛了
想弹什么就弹什么

网友:
上传我以前写的纯TTL电路做的示波器的PROTEUS仿真,PROTEUS版本 6.7,在7.2版本下可以运行。

网友:
第一次上传东西。
文件说明:
022_6.7.DSN           PROTEUS文件,版本 6.7,在7.2版本下可以运行。
002.BIN               U32,ROM 2732所包含的BIN文件,由网格图片转化而成。

网格图片:

网友:
基本上是吹牛。
如果光是开关,不加其它电路,无法滤除关键信号的毛刺,操作很难成功。
以前有最简单的8031最小系统开发板,也是用开关将程序写入SRAM(跑程序),
写SRAM不会有问题,因为地址和数据不变,多写几次无所谓,错了可以改。
但是写LCD一般有问题的,写数据的时候,地址会自动步进的,多按一下,显示就不对了。

网友:
听过一个前辈讲过,单片机刚进入中国市场的时候因为资源有限;连晶振都要自己搭,编程就是类似这种方式。

楼主:
【9楼】 gx_huang
基本上是吹牛。
如果光是开关,不加其它电路,无法滤除关键信号的毛刺,操作很难成功。
以前有最简单的8031最小系统开发板,也是用开关将程序写入SRAM(跑程序),
写SRAM不会有问题,因为地址和数据不变,多写几次无所谓,错了可以改。
但是写LCD一般有问题的,写数据的时候,地址会自动步进的,多按一下,显示就不对了。

我无法验证是不是真的!但我相信是真的,因为1602对这些没那么严的!

楼主:
还有"电话挂机时用的开关。我用它做E端的控制"

数据线上有没有毛刺!都没有关系,只要这个好使就没有关系的!

网友:
以前最早的单片机开发系统编程就是一大堆开关的啊,哪有什么烧录器和在线ISP之说?

网友:
【13楼】 gxlujd 彩虹
        以前最早的单片机开发系统编程就是一大堆开关的啊,哪有什么烧录器和在线ISP之说?
=========================

我见过的最早的单片机也是有EPROM带小窗户擦除的,你说的莫非是4004?

网友:
不管怎么说,“没有用单片机,直接接个拨码开关让1602显示! 这真是个学好1602基本原理的好办法!”

这句话是很对的。

网友:
kao
这种指拨开关质量够好的,没有拨坏?

楼主:
【16楼】 john78
kao
这种指拨开关质量够好的,没有拨坏?

其实要让1602显示也没几下要拨的!百来下而已

楼主:
【7楼】 lostbear

你这个东东一样的牛! 更有技术含量!
他那个呢更有趣味!

反正都是牛人!
哈哈!有空用杠杆做个CPU好了!
是不是更牛呀? 呸! 吹牛差不多!
嘿!

网友:
确实够牛的啊

网友:
水猫,据我当年的论文导师说他们当时用的五一机写程序进片子都是用几十个按键按进去的,因为我说我弄PIC需要编程器他不知道编程器是什么东西,最后我自己做了一个JDM才解决问题。

网友:
又长见识了,但是我不会用这方法哈~
简直就是在摧残手指头。。。
要是12864,岂不是要把手指头按断了?

网友:
12864似乎更简单.这个1602是字符式的.搞个图形式有E1,E2的那可够按的了.一抖就全玩完啊.

网友:
见识了,受教了

网友:
这年头,牛人真多,学了。

网友:
简直了,无敌了,呵呵,高人。

网友:
这难道就是传说中的机器语言!~

网友(2009-11-29):
偶 以前 也  人工 把 汇编 翻译成 机器码  然后 在 用 按钮 输入  每输 一条指令 敲下 ENTER  把代码 写到 ROM里 .
用的是8031

网友:
老一辈的计算机工作者就是这样走过来的。怀疑论者不妨去搜下“DJS103”和“手拨十三条指令”……

网友:
我看很可行的啊!数据有毛刺有什么关系?在数据稳定之后再按开关在E脚上出现个下降沿啊!
问题是怎么检测LCD忙呢?
难道输命令后用万用表量测PIN脚?
哦!用不着了!手动这么慢还有必要忙测试吗?
真是的有创意啊!

网友:
我81年大学毕业刚参加工作时在DJS130上的“手拨十三条”引导程序就是用拨码开关一条条拨进去的.开机前要“手拨十三条”把纸带引导程序拨进去,通过这个程序光电纸带机才能工作把32条计算机引导程序纸带输进去,然后才可以输入各种工作程序计算机开始工作,
所以用拨码开关让1602显示技术上没有任何问题。

我毕业后分配到大连组合机床研究所工作的第一个项目就是DJS110计算机控制的步进电机的五坐标数控机床,控制部分和阿莫现在的那个雕刻机的要求很类似,里面的许多软件如G代码编译、直线和圆弧插补、间隙补偿、坐标回零、步进电机升降速都是我用汇编写的.

网友:
牛人太多了!

网友:
小弟向前辈们鞠一躬

网友:
学习没有固定的模式,能达到目的就行。这种精神还是挺好的。

网友:
这么多牛人呀,佩服

网友:
外国人用电磁继电器作出了CPU,那也是吹牛吗?

根据1602的时序,只要E信号最后起作用就可以了。况且使用开关,产生一个毛刺的时间应该比单片机发一个信号的时间长的多吧?

网友:
太牛了,,字符,一个一个算,有的累的..

网友:
能手动显示汉字,估计可以做武状元了

网友:
这是一种乐趣,不是水平问题

当年在学校里,刚开始学单片机的时候,也是这样,自己翻译指令,然后用开关输入,不过不是这种拨码开关,是拨动开关,一般带D触发器。最头疼是计算跳转语句了。。。

网友:
我见过一台Z80的编程器,所谓的编程器要把机器码通过按0~F键输入,我估计写一次程序得一两天,呵呵

网友:
第一个做手拨输入程序的人是可敬的,也没其他办法。
可恨的是是既然做出第一个程序了,为什么以后的单片机不用做出程序的单片机控制烧写呢?

网友:
【41楼】 int3
积分:16
派别:
来自:
能手动显示汉字,估计可以做武状元了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呵呵。其实,如果用ST7920控制器的带汉字库的12864,显示汉字的难度和用这个显示英文的难度是相同的……

网友:
有耐心就做得到了

网友:
程序员的美德是一次编写到处运行,像那位仁兄那样不是牛,是傻(除非现实条件不允许,否则不应该将有方法完成的事情改为用体力代替)。

网友:
毛主席说过 没有条件,可以创造条件。

网友(2010-08-30):
补充一下, 发这贴的是一个姑娘...... 不信请去WWW.CRYSTALRADIO.CN/BBS自己去看.

网友:
回41楼:
ST7920控制器的带汉字库的12864,显示汉字几乎没难度啊,是不是方法不对呢!!

网友:
这不叫牛人,叫实在无聊至极的人。我相信他能用拔码开关拔到1602显示字符,不可能没有单片机开发条件。

网友:
能手工驱动个LED 8*8点阵就更牛了,这么玩练千佛手肯定很快能练到十层吧,呵呵。

网友:
不难,LCD显示就那么几条指令,手拨没问题。

网友:
没有驱动过液晶,到是用数码管反向12232的驱动数据流,那时学的很傻很快乐

网友(2011-08-14):
用电话机敲一个XP系统不是更牛

网友:
完全可行
有毛刺什么关系,加个电容滤波么
再说那么慢的速度,毛刺什么的有关系么?

网友(2012-08-15):
有谁弹弹12864 弹一幅图片

网友:
我接触最早的是TP-801单板机,CPU是 Z80,就是用键盘输入程序代码,先地址后数据,挺累人的!!

网友:
我试过用两个按键来读写24C01的EEPROM,LED做显示!

网友:
这个还真牛!!其实还是有单片机的。只不过操作人员就是最智能的MCU啊。。。。

网友:
人肉驱动 要是tft那种16位线的就更牛了

网友(2012-09-23):
不解~~~~~~观摩中~~~~~~~

网友:
学习了。最早的Rom还是磁带吧,呵呵!

网友:
这个事情N年以前也干过

网友:
我小时候学习单片机,那时候买不起烧录器,所以根据杂志介绍的方法,自己做过一个拨码开关的板子,用来个89系列单片机输入程序,其实单片机里面的代码解码器也就是这么个开关组合

网友:
真是开眼界了,没想到这样也行。

网友:
真是个好学其基本原理的好办法!

网友:
看到这个想起个很早以前的无厘头笑话 转来开心一下

我见过的一个让我瞠目结舌的电脑高手!

    1 很久以前,那还是我用win98的时候有次我系统崩溃了,因为我是电脑白吃,我朋友给我介绍了一个高手来帮我修电脑。

    他看了一下电脑,问我有没有98的盘,我说没有。

    他想了一下,叫我把固定电话拿给他,我想修电脑要电话干什么,但人家是高手,我也不好说什么,就把电话拔下来给他了。

    他把电话线空着的一头接在电脑的一个插孔内,然后进入了dos,然后就开始在电话上不停的按着键,他按键的速度非常快,但是只按0,1两个键,我搞不懂这有什么用,但也不敢问,看了半个多小时,他还是不停的按这两个键,我渐渐的有些困,我问他这东西要搞多久,他说要几个小时,我给他倒了杯茶,就一个人去隔壁睡觉了。

    醒来的时候,一看已经过了4个多小时,我起身到隔壁,看见他正在98里面调试,过了一会儿,他说,你试试,我坐上椅子用了一下,真的好了,我当时也不懂电脑,谢过人家就走了。

    后来我慢慢对电脑有了了解,终于了解,原来当时那位高手是用机器语言编了一个98系统,我后来问我朋友那位高手的下落,我朋友说前几年去了美国之后,杳无音讯....
    2 很久以前,那还是我用winXP的时候有次我系统崩溃了,因为我是电脑白吃,我朋友给我介绍了一个高手来帮我修电脑。

    他看了一下电脑,问我有没有XP的安装盘,我说没有。

    他想了一下,叫我把一张空的DVD刻录盘和一根针拿给他,我想修电脑要刻录盘和针干什么,但人家是高手,我也不好说什么,就把DVD刻录盘拿一张来给他了。

    他把针头对着刻录盘戳,他戳的速度非常快,但是只戳深或浅,我搞不懂这有什么用,但也不敢问,看了半个多小时,他还是不停的戳着DVD刻录盘,我渐渐的有些困,我问他这东西要搞多久,他说要几个小时,我给他倒了杯茶,就一个人去隔壁睡觉了。

    醒来的时候,一看已经过了4个多小时,我起身到隔壁,看见他正在Xp里面调试,还装上了office、photoshop、迅雷、魔兽世界等软件……过了一会儿,他说,你试试,我坐上椅子用了一下,真的好了,我当时也不懂电脑,谢过人家就走了。

    后来我慢慢对电脑有了了解,终于了解,原来当时那位高手是针头刻了一个单面双层的DVD,在里面刻上了Xp、office、photoshop、魔兽世界的安装程序,我后来问我朋友那位高手的下落,我朋友说前几年去了美国之后,杳无音讯....

    3 很久以前,那还是我用winXP的时候有次我不小心把D盘格了,因为我是电脑白吃,我朋友给我介绍了一个高手来帮我恢复数据。

    他看了一下电脑,问我有没有备份过Ghost,我说没有。

    他想了一下,叫我把一块磁铁拿给他,还问我D盘里有什么东西,我想修电脑要磁铁干什么,但人家是高手,我也不好说什么,就把磁铁给他了,还告诉他我D盘里全是火影忍者的动画。

    他把硬盘拆了,用磁铁在上面画圈,他画圈的速度非常快,但是只有碰到或不碰到,我搞不懂这有什么用,但也不敢问,看了半个多小时,他还是不停的在硬盘上画着圈,我渐渐的有些困,我问他这东西要搞多久,他说要几个小时,我给他倒了杯茶,就一个人去隔壁睡觉了。

    醒来的时候,一看已经过了4个多小时,我起身到隔壁,看见他正在D盘里面调试,里面全是火影忍者的动画片,过了一会儿,他说,你试试,我坐上椅子用了一下,真的好了,我当时也不懂电脑,谢过人家就走了。

    后来我慢慢对电脑有了了解,终于了解,原来当时那位高手是用磁铁直接在硬盘上写数据,凭着惊人的记忆力将火影忍者的动画片都写入了硬盘,我后来问我朋友那位高手的下落,我朋友说前几年去了英国之后,杳无音讯....

  很久以前,那还是我用win的时候有次我系统崩溃了,因为我是电脑白吃,我朋友给我介绍了一个高手来帮我修电脑。

      他看了一下电脑,问我有没有98的盘,我说没有。

      他想了一下,叫我把算盘拿给他,我想修电脑要算盘干什么,但人家是高手,我也不好说什么,就把算盘给他了。

      他把算盘接在电脑的一个插孔内,然后进入了dos,然后就开始在算盘上不停的拨打,他拨打的速度非常快,但是只拨打0,1两个键,我搞不懂这有什么用,但也不敢问,看了半个多小时,他还是不停的拨打这两个键,我渐渐的有些困,我问他这东西要搞多久,他说要几个小时,我给他倒了杯茶,就一个人去隔壁睡觉了。

      醒来的时候,一看已经过了4个多小时,我起身到隔壁,看见他正在98里面调试,过了一会儿,他说,你试试,我坐上椅子用了一下,真的好了,我当时也不懂电脑,谢过人家就走了。

      后来我慢慢对电脑有了了解,终于了解,原来当时那位高手是用机器语言编了一个98系统,我后来问我朋友那位高手的下落,我朋友说前几年去了美国之后,杳无音讯....

作者:帝国二代的农民 回复日期:2006-6-25 20:20:53
  很久以前,那还是我用win的时候有次我cpu冒烟了,因为我是电脑白吃,我朋友给我介绍了一个高手来帮我修电脑。

        他看了一下电脑,问我有没有新的CPU,我说没有。

        他想了一下,叫我弄堆沙子拿给他,我想修电脑要沙子干什么,但人家是高手,我也不好说什么,就下楼到装修房子那里弄了捧沙子给他了。

        他把沙子放在液化气里烤,然后拿电吹风吹成晶体,然后盛在盘子里开始浇intel inside,我搞不懂这有什么用,但也不敢问,看了半个多小时,他还是不停的排列晶体,做半导体,我渐渐的有些困,我问他这东西要搞多久,他说要几个小时,我给他倒了杯茶,就一个人去隔壁睡觉了。

        醒来的时候,一看已经过了4个多小时,我起身到隔壁,看见他正在98里面调试,过了一会儿,他说,你试试,我坐上椅子用了一下,真的好了,我当时也不懂电脑,谢过人家就走了。

        后来我慢慢对电脑有了了解,终于了解,原来当时那位高手是用沙子自己做了一块cpu,我后来问我朋友那位高手的下落,我朋友说前几年去了美国之后,杳无音讯....

  楼下的保持队形!!!

  很久以前,那还是我用14#彩显的时候有次我不小心把它掉地上了,因为我是电脑白吃,我朋友给我介绍了一个高手来帮我修理。

      他看了一下电脑显示器,问我有没有备用的,我说没有。

      他想了一下,叫我把一个打火机拿给他,还问我有没有吸管,我想修电脑要这些干什么,但人家是高手,我也不好说什么,就把东西给他了。

      他把裂开的屏敲开了了,用打火机在碎片上面画圈着烧,他画圈的速度非常慢,但是只有碰到或不碰到,我搞不懂这有什么用,但也不敢问,看了半个多小时,他还是不停的在摆弄碎片,我渐渐的有些困,我问他这东西要搞多久,他说要几个小时,我给他倒了杯茶,就一个人去隔壁睡觉了。

      醒来的时候,一看已经过了4个多小时,我起身到隔壁,看见他正在电脑前面调试,屏幕明显大了许多,还变成了纯平,过了一会儿,他说,你试试,我坐上椅子用了一下,真的好了,我当时也不懂电脑,谢过人家就走了。

      后来我慢慢对电脑有了了解,终于了解,原来当时那位高手是用打火机烧化了碎片,凭着惊人的内力将把碎片都溶合起来,然后用吸管吸成真空,我后来问我朋友那位高手的下落,我朋友说前几年去了火星之后,杳无音讯....

  很久以前,我买了第一台笔记本,刚买回来没三天,就出现了开三分钟就是死机的情况,因为我是电脑白吃,我朋友给我介绍了一个高手来帮我修电脑。

          他看了一下电脑,问我有没有新的笔记本,我说没有。

          他想了一下,叫我弄个纸的笔记本给他,我想修电脑要纸做的笔记本儿干什么,但人家是高手,我也不好说什么,就下楼花了1块五到小卖铺那里弄了笔记本儿给他了。

          他翻开纸的笔记本儿,开始一页一页的折叠,或折成三角形,或折成四边形,然后把奇怪的三角形或是四边形放在笔记本儿的键盘缝里,我搞不懂这有什么用,但也不敢问,看了半个多小时,他还是不停的折叠,拨弄纸做的多边形,我渐渐的有些困,我问他这东西要搞多久,他说要几个小时,我给他倒了杯茶,就一个人去隔壁睡觉了。

          醒来的时候,一看已经过了4个多小时,我起身到隔壁,看见他正在我的笔记本儿上打魔兽,过了一会儿,他说,你试试,我坐上椅子上耍了一会儿,真的好了,一次机都不死,我当时也不懂电脑,谢过人家就走了。

          后来我慢慢对电脑有了了解,终于了解,原来当时那位高手是用绝缘的点或线,通过键盘的电路板,形成了一个硬件调试机,解决了CPU和内存之间的瓶颈问题,我后来问我朋友那位高手的下落,我朋友说前几年去了撒哈拉大沙漠之后,杳无音讯....

   很久以前,我买了第一台笔记本,刚买回来没三天,就出现了开三分钟就是死机的情况,因为我是电脑白吃,我朋友给我介绍了一个高手来帮我修电脑。

            他看了一下电脑,问我有没有新的笔记本,我说没有。

            他想了一下,叫我弄个纸的笔记本给他,我想修电脑要纸做的笔记本儿干什么,但人家是高手,我也不好说什么,就下楼花了1块五到小卖铺那里弄了笔记本儿给他了。

            他翻开纸的笔记本儿,开始一页一页的折叠,或折成三角形,或折成四边形,然后把奇怪的三角形或是四边形放在笔记本儿的键盘缝里,我搞不懂这有什么用,但也不敢问,看了半个多小时,他还是不停的折叠,拨弄纸做的多边形,我渐渐的有些困,我问他这东西要搞多久,他说要几个小时,我给他倒了杯茶,就一个人去隔壁睡觉了。

            醒来的时候,一看已经过了4个多小时,我起身到隔壁,看见他正在我的笔记本儿上打魔兽,过了一会儿,他说,你试试,我坐上椅子上耍了一会儿,真的好了,一次机都不死,我当时也不懂电脑,谢过人家就走了。

            后来我慢慢对电脑有了了解,终于了解,原来当时那位高手是用绝缘的点或线,通过键盘的电路板,形成了一个硬件调试机,解决了CPU和内存之间的瓶颈问题,我后来问我朋友那位高手的下落,我朋友说前几年去了阿富汗找拉登后,杳无音讯....

  很久以前,那还是我开拖拉机的时候有次我出车祸了,因为我是维修白吃,我朋友给我托来了一个汽修来帮我修拖拉机。

    他看了一下,问我有没有备用轮胎,我说没有。
    他想了一下,叫我把痰盂拿给他,我想修拖拉机要痰盂干什么,但人家是高手,我也不好说什么,就把痰盂给他了。
    他把裤子脱下来,然后把jj进入了痰盂,然后就开始在痰盂里上不停的来回摩擦,他摩擦的速度非常快,但是只有有上下两个动作,我搞不懂这有什么用,但也不敢问,看了半个多小时,他还是不停的重复这两个动作,我渐渐的有些困,我问他这东西要搞多久,他说要几个小时,我给他倒了杯水,就一个人去隔壁睡觉了。
    醒来的时候,一看已经过了4个多小时,我起身到隔壁,看见他正在用痰盂煮一些白色乳胶类糊状液体,过了一会儿,糊状物越来越黑,像芝麻糊,又过了一会,他把黑色糊状物用手抟成一个轮胎状,说,你试试,我用手指蘸了点尝了一下,真的好吃,他笑话我说不是尝的,是看看黏度够不够。我当时也不懂汽修,谢过人家装上轮胎就走了。
    后来我慢慢对汽修有了了解,终于了解,原来当时那位高手是用jy做了一个轮胎,我后来问我朋友那位高手的下落,我朋友说前几年去了日本之后,杳无音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