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uA_级弱电流测量方案(可以有偿)

楼主(2008-05-21):
在一真空容器的两端电极加高压,会有漏电流产生,现在要测这个uA_级电流的大小,请指教。
基本方案是把电流转成电压,然后AD,数字光隔进mcu。
但是没有具体的方案或者是电路图,哪位可以提供一下?谢谢,可以是有偿的。

网友:
四位半双斜积分数字表头能行不?不知道你要求的阻抗最大能到多少?

网友:
uA_级?这是指精度uA_级?还是满量程uA_级?后者的话,精度又要多少?不说清楚的话,怎么搞?

另外,也没见楼主留个联系方式啊……

楼主:
这是个uA_级的电流,大概是80-100uA(一条曲线),精度当然越高越好,特别要注意的是抗干扰措施。站内联系好了。

网友:
没看到有任何“站内联系”的办法,楼主看到了?

网友:
IV变换,转到5V都没问题

楼主:
65836661@163.com,你有好方案?

网友:
可以做到nA_级别

网友:
用常规的方法测这个漏电流,估计是测不准的:需要极高性能的高压稳压电源。

网友:
ua级的电流检测 对电路板有很高的要求 尤其是电路板基的板材漏电流影响很大 需要特殊的材质 日本人写的一套模拟的书里面有相关的东西 黄白封面的

网友:
把书翻出来了 op放大器应用技巧100例  日本的松井邦彦著   不想楼上诸位说的那么简单 模拟可不像数字电路 学问大着呢

网友:
楼上说的对!模拟可不像数字电路 学问大着呢 !

网友(2014-11-24):
IV转换要小心,弱电流很容易被拉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