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轴是否可以整成水陆两用

楼主(2008-05-21):
底座上加块泡沫或其他什么东东,可否实现水陆两栖呢?

网友:
可以装4个浮筒,谢谢

网友:
这个看似很BC的帖子突然让我想到两个问题
1、4轴还没有起飞的时候由于地面摩擦力较大,离地之前无法检测陀罗,特别是Z轴的可靠性,但要是实验时将4轴放到水盆中起飞,起飞前就可以实验Z轴陀罗可靠性。特别是啊莫想用两根电源线的想法,这样可以有效保证起飞后导线不被拧成麻花。
2、看似很弱的问题,实际上我们也能学到很多,思维的碰撞才会有火花,以后一定细心看贴。

楼主:
呵呵,偶对着苏州河看船发_愣的时候,突然想到要是两栖就NB了,霍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