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 pic16f877 电压越高取得ADC值越小的奇怪问题 (附程序) 已解决

楼主(2008-05-21):
参考电压为5V时,ADC引脚设置为RA3

测的值如下:(存放在EEPROM中察看)   -- 已修改10位正确值

5.00V   -->   0x03ff
3.91V   -->   0x031D
2.80V   -->   0x023A
2.22V   -->   0x01C6

程序如下:

#include <16F877.h>
#pragma  device adc=10

#fuses XT,WDT,PROTECT,PUT
#use delay(clock=4000000)

#define MAXEEPROM 0xff
unsigned int8 cEEpromAddr;

void Clear_EEprom();

main()
{
   unsigned int16 iVolt;
   float fVolt;

   //启动看门狗
   setup_wdt(WDT_2304MS);

   Clear_EEprom();  //清空EEPROM

   setup_adc_ports(RA0_RA1_RA3_ANALOG);  //把A0,A1,A3 设置为ADC模拟引脚, 设置 +5v 为参考电压
   setup_adc(ADC_CLOCK_INTERNAL);        //启动ADC
   set_adc_channel(3);                   //设置ADC通道
   delay_ms(10);

   cEEpromAddr=0;

   while (1)
   {
      restart_wdt();

      iVolt= read_adc();   //读adc的值
      if (cEEpromAddr < MAXEEPROM )
      {
         write_eeprom( cEEpromAddr++, 0x02);          //把ADC值写入EEPROM ,0x02为附加标志
         write_eeprom( cEEpromAddr++, iVolt >> 8 );   //把ADC值(高位)写入EEPROM
         write_eeprom( cEEpromAddr++, iVolt );        //把ADC值(低位)写入EEPROM
      }

      //fVolt = 5.0 * iVolt / 1024;     //换算成实际电压值
      delay_ms(500);
   }

}

void Clear_EEprom()
{
   unsigned int8 i;

   restart_wdt();
   for (i=0; i<MAXEEPROM; i++)
   {
      write_eeprom( i, 0x00);
   }
   write_eeprom( i, 0x00);
}

网友:
你值取错了吧?
AD是10位的,看看结果寄存器的配置,估计漏了高两位。

楼主:
确实是漏了高2位,加上就ok了 (已在上面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