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电机倒过来安装正桨是不是想当与电机正过来安装反桨?

楼主(2008-05-21):
如题;

网友:
正反要看电机的旋转方向, 也要看螺旋桨螺距的方向。

电机反而螺旋桨螺距不反的话不是不行,而是效率极低

网友:
对于四轴来说,这样的话四个电机的旋转方向就一致了,不能平衡扭力,会自旋了。

网友:
一般螺旋桨都只能超一个方向旋转,这是桨形决定的

楼主:
倒过来的电机逆时针旋转,正桨也是提供向上的升力,并且由于还有两只电机顺时针旋转,所以4轴不会自旋;

网友:
假设: 电机正装(向上),桨顺时针,提供向上的拉力,

则,电机反装(向下),旋转不变,则桨是逆时针,提供向下的拉力,

要使桨提供向上的拉力,必须改变电机的通电相序,则桨又变成了顺时针,

所以,四个桨,2上,2下,都是顺时针旋转了,

--------------------------------------

怎么不自旋?!

网友:
拿个螺丝(右旋:就是最常见那种)你就知道无论你怎么反正倒装,顺时针转都是拧进的。

网友:
倒着正着都是一样的,我的天,不就是推进和拉进的区别吗!

网友:
找个桨自己想想,讨论这个问题,浪费时间。

网友:
楼主的空间想像能力.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