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做过同步机矢量控制的吗?异步矢量与同步矢量实现时主要差别是什么?

楼主(2008-05-21):
由于我手头基本没有同步机矢量控制的资料,所以不太清楚,异步机的控制我是比较清楚的,打算先实现异步电机的控制看看效果,但我在论坛中看到一些朋友发的同步矢量控制的论文怎么写的和异步的一样,应该有问题吧?具体实现时要注意什么?两者主要区别是什么?阿莫知道吗?可有相关资料?

楼主:
自己先顶起,希望有做过的朋友解答

网友:
异步电机和同步电机的矢量控制有些差异,异步电机需要磁链实时定位,同步电机需要磁链初始定位。

楼主:
同步机需要初始定位这个我听说过,难道控制中就不需要定位了?应该也要的吧?
没有别的区别了?最好有资料大家分享下

网友(2009-03-03):
同步电机在运行时是通过转速来计算角度的,因为转子和定子磁链是同步的.

网友(2011-01-13):
DDDDDDDDDDDDDDDDDD有没有这个方面好的书籍看下

网友:
做这个东西我也很有兴趣,我现在用SVPMW开环在搞

网友:
smartmeter
   你在哪个城市

网友:
2楼的意思大致对的,两种电机矢量控制都需要磁链角度,但是这个角度的获取方式不一样。
说说最简单的:
同步控制器的角度可以根据转子上的编码器获得,因为是同步电机,所以这个角度可以计算出磁链角度。但是需要确定起始的磁链角度。而起始磁链角度的获取方法很多,最简单的是装UVW霍尔信号,有了这个信号就可以知道起始的磁链角度,如果没有那就复杂些了,没有起始磁链角度,同步电机是启动不起来的,除非你用开环启动,但是开环启动的力矩和启动速度受到了限制,实际使用价值不高。
异步电机的磁链角度不能根据转子位置直接获取,因为是异步,需要根据电机参数和速度值进行估算,其他的估算方法也大致类似。所以异步电机矢量控制对电机的参数要求比较高,电机参数不准确实际控制效果还不如VF控制。

网友:
smartmeter
   你在哪个城市

我现在对学这个有点兴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