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电器流程图

楼主(2008-05-21):
如题:求智能充电器的软件详细工作流程图。。因为有流程图的话,像我这种新手,学习起来没那么吃力,而且这样可以对这个工作过程有更好的认识,看程序也没那么难懂。不知道这个项目的软件编写前,有没有画好流程图先,如果有的话,麻烦那位发一下。。

网友A:
1.nimh电池充电功能 充电流程是:预冲--快充--补充--涓充
充电过程中计算充电容量 每隔一分钟进行判断和累加
其中预冲有最少控制时间 建议6min到10min 现在代码设置的是预冲最少10min
如果有需要修改的 在这里修改 case 1:{//预冲 p
                              if( Bat0_count > 6000 ) //至少预冲6分钟 再察看电池状态 6min - 10min
(其他地方的时间修改 类似这个)
进入快充 至少充4分钟才进行最高电压(1700mv)判断 至少充10min才进行负压判断 负压值设置为8mv

补充电流是200ma 充3min

涓充电流50ma 时间30min

2.nimh电池放电功能 以恒定的电流放电 放电电流现在是180ma  放电过程中计算放电容量 可以作为电池电量仪
  放电截止电压是1100mv

3. nimh电池修复功能 过程:放电--充电--停止15分钟--放电---充电--停止15分钟-- ....循环   现在设定的是5次  一次放电和充电是一个循环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基本上按照这个流程来 流程图还没有画

网友:
litteworm yespapa, eting candy nopapa.

网友:
村长 你那是啥国语言啊 偶看不懂

楼主:
谢谢虫子,希望到时候能看到完整的流程图..

网友(2013-07-16):
我学习学习,也做个去。

网友(2014-07-07):
引用 网友A:
1.nimh电池充电功能 充电流程是:预冲--快充--补充--涓充
充电过程中计算充电容量 每隔一分钟进行判断和累 ...

和电池的容量大小有关,不一样的!

网友:
实际流程图就是电池充电流程,,,充电器应该程序比较简单了,,,比较有调试困难的是,,如何监测镍氢电池的充满,,一般几个MV,,如果滤波做得好,就没什么难度。

网友(2014-11-26):
学习了。补补知识充充电。

网友:
学习学习,有时间自己也学着做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