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个能用的DES算法

楼主(2008-05-21):
分享个能用的DES算法
unsigned char *strinput="11111111";
unsigned char *stroutput;
unsigned char *strkey="22222222";

加密:
Des(strinput,stroutput,strkey);
解密:
UnDes(strinput,stroutput,strkey);

占用RAM 1500 byte

提高产品的安全性

网友:
是加密算法?

网友:
顶一个,用时再研究。

楼主:
是加密算法,比较常用的吧

网友:
有没有3倍DES的算法?

网友:
在什么场合用?

网友:
我试了下,可以用啊.不过为什么输出字符串最大只有8位.

楼主:
【9楼】 ceeback
是DES,而不是3DES

//3des 加密
void Des3(unsigned char *binput, unsigned char *boutput, unsigned char *bkey)
{
        unsigned char  tmp1[9]={0};
        unsigned char  tmp2[9]={0};
        unsigned char  Key2[9]={0};

        memcpy(Key2,bkey+8,8);

        Des(binput,tmp1, bkey);
        UnDes(tmp1,tmp2, Key2);
        Des(tmp2,boutput, bkey);
}

//3des 解密
void UnDes3(unsigned char *binput, unsigned char *boutput, unsigned char *bkey)
{
        unsigned char  tmp1[9]={0};
        unsigned char  tmp2[9]={0};
        unsigned char  Key2[9]={0};

        memcpy(Key2,bkey+8,8);

#if 1
                UnDes(binput,tmp1, bkey);
                Des(tmp1,tmp2, Key2);
                UnDes(tmp2,boutput, bkey);
#endif
}

加上此函数即可进行3DES运算

网友:
好东西,可以用在无线数传上,太感谢了。

网友:
好东西,有没有40-bit的DES?是不是简单的将64-bitDES换成40位的就行?!

楼主:
这个就不太清楚哦

网友:
有空再看

楼主:
用avr的朋友帮忙测下算3DES时的速度

网友:
ceeback:你好.我也正在测试jim166783的程序,在测试中我发现编绎不能通过.请你指教.

网友:
用到的时候再研究,谢谢!!

网友:
esd过时了吧,现在都用asd了

网友:
”esd过时了吧,现在都用asd了“

楼上何不分享分享?

网友:
ouravr有呀,你搜索一下吧

网友(2014-11-20):
在网上找了很多源代码,只有这个可以用。感谢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