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 现在的技术能做到1W几g的拉力?

楼主(2008-05-21):
有没有一个理论极限值(就当前的技术,桨 电机 电调)提升这个值将大大促进4 轴的民用 军用步伐;另,德国人是多少?我们要超他,起码这个值先超
了他。

网友:
这个好像没有极限的把。
我见到的图片里一台支努干直升机吊起一门大炮。
另外见到一台 米-26 吊起一台支努干。
不知有没有能吊起 米-26 的。

网友:
可以算下
P(功率)=F(力)*V(速度)
功率一定下,速度越慢,力越大~

网友:
这个问题的极限我不知道,不过说了意义也不大.
不减速的情况下,我看见过9克/W的
减速带大桨的最好的是13克/W

网友:
9克/W已经是很极限的了.
首先要电机工作在高效率点,再且是要高性能螺旋桨.
通常APCE的效率不如GWS的,GWSHD不如SF,这些都跟不上德国手工碳纤桨.但是GWS的通常5.00RMB可以要到,而德国的桨基本都要1000+RMB
效率相差不过5%
而固定翼用的通常选择在5-6克/W,考虑到速度要求.
例如我们中国模型界的最常用螺旋桨GWS1047SF,在300克拉力时候,的确是要用10V电压6A左右电流的了,使用内转马达带减速.
而GWS的8040/3这个螺旋桨在1000KV马达下的拉力效率是5克/W左右了.
出名的450电直,使用比较高级的马达,通常起飞重量是700克,2200MAH电池能持续旋停飞行15分钟,扣除尾巴和舵机其他损耗,实际使用1800MAH左右,也就是说10V下7.2A电流是用于产生升力的,72W,这个数字已经是很好的了,也不足10克/W而且这个数字是在有1部分地效应情况下做到的,700克的飞机已经很轻的塑料飞机了.那些金属飞机通常超过800克,3D飞行时间不够3分钟,同样容量电池.
4轴系统的效率是没有办法超过450电直的,因为没有450直径的螺旋桨,而那螺旋桨通常转速只有2500RPM.
当然越大的效率越高,气动特性就这样.

网友:
9g/W从我看的数据来说确实己经很不容易达到了.我计算机170W(看网页情况下).
电动四轴在电源这块我想不是很好解决,甚至可以说不是这个论坛的人能解决的.
做实验的用ATX电源较好了.当然有专门的电源设备更好.

阿莫莫向我广告的那个四轴的效率好像才2g/W.

楼主:
做实验的电源好解决,用汽车的电瓶,能放180A 的电流,它可不是在天上用的

网友:
【10楼】 maruibing

汽车的电瓶不如ATX.十块钱一个啊.功率强劲稳定.电瓶成本高,要充电,寿命没ATX长.输出电压有正负五伏,正负十二伏,3.3伏.有过流过压保护,推荐长城的.
实验用的电源不是什么问题,问题是将来真正在机子上用的电源耐力问题.
阿莫认为现在还不是考虑那个的时候.
到时候再看阿莫那边的动静吧.

网友:
不知道现在的燃料电池技术进步到什么程度?

网友:
电源用开关电源就可以了  一般能提供12V  20A的电源就可以  最好有限流调整的。
我测试的时候都是外接电源搞的  不然谁有那么多时间充电啊?

网友:
电脑的电源不行吧,12v的功率很小的,5v的才有20a,12v不超过10a的。

网友:
十块钱一个啊?哪里有这么便宜的电脑电源?

网友:
哈哈,我们搞了一个DELL服务器用电源,标称输出12V55A,估计可以用无刷电机测一下是不是虚标了。

网友:
我用过单个最大30V150A的开关电源,用来给车载音响做老化试验用的,放在小型机柜里,柜子上全是风扇。

网友:
楼主的问题,其实本质是能量守恒定理
旋翼机同样起飞重量、同样内部动力能源【无论是电能还是化学能】,不考虑摩擦损耗
旋翼总面积越大、下洗气流速度越低,楼主要的指标就越大,悬停时间就越长

要做到旋翼总面积最大、下洗气流速度最低
就要桨的直径最大最薄,螺距最小,电机的扭矩要高、转速要低,综合指标就是最高
但实际中不可能无限大无限薄,所以最终极限取决于桨-电机的材料及加工技术

网友:
这个和尺寸有关系,10cm的浆和20cm的浆是没法比较的。

网友:
18楼正解.

所以1W几G,不是一个技术上的限制,而是与实用性挂勾的.想想就算找得到好材料,用个巨大的桨搞出个1W几百克,可那个桨一分钟才几转,哪来什么抗风性稳定性?玩具罢了.

转速越高,上升下降和抗风性稳定性就越好.但效率也越低.

网友:
【1楼】 onair 的图片有意思,好玩。

网友:
同样的发动机佩不同的桨拉力由非常大的区别;但总功率是一样的;
看看螺旋桨的设计资料就可以明白;
   老实说四轴机去配商品桨,哪怕是用小螺距大直径的桨,呵呵,也不一定满足四轴的要求;要想四轴有比较高的效率,螺旋桨只能diy了;

网友(2008-07-12):
理论数值是不是可以计算得到?

网友(2008-11-03):
理论值是跟飞艇一样,悬停是无需能量的.你要问,那为什么现在的直升机只能做到这么点?18楼已经有正解了.如果你看不明白,我给你详细解释一下:

先不用理睬复杂的气动学流体力学,将系统看作最简单的喷气飞机,你需要知道两条公式:

mv = MV

描述为:飞机悬停时单位时间内排放的空气质量每减小一半,速度需要增加一倍,才能维持住升力

再看另一个公式: E = MV*V---能量等于质量乘以速度的平方

这就意味着空气速度增加时带走的能量会以平方关系增加.

现在我们应该明白一个结论:升力面积越大,g/W就能越高.这就是为什么大翼展的固定翼能很轻松做到几十g/W.

网友:
大家应该使用N(牛顿)做单位,

网友:
用"牛"不太好,本来就是风扇,用牛做单位那就是"吹牛"了.哈哈.用克作单位主要是便于换算,用牛作单位便于计算.大家计算少于换算,所以用克为单位呗.

网友:
【7楼】 armok 阿莫

对于四轴项目,这是个极为重要的指标。请务必重视!

网友:
老老糊涂虫的做到14.5克/瓦了,用的15寸的桨。德国的是10克/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