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大侠知道不焊接天线如何能方便的测试无线模块的发射功率和接收灵敏度?

楼主(2008-05-22):
一般测试发射功率和接收灵敏度的时候都是焊好天线的,但是如果实际使用时候用的是螺旋天线,那么就不好方便准确的测出这两项指标。哪位有好的办法希望不吝赐教!在此先行谢过!

网友:
SMA座,数字频谱或者功率计,然后用50欧姆同轴线接到上面。前提是你的发射部分是按照50欧姆特征阻抗走线并且输出为50欧姆阻抗。
至于灵敏度指标,小公司都没法测,设备太昂贵。

网友:
你附近有HAM没 找个修台子的也成 这些人一般有设备

楼主:
多谢两位,问题是我不打算把SMA头焊接上,如果按照一楼仁兄的办法,我担心SMA头和我的焊盘接触不良,这样恐怕会影响测试吧。

二楼的意思没有搞懂,能详细说一下吗,修什么台子的?

网友:
灵敏度测试用信号发生器就可以了,怎么样也要>2万才行.

楼主:
我知道测发射功率用频谱仪,接收灵敏度用 信号发生器,但是用这些仪器需要用射频电缆将模块与设备相连。

而以上方法必须要将模块焊接好天线座才可以,但是我们实际应用是用的螺旋天线,如果焊接上天线座,那么测试完毕后还要焊下来,太浪费工时。

我问的问题是:能否在不焊接天线座的情况下,有效的将模块与射频线相连。

网友:
自己用标准天线做一个对比,在远场测试

楼主:
多谢楼上兄弟,大批量生产的时候可能有多个工位,那就需要不同信道,这样肯定存在干扰,对测试结果是否有比较大的影响?这是我担心的问题

网友:
HP的综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