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好玩的AT89S52控制TEA5767的程序,麻烦大家来看看!!

楼主(2008-05-22):
以下是我用AT89S52控制TEA5767的收音程序,毕业设计做这个题目, 硬件部分还有2822的耳机驱动部分,都是由的3V供电,
经测试能收到电台,但是杂音非常大,杂音比电台信号还强,请各位大侠帮忙看看是不是程序由问题啊??谢谢!!

开始以为是硬件电路的干扰,但是硬件电路已经修改和试验过很多次,杂音还是非常大,写入程序后断开52的晶振 也试过,可是还不行,后来感觉是程序由问题,但是小弟才疏学浅,请各位帮帮忙,看看我的程序,谢谢!
#include"AT89X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unsigned int iic_delay_time = 60;
sbit scl=P2^6;
sbit sda=P2^7;
sbit INT_0=P3^2;
sbit INT_1=P3^3;
sbit INT_2=P3^4;
sbit have=P0^0;
#define max_freq 108000
#define min_freq 87500
unsigned char radio_write_data[5];        //要写入TEA5767的数据
unsigned char radio_read_data[5];        //TEA5767读出的状态
unsigned int default_pll=0x2d56;//0x2d56;        //默认存台的pll,95.3MHz 江苏交广
unsigned int  pll;
unsigned long frequency;
//unsigned int max_pll=0x339b;            //108MHz时的pll,
//unsigned int min_pll=0x9000;            //70MHz时的pll`

// delay
void iic_delay(unsigned int m)
{
    unsigned int n;
    for(n=0;n<m;n++);
}
//启动I2C总线的函数,当scl为高电平时使sda产生一个负跳变
void iic_start()
{
    sda=1;
    scl=1;
    iic_delay(iic_delay_time);
    sda=0;
    iic_delay(iic_delay_time);
    scl=0;
    iic_delay(iic_delay_time/2);
}

//终止I2C总线,当scl为高电平时使sda产生一个正跳变
void iic_stop()
{
        sda=0;
    scl=1;
    iic_delay(iic_delay_time);
    sda=1;
    iic_delay(iic_delay_time);
}

//发送应答信号
void iic_ack()
{
    sda=0;
    scl=1;
    scl=0;
    sda=1;
}

//等待应答信号
bit waitack(void)
{
        unsigned char errtime=255;//因故障接收方无ACK,超时值为25。
        sda=1;
        iic_delay(iic_delay_time);
        while(sda)
        {
                errtime--;
                if (!errtime)
                {
                        iic_stop();
                        return 0;
                }
        }
        scl=1;
        iic_delay(iic_delay_time);
        scl=0;
        return 1;
}

//发送一个字节
void iic_write8bit(unsigned char input)
{
    unsigned char temp;
    for(temp=0;temp<8;temp++)
    {
        if((input<<temp)&0x80)
            sda=1;
        else
            sda=0;
        scl=1;

        iic_delay(iic_delay_time);
        scl=0;
    }
}
//读一个字节
unsigned char iic_read8bit()
{
    unsigned char temp,rbyte=0;
    for(temp=0;temp<8;temp++)
    {
        scl=1;
        iic_delay(iic_delay_time);
        if(sda)
            rbyte=(rbyte<<1)+1;
        else
            rbyte=rbyte<<1;
        scl=0;
    }
    return(rbyte);
}

/********************************/
//由频率计算PLL
void get_pll(void)
{
    unsigned char hlsi;
    unsigned int twpll=0;
    hlsi=radio_write_data[2]&0x10;
    if (hlsi)
        pll=(unsigned int)((float)((frequency+225)*4)/(float)32.768);    //频率单位:k
    else
        pll=(unsigned int)((float)((frequency-225)*4)/(float)32.768);    //频率单位:k
}
//由PLL计算频率
void get_frequency(void)
{
    unsigned char hlsi;
    unsigned int npll=0;
    npll=pll;
    hlsi=radio_write_data[2]&0x10;
    if (hlsi)
        frequency=(unsigned long)((float)(npll)*(float)8.192-225);    //频率单位:KHz
    else
        frequency=(unsigned long)((float)(npll)*(float)8.192+225);    //频率单位:KHz
}
//写5767
void radio_write(void)
{
    unsigned char i;
    iic_start();
    iic_write8bit(0xc0);        //TEA5767写地址
    waitack();
        for(i=0;i<5;i++)
        {
            iic_write8bit(radio_write_data);
            waitack();

        }

    iic_stop();
}

//读TEA5767状态,并转换成频率
void radio_read(void)
{
    unsigned char i;
    unsigned char temp_l,temp_h;
    pll=0;
    iic_start();
    iic_write8bit(0xc1);        //TEA5767读地址
    waitack();

        for(i=0;i<5;i++)
        {
            radio_read_data=iic_read8bit();
            iic_ack();
        }

    iic_stop();
    temp_l=radio_read_data[1];
    temp_h=radio_read_data[0];
    temp_h&=0x3f;
    pll=temp_h*256+temp_l;
    get_frequency();
}

//手动设置频率,mode=1,+0.1MHz; mode=0:-0.1MHz ,不用考虑TEA5767用于搜台的相关位:SM,SUD
void search()
{
    radio_read();

        frequency+=100;
        if(frequency>max_freq)
            frequency=min_freq;

    get_pll();
    radio_write_data[0]=pll/256;
    radio_write_data[1]=pll%256;
    radio_write_data[2]=0x20;
    radio_write_data[3]=0x11;
    radio_write_data[4]=0x00;
    radio_write();
}

//自动搜台,频率增加搜台
void auto_searchup()
{
    radio_read();
        if(frequency>max_freq)
            frequency=min_freq;
    get_pll();

        radio_write_data[2]=0xa0;

    radio_write_data[0]=pll/256+0x40;
    radio_write_data[1]=pll%256;
    radio_write_data[3]=0x11;
    radio_write_data[4]=0x00;
    radio_write();
    radio_read();

}
//自动搜台,频率减小搜台
void auto_searchdown()
{
    radio_read();
        if(frequency<min_freq)
            frequency=max_freq;
    get_pll();

    radio_write_data[2]=0x20;
    radio_write_data[0]=pll/256+0x40;
    radio_write_data[1]=pll%256;
    radio_write_data[3]=0x11;
    radio_write_data[4]=0x00;
    radio_write();
    radio_read();

}

/**********************************************/
void delay(void)
{
        unsigned char i,j;
        for(i=20;i>0;i++)
        for(j=248;j>0;j--);
}

//向上搜台
void key_process0()
{
                  delay();
                if(INT_0==0)
                {

                        auto_searchup();
                }

}

//向下搜台
void key_process1()
{
                  delay();
                if(INT_1==0)
                {

                        auto_searchdown();
                }

}
//手动搜台
key_process2()
{
                  delay();
                if(INT_2==0)
                {

                        search();
                }

}

void main()
{
        unsigned char radio_write_data[5]={0x2d,0x56,0x20,0x11,0x00};
    radio_write();
        while(1)
        {
        radio_read();
        if((radio_read_data[0]&0x80))     //搜台成功标志
            {
                        have=0;
            }

        if(INT_0==0)
                {
                        key_process0();
                }
        if(INT_1==0)
                {
                         key_process1();
                }
/*************手动搜台*******************************************************************/
        if(INT_2==0)
        {
                        key_process2();
        }

        }
}

楼主:
搞了好长时间都没搞好,郁闷死了!大家帮帮忙啊!

网友:
音频部分的布线没做好 或者5767的布线没做好

楼主:
首先感谢楼上的,我用MP3音频输出接到2822的输入端,在输出端用耳机听都没有杂音阿!
我用的是5767的集成模块阿,外围电路都做在模块里阿,我只接了2个输入信号线,2根电源线,和2个新品输出线,1个天线,总线选择脚接地阿,而且线连的都很短阿,再请大家帮忙分析下还有什么原因阿?毕业设计就快答辩了,还没做好,郁闷阿!

楼主:
各位大哥帮我看下程序是不是有问题啊,我52用的是12M的晶镇

楼主:
最近每个台都转播中央台,我又没做液晶显示,所以调试也有点困难!也听不出来能收到几个台

网友:
让大家看这么长的代码,肯定累,没有实物,更累了。
一般说来,是硬件的问题。是否有寄存器可以读出判断PLL是否锁住?
或者外部的时钟不符合要求。

网友:
你是怎么供电的呢?你把5767的电源单独供电看看

楼主:
外部时钟还有什么要求吗?我用的是52的2个脚来模拟I2C控制5767,这样对52的时钟还有要求吗?5767内部是32.768K的晶镇,谢谢!

楼主:
我没有单独供电

楼主:
是和52的片子还有2822一块供电的,用的是7805 再有317调到3V,原来我52是用的5V,后来全都用3V,也不行,我在单独供电试试,谢谢大家的帮忙!

楼主:
哪位大哥帮我简单的看下程序有没有错误阿,谢谢!

网友:
5767电源单独连到供电部分 不要经过别的器件 5767的电源端加个104电容

楼主:
我用的是317输出的3V接47UF的电解电容和10欧姆的电阻,再把单片机,5767,2822一起供电,明天再用你说的方法试试,谢谢楼上的大哥!

楼主:
还有个问题想请教大家,5767设成自动搜台,搜到一个台后是不是自动停下来锁定这个频率阿?

网友(2009-05-14):
谁有这个FM论文的资3料或材料分享下啊发我下邮箱zhaowenbinzzz@163.com比较急有的好朋友发我下再次谢谢

网友(2009-07-22):
哈哈,学习了!请问楼主你的5767买了多少钱?难买吗?

网友(2010-11-18):
跨年度回帖~~ 呵呵~~

网友:
lz问了这个问题之后消失了,太伤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