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8做的示波器,有源代码。

楼主(2008-05-22):
看见本坛有M16做得示波器,也仿制了一个,用M8做的。
附上源代码,供大家参考。
也希望提出中肯的意见和改进方法。
LCD是KS0108的控制器。

试验时的波形 (原文件名:1.JPG)

试验时的波形 (原文件名:2.JPG)

正面元件 (原文件名:3.JPG)

正面元件全图 (原文件名:4.JPG)

背面走线 (原文件名:5.JPG)

外观 (原文件名:OUTLOOK.JPG)

整体工作(左边的是自制信号源) (原文件名:ALL.JPG)

网友:
不错,怎么不用m16 呢,速度快功能也多啊

网友:
原理图打不开?

网友:
【1楼】 hl0716

        不错,怎么不用m16 呢,速度快功能也多啊
------------------------------
同频下m16更快么?

网友:
【7楼】 yibin818 彬

        原理图打不开?
----------------------
能打开

网友:
楼主说说实现的指标如何?

网友:
只要是AVR,同频下速度差不多的,呵呵。

谢谢楼主的开源精神。

网友:
一定要让ARMOK给条裤子穿,虽然是夏天,但是让这么优秀的哥们没裤子裸奔也不太好吧

楼主:
最大输入电压(+-16V);
最大输入频率5KHz;
触发:电平触发,单次触发;

做的比较简陋.

网友:
那种带塑料软管的线叫什么名字? 又细又绝缘,很好用啊。

网友:
if (((S_Trig==1)&(adc_data0<=Trig_level))|(a==1))

楼主文件中怎么会有这样的代码???&,上传文件是否是最终文件?

网友:
LZ:Display_Data();
这个函数在哪里?

网友:
可能是因为代码的完整性裸奔了

楼主:
那种带塑料软管的线叫什么名字? 又细又绝缘,很好用啊。
---黄的好像叫杜邦线.
   白的是铁氟龙套管,套在走线外面的。

if (((S_Trig==1)&(adc_data0<=Trig_level))|(a==1))
---S_Trig==1             :  使用单次触发,
   adc_data0<=Trig_level : 检测到的电压大于触发电平,因为输入部分已经将信号反相处理了。
   a==1                  : 是进入单次触发的采样标志位。
   该行if {} 以内的目的就是针对单次触发后,记录数据用的。

LZ:Display_Data();
这个函数在哪里?
---对不起,漏了上传了,多谢提醒!

void Display_Data(unsigned char LCD_DATA)        //显示数据
{
   unsigned char i;
   DDRD=0xff;
   E=0;
   RW=0;
   DI=1;
   E=1;
   for(i=0;i<delay_LCD;i++);
   LCD_OUT=LCD_DATA;
   for(i=0;i<delay_LCD;i++);
   E=0;
   LCD_ST=LCD_Ready();
   while(LCD_ST!=1)
    {
     LCD_ST=LCD_Ready();
    }
}

网友:
加上【22楼】的代码可以编译了

楼主:
加上

void Display_Data(unsigned char LCD_DATA)        //显示数据
{
   unsigned char i;
   DDRD=0xff;
   E=0;
   RW=0;
   DI=1;
   E=1;
   for(i=0;i<delay_LCD;i++);
   LCD_OUT=LCD_DATA;
   for(i=0;i<delay_LCD;i++);
   E=0;
   LCD_ST=LCD_Ready();
   while(LCD_ST!=1)
    {
     LCD_ST=LCD_Ready();
    }
}

后正确的头文件

网友:
【1楼】 hl0716
M16比M8快吗?一样都是16MHZ的.M16比M8比多了一些资源而已,速度会比M8快吗?
期待回复!!!

楼主:
同样的程序,如果我用16MHz的在M8上面,比用8MHz在M16上的要快哦。

网友:
27楼在读绕口令,^_^

网友:
请问楼主:
第一级运放输入的正负极是否反了?

楼主:
不小心,画反了.

网友:
有代码和原理图,为何不是酷贴,顶一下

网友:
【27楼】:这还用说

网友:
请问带宽是多少呢?如果太低的话没有什么实用价值哦

楼主:
dodge:请问带宽是多少呢?

输入运放(TLC082)的Gain-bandwidth product=10MHz.
输入的最大放大倍数K=510k/1K=510左右.
输入带宽大约是50KHz:fb=10MHz/510=20KHz左右.

网友:
我喜欢啊。。。要是能做成PCB就好了额

网友(2008-07-23):
这个自制示波器一定要顶一下。

比有些自制示波器“酷”贴还要好。

网友:
还有这种好东西,怎么没穿裤子呢

网友:
带宽有点小!

网友:
网上有现成的USB虚拟示波器成品:http://www.sunxd.com/product/productdetail.jsp?productcode=651

网友:
pfpf,ouravr真是强人辈出呀

楼主:
【48楼】 yueyongbo
  带宽有点小!

M8的ADC输入带宽只有三十多KHZ,我的前级带宽再宽也没用的.

网友:
阿莫,裤子呢?

网友:
是啊,我也觉得怎么说都得给条裤子啊,论坛里那么多的示波器文章,从来没有一个如此完整的方案。

网友:
这么热的天还穿,光着先“吹吹”,到了冬天穿裤....哈...

网友:
好东西,频率特性如何

网友:
我也仿制一个

网友:
void DP(unsigned char x,unsigned char y)这个函数是干什么的?

网友:
好动动
可以玩玩

楼主:
【61楼】 xml2028 void DP(unsigned char x,unsigned char y)这个函数是干什么的?

画小数点用的.

网友(2009-04-12):
好多自制示波器呀

网友:
手头只有M8,DIY一套!

网友:
楼主超频?我看见20.000MHz的振荡器

楼主:
没错,的确是超频了.
LS看的真仔细.

网友:
楼主  I LOVE 。。。。。。

太符合我的意思了,手头正好有KS0108液晶(19264,15元),电路全是采用DIP封装芯片,

看起来简单

还有源代码

楼主能否给个邮箱,QQ什么的,自己准备做,但是还很菜 我QQ174708187

楼主:
个人资料里面有我的邮箱和QQ.

网友:
延迟大吗
不错,,

网友(2009-06-03):
玩玩还不错啊!

网友:
有套件吗?

网友:
有用楼主原代码调通的吗?

网友:
真好! 希望楼主开发出多一些的功能!

网友:
准备copy一个

网友:
楼主,我想知道你刷新的原理,是在sram中开了缓存么?估计不会,M8太小了。
那么你刷性是一行一行 还是分成若干块之后一块一块的刷新呢?

屏幕的刷新速度怎么样呢?

我曾经拿12864尝试做了一个,但是刷新太慢了。。  都可以看到逐行扫描的。。

楼主:
LS: I没有开显示缓存;只开了个采样数据的缓存,100个数据点.
刷新是一列一列刷新的.这是根据KS0108的显示模式来做的.显示速度还是可以的,没有肉眼看的出的不连续.

KS0108的显示模式是纵向显示的.也就是说,它显示一个字节的数据,比如0xff,那么在屏幕上显示出来的是一根8个点组成的竖线.这样,我在画竖线的时候,一根竖线,最多就是写8个字节的内容.因为内容比较少,刷新的速度就会比较快.

网友(2009-07-26):
这个蛮有趣的.是个较好的入门教程.

网友:
啊牛哥,好!小弟也山寨了一个示波器,呵呵。不过还遇见很多问题没有。。。想请教下牛哥,能否给我个通信方式。。小弟定当感激不尽。。。

楼主:
【94楼】 winner123 张元
积分:1
派别:
来自:广州广铁
啊牛哥,好!小弟也山寨了一个示波器,呵呵。不过还遇见很多问题没有。。。想请教下牛哥,能否给我个通信方式。。小弟定当感激不尽。。。

--------------------------------------------------------------
我的个人资料里面有我的通信方式.

网友:
我也要做一个

网友:
看贴不回贴,不够意思.下载了,还不赞一个,更不够意思了.呵呵.

网友:
黄色的两个杜邦线难道是探头?

网友:
U4 是什么芯片?

楼主:
【101楼】 liyachenvv
积分:6
派别:
来自:
U4 是什么芯片?
---------------------------------------------------

网友(2009-08-26):
牛哥。你好我是业余爱好者,喜欢你的这个作品想DIYU一个,但AVR单片机我不知道怎么编译,能否提供一份HEX文件?谢谢

网友:
我的邮箱gps422129@sina.com。QQ717856812

网友:
那个U6是不是20M的晶体?

楼主:
U6,有源晶振.

网友:
那个12864屏有D/I脚吗,就是M8的28脚接的那个脚。R28阻值多少,连接LM324的几个电位器阻值多少?

楼主:
R28=510K
那几个电位器可以选1K,10K,510等等,别太小就可以了.
请问LS的,你的LCD是什么型号的?

网友:
为什么不用好点的屏

网友:
lz我是参照天比在M16多用示波表上发的YM12864的接线图,另外protues库里的也是这样

楼主:
KS0108的LCD是最适合这类东东的.

网友:
关键是没看到D/I脚,这是我画的protues仿真图不能显示显示屏上KS0108的。M8示波器仿真图ourdev_478109.rar(文件大小:21K) (原文件名:m8示波器.rar)

楼主:
这是我的这块屏的资料,供参考.

网友:
下资料,做!

网友:
看看设计方案!

网友:
LS请问一下这个作品可否测试电视机的行频和场频

网友:
LZ电路图上324接有4个电位器,实验板上只看到3个电位器。图上有8个按钮开关,板上有10只开关???

楼主:
实验板上应该是5个电位器.有一个是调节LCD亮度的,电路图中省略掉了.不过只要参照LCD的手册,就可以很容易连上去了.

图上有8个按钮开关,板上应该是9个,有一个是电源开关,也在电路图中省略了.怎么接,就不需要我讲了吧?
电源部分还有一个指示灯,你看见了没有?电源接通以后这个灯会亮的,而且是绿色的,有趣吧?

网友:
感谢楼主的奉献

网友:
TCL082这个芯片淘宝上没有啊,楼主提示下哪里可以搞到,价格如何

楼主:
TLC082应该是有的,你可以去TI的网站上申请样片的.

网友:
用TL082来代替TLC082可以么?

网友:
哈哈,可以继续做精细,用128X64做得最精致的当数李军.

楼主:
【126楼】 hithyy
积分:103
派别:
来自:南京
用TL082来代替TLC082可以么?

-----------------------------------------------
带宽会窄些.

网友:
120楼的“LS请问一下这个作品可否测试电视机的行频和场频”
恐怕这个只能测场频了

网友(2009-10-06):
看了下老黄牛的思路,学着搞了一下,么有使用前置模拟电路,直接用信号发生器给信号,用M8的AD采集,再用12864液晶显示波形。
测量的没有超频,使用8M晶振,待测频率在100Hz到3kHz范围吧。

三角波 (原文件名:三角波12864.JPG)

正弦波 (原文件名:正弦波12864.JPG)

楼主:
看见了LS的手和相机.呵呵.

楼主:
LS,有没有兴趣制作一个简单的电流探头,交直流的?

网友:
我也弄个来玩玩。

网友:
虽然我看到这个帖子比较晚,但是好像感觉又有东西可以玩了

网友(2009-11-12):
交流探头是什么概念呢?

楼主:
简单的电流探头

网友:
我的128*64,M88有用了。

网友:
这个正好有m16 可以试试

网友:
业余做来玩玩还是不错的

网友:
不错,效果还是很好的。最近玩一下

网友:
牛哥,小弟模电非常差~~

082前面 D1 D2是4148吗?~

楼主:
【151楼】 andywyt
积分:113
派别:
来自:
牛哥,小弟模电非常差~~

082前面 D1 D2是4148吗?~

是的.

网友:
很好很强大!

网友:
嘿嘿~~~偶的预览图

网友:
做的很好啊!还没有玩过128*64,什么时候也买个来玩玩。

请问LZ图片中的自制信号源都有哪些功能,都能产生些什么信号,最高频率等等。能否开源一下?多谢!

网友:
1 楼有 程序和电路图~~~~~~

楼主:
【156楼】 tonyone

自制信号源使用了ATINY13和一片5613的DA转换,具体的输出信号是自己写不同的程序来实现的.

网友:
牛哥我的硬件基本焊出来了~~~
下了程序,发现12864显示不正常~~~

12864显示大体轮廓可以出来,但"参数显示"部分,全是大黑方框~~如下图~~

我用万用表二极管档测试硬件,所有的IO和12864都正常导通连接

但是发现PD6 PD7电压不正常 (就是12864的 D6 D7引脚电平很低,才0.6V左右),D0-D5都是5V~~

换个单片机问题依旧~~~~

晶振试了外接有源晶振(24M),也试了内置1M和8M的,还是一样

最后用PROTEUS仿真了下,发现仿真的时候也是PD6,PD7也是低电平~~如图:

网友:
哦~~PD6 PD7是灰色~~~貌似是高阻~~~~~

可是程序应该没有问题啊~~~

你的HEX文件,我也下了试了.....也不行

网友:
忘了说了,屏控制器也是KS0108的~~~

这是屏的资料`~~

牛哥如果有空的话,希望能帮忙看下`~~~~~

网友:
刚才自己写了个IO 初始化程序~~~~

就让PD6,PD7 输出高电平  , 用万用表测量下,可以变为高电平~~~~

基本排除硬件问题了~~~~

貌似是头文件中: LCD_Ready()函数导致的...

好像是把DDRD=0x00设为输入后,后面再DDRD=0xff ,  PD6 PD7就出现异常了.....

牛哥帮忙给点建议吧~~~~~~呵呵.....

楼主:
按理说,LCD中间已经有一根水平线了,显示应该是正常的.

第一,你可以调节垂直位移的电位器,看看水平线是否上下移动.
第二,你看看EEPROM的数据,是否下载到单片机中了.

网友:
哈哈…

牛哥就是牛哥…

估计是你说的第二个问题…

下载程序的时候没有选编程EEPROM……

明天考驾照,没在学校…

回学校马上试试……

网友:
恩,就是没有编程EEPROM的数据导致的~~~

已经显示正常了~~真是麻烦你了,这麽低级的错误~~~

另外牛哥能说下 BCD点参考电压的作用嘛...

楼主:
是信号前向通道的偏置电压.

网友:
会出PCB吗?

网友(2009-12-14):
后面更正的原理图下载不了哦

最好把更正的资料放在一楼

网友:
你好LZ,我也想做一个信号源,不知道你可不以可给我信号源的资料了,谢谢.Q:296954039

楼主:
#include <tiny13.h>
#include <math.h>
#include <delay.h>

#define DIN PORTB.2
#define CLK PORTB.1
#define FS  PORTB.0
#define nop() #asm("nop")

void Set_DAC(unsigned int i)
{
  unsigned char j;

  i=(i>>4)+0b1101000000000000;

  FS=0;
   for (j=0;j<16;j++)
    {
      CLK=1;
      if (i&0x8000) DIN=1;
       else DIN=0;
      i=i<<1;
      CLK=0;
      nop();
    }
    CLK=1;
    FS=1;
}

// Pin change interrupt service routine
interrupt [PCINT0] void pin_change_isr(void)
{
// Place your code here

}

// Declare your global variables here

void main(void)
{
// Declare your local variables here

unsigned int x;
unsigned int i;

// Crystal Oscillator division factor: 1
#pragma optsize-
CLKPR=0x80;
CLKPR=0x00;
#ifdef _OPTIMIZE_SIZE_
#pragma optsize+
#endif

// Input/Output Ports initialization
// Port B initialization
// Func5=In Func4=In Func3=In Func2=Out Func1=Out Func0=Out
// State5=T State4=T State3=T State2=0 State1=0 State0=0
PORTB=0x00;
DDRB=0x07;

// External Interrupt(s) initialization
// INT0: Off
// Interrupt on any change on pins PCINT0-5: On
GIMSK=0x20;
MCUCR=0x00;
PCMSK=0x18;
GIFR=0x20;

// Global enable interrupts
#asm("sei")

x=0;
while (1)
      {
       // Place your code here
       if (i>16384) i=0;
       Set_DAC(i);
       i=i+0xc0;
      };
}

这是用TINY13和TLV5616的原码,编译环境是CVAVR.各种信号波形要根据你的需要编写.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
155楼的图让我想起我之前做的游戏机了

网友(2010-02-15):
最近在研究用Mega8+S6b0724屏DIY简易示波器,再次顶顶这个帖子,学习下……

网友(2010-05-13):
本人菜鸟,下载到EEPOM的文件是什么格式文件呢??

网友:
是不是.eep文件呢?能提供一个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有波形,右边字符显示不正常,牛哥有空帮忙看看

楼主:
1.确认你的EEPROM已经下载进去了.
2.你先把单片机主频调低些,一直到内部1MHz试试看.

网友:
有时间看看仿造一个~~~

网友:
这个一定要mark

网友(2010-06-12):
请问怎样查看你的个人资料呢??

网友:
晶振不是接PB6和PB7吗?怎么又接液晶的R/W了

网友:
LS 有源和无源的接法是不一样的.

网友:
呵呵,楼主已经跟我解释了,

网友(2010-07-26):
请问黄牛哥你 图里面的U4 是LM324吗

网友(2010-10-20):
这个成本是多少?

网友:
我也要盗版一个.

网友(2010-12-31):
不错啊,做个标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