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到一个让4轴飞行时间延长的方案,大家拍砖

楼主(2008-05-22):
灵机一动,坛子里不是有人搞油动的吗?油动的最大优点:飞行时间长;不如4 轴也加个汽油发动机(用来发电),这就延长了电池的消耗时间,甚至不用电池;

网友:
e....你的点子...这砖怎么拍啊...阿莫...

楼主:
德国人真是的,一个飞20几分钟的“模型”,居然卖20万,还跑到中国来推销,20万 20分钟,一分钟一万呀!谁要买者用,就是DSB;当然,用来研究的话,30万也值呀!

楼主:
不要流汗,无刷电机其实就是一个发电机,还是考虑一下一个油直的发动机带动它能发多少电?4轴的优点就在于它小巧灵活,要载人的话,直升机就行了,不用费那么大劲搞这个。讨论一下可行性,毕竟在天上呆20几分钟的东东就是个玩物。

网友:
这砖要往死里拍,现在都在节能,你整个发动机-》发电机-》电池-》电动机-》动能,这效率只能用一个字:汗,两个字:巨汗。如真这样做比德国人的东西还是个玩物。

网友:
估计在天上20分钟都待不了,载重全用在发动机上了

楼主:
淘宝上有一个50级油直发动机,重量400多g,好像最大功率1400w,让他发出100w的电应该不难吧?

网友:
虽然这个项目我没跟进,以后也不会跟进,但对阿莫还是非常支持的,我提个建议,多做实验,拿出些动力上的具体参数来,这样对产品的设计非常有益,可以估算些以后产品的性能,以后出了问题可以有的放矢,不要等产品差不多了再发现问题,那时很有可能会导致项目流产,因为到那时大家的耐心都已经耗尽了,如果没有强势人物的坚持推动,项目的流产是极有可能的,所以平时多磨刀是必须的,加上这个项目是分散式合作,弊病更严重,呵呵,说多了,如果有人不赞同请不要生气,有意见可以通过沟通来解决

楼主:
出 力:1.9ps/17,000r.p.m.

实用转速:2,000-20,000r.p.m.

活塞直径:22.0mm

活塞行程:21.5mm

排 气 量:8.17cc

重 量:413g

●采用金属切削制造,表面蓝色阳极化处理的散热头,发挥最优越的冷却性能。

●新设计的燃烧室,安定的悬停运转与上空飞行同时兼顾。

●50SX-H专用的60LH化油器,口径有过去的8.5mm扩大至10mm,马力提升得以实现。

网友:
几冲程的,两冲程的可是油老虎

楼主:
还不知道一油箱油能运转多长时间?毕竟amoke要过20分钟的坎儿;我只是提了一个“疯狂的想法”,高人考虑一下可行性,先别一棍子打死呀

网友:
嘻~~~~会不会运行20分钟要1000g的燃油。

网友:
从能源利用率上,不如直接用油动发动机~直接控制
基本上都是发动机都是是由电动机启动,在带动电动机发电给系统供电~
要20分钟上,只要有足够的电池,应该是可以的~
这就是直升机的缺点~没有动力和石头差不多~
还是固定翼动力滑翔机NB,在空中可以停留几个小时~在一定高度可以关掉电动机~利用重力还有风力在空中产生的升力停留很长时间~

觉得美国的V-22 鱼鹰 都是集成了两者的优点~但听说性能不好,摔了好几架

民用的贝尔609,不过基本上夭折了~

http://www.afwing.com/intro/v22/1.htm

说远点,不如装直接四个小涡喷好了~学校实验室有两个,大概有20CM*10CM 大 一工作,让人害怕~怕固定不好,飞出来砸人~

网友:
我总觉得控制和算法才是关键,只要这两个问题解决了,剩下的也就是换电动机,找到最佳效率搭配,现在无刷效率都在90%以上,电机数据可以参考资料,剩下就是桨的搭配,以求效率最大话,另外给4个螺旋桨加装涵道,避免4桨气流相互干扰;同时减轻自身结构重量的事情了,德国老都用炭纤维结构,还可以选用容量重量比更高的电池;最后就是等待新的高容量重量比的电池问世!

网友:
但是这样的话,最好电机厂的精选电机,众多锂电池厂的精选电池,炭纤维结构机身,这个感觉就是在参加竞赛了,不是所有人都有这个条件的,所以延长动力也就是个量体裁衣的事情了。

网友:
搂主的想法跟我不谋而合, 我也有这个打算。

其实油->电-〉电机的方案是有实用价值的。

很多内燃机车(火车)就是使用这个方案的

网友:
说是这么说,火车是地上跑的,负重不成问题,

你要让这种系统来飞,难!

不然,飞机还不都电驱了!

--------------------------------------------
看看新出的小型电动飞机,那上面用的是燃料电池

用燃料电池提高功率是个办法,但现在还没有什么
民用的产品给大家用。

网友:
飞机没有电驱的必要。 因为螺旋桨间的转速对飞行稳定没有太大的影响, 不想四轴那样要对转速精确控制。

为什么火车要呢? 因为多组驱动轮之间同步性要好,否则效率不高,容易损坏。 因此用电驱动。

网友:
是,用发动机带电动机发电,再用电动机做动力输出的应用很多,内燃机车、常规动力潜艇就都是这样的,最后驱动用的是电动机,不是内燃机。

二战时德国的坦克歼击车”象“用的也是这样的动力方案,当时绝对是世界第一加领先。

不过这个方案的缺点就是体积、重量,四轴上还是免了吧。

网友:
感觉这个论坛可能大家编程技术可以, 硬件方面也ok,就是航模知识太少。

我的固定翼飞机, 用70级(排量0.7立方英寸)4冲程甲醇发动机(发动机重量小于500g),大概150cc燃料可以吊机(不是飞行,而是垂直地吊在空中)20分钟。 飞机重2.5公斤左右, 满载我估计可以3.5公斤。 就是说可以装1公斤燃料, 你说可以吊多久?

建议大家批判别人的时候先找找资料

网友:
油-〉电的方案一定不适合用在10kg以下的4轴, 我认为在10kg以上的4轴上是有实用价值的

网友:
装个轻气球吧,减少重量就可以超过20分钟

油到电效率不是很高,估计30% 都没有

网友:
油-〉电效率不高, 但是燃油的能量密度比电池强多了

网友:
好呀,RickyZhou,光说不练不行,

具体分析分析,动动手,
-----------------------------------

-----------------------------------

不知道你扯火车干嘛,你就没看明白我说什么,
火车不考虑推重比的,地面跑的,负重由地面
承担了,火车要的是稳定的牵引力。优异的牵
引性能,你没事瞎掰啥,内燃机能在机车速度
为零的情况下输出最大扭力?你都没真正接触
过机车。

网友:
【28楼】 nomoneyiv

我扯火车是想说明针对【6楼】 czzhouyun 说的, 他说这样浪费能源,效率不高还嘲笑楼主, 我看不惯,所以举出实用的例子来推翻他的理论。

我没有必要深入了解机车内部具体运作,或者性能参数,我需要的是证明油-》电是用实用价值的。

我不知道你说没有实用价值的根据是什么? 可能在你眼中,发电机就是重的,放在飞机上不合适。不过我建议你去留意一下航模发动机的重量以及输出功率, 再去留意下航模电机的功率,重量, 拉力情况。

我相信楼主的点子比你的“燃料电池”强,要不要把核动力也搬出来? 用现有科技可以解决的问题就不要去想暂时还在实验阶段的新科技了。

呵呵, 我是动手型的人。 我的四轴机械部分已经完成了, 正在搞电路版相关的,电子元件买企齐了, 估计下周末就可以开板咯。
不知道你的4轴进展如何? 该不会是等着剽窃专家门的研究成果吧?

网友:
【29楼】 RickyZhou
说我嘲笑楼主,不要胡说八道,说到这我很生气,讨论技术就讨论技术,带点江湖气息就没必要了,
“呵呵, 我是动手型的人。 我的四轴机械部分已经完成了, 正在搞电路版相关的,电子元件买企齐了, 估计下周末就可以开板咯。
不知道你的4轴进展如何? 该不会是等着剽窃专家门的研究成果吧? ”
瞧瞧自己说的,做人要厚道。
好了,不打嘴仗了,阿莫提供这么个平台宗旨是开源,这是一种尝试模式,如果让你一个“剽窃”岂非显得开源无意义了,如果我所说的有问题请明确指出,无论是见识上还是态度上,我都接受。

网友:
模型级的,二月三K搞不定,此方案放弃.

网友:
俺感觉,后面方案成熟以后可以用小型油机代替电机,用四个发动机做一个大的四轴,似乎可行。只是油机的控制并不只是油门那么简单,要有成熟的自动控制油机的方案才好进行油动四轴的开发

个人感觉我们重在作控制,抛开电池和电机的性能,只要做到现有的硬件下的长时间飞行就够了。提升控制器算法的能量利用率和驱动器的算法的能量利用率还是有效果的。

网友:
回楼上:主动力用油机! 控制和辅助动力用电机!
这样能结合两者的优点!

不过以上只是说说! 本人做飞机可能得一二年后再说!

网友:
油电混合动力

网友:
要大功率长时间飞行还是油动比较好,使用变距浆,也就是和直升机一样控制旋翼的螺距。
再转化为电能控制电机没必要把。

网友:
一个汽油发动机加分动器(一轴入四轴出),使用变距浆,这个变距浆用类似直升机的尾浆变距机构就可以了。

该方案的性能比现有的四电机方式要高,主要是区别在使用变距浆这点上,当然电动四轴也同样可以用上变距浆的。

好处在于由于变距浆,机子的飞行性能或叫功能,产生了质变:具有了倒飞功能,前后左右上下翻滚不在话下。

网友:
是否可以在中心放置油机,齿轮传动加上微型电磁离合调速作控制

网友:
内燃机直驱4轴肯定可行的,北航很多年前就有成功飞行的先例了
我们坛子里的xj6513就做了一个,虽然控制系统还没搞好
内燃机->发电机->电动机->螺旋桨 这种模式不要说4轴了
目前为止,任何形式的飞行器都没听说过用这个的

北航90年代的:

网友:
呵呵。有人说了

网友:
大型船舶上有用这种方式的,小型设备的话不推荐,因为规模太小,效率太低。功重比太低。

网友(2008-06-26):
鱼鹰的问题是在起飞着陆状态时,如果出现突发性的机械故障整个飞机将失去控制,单侧旋翼是无法控制鱼鹰的。说道我们做的四角。如果命好的话,对面的两个同时坏掉也可以落下来

网友:
得,飞控还没做好就想延长留空时间了。不如改做飞艇吧。中心一大气囊,四周放桨。气囊提供浮力还可以缓冲。

我随便说说,败当真。

网友:
减轻不必要的重量 增加浆和电机效率 才是王道

网友:
直接用太阳能的如何?

网友:
晒上1年飞 10分钟如何 哈哈哈哈哈

网友:
我是玩模型的,油动直升机的留空时间也和电动没有质的区别,15~20分钟也要下来了。至于油动顺便发电的课题,是没有任何问题的,早就有人这么干过,把普通无刷电机三相整流就OK了

网友(2008-08-01):
照你这么说,波音飞机15-20分钟也该下来了。

网友:
要真想让时间变得超长,那恐怕得用核能了,呵呵。

网友:
to【47楼】 johnK
LRNAVR说油动直机,而非固定翼!

网友:
还不如搞个燃料电池,来的更加直接,卡系欧有很小体积可以共给NOTEBOOK的电池,能续航半天时间。

网友:
http://news.xinhua-net.com/st/2003-07/02/content_948852.htm

微型发电机,或许有希望。

汽油、氢的能量密度是普通电池的300倍左右,如果能把发电机的重量减到最小,还是可以超越普通电池的。
对4轴来说,发电机的重量还是可以减轻很多的。

网友:
发扬航模载重的精神,保证结构强度的基础上,能减多少就减掉多少。大胆应用新材料,例如碳材等。重量下来了,功率自然就降低所需要的能量就会少很多了。如果要用到屏蔽,我建议用铜网最细的那种一滴水都要半天才能落下去的最好。等等、、、
想飞的时间更长就得动脑筋,能多飞一秒都是进步、、、疯言而已,尽请拍砖

网友:
我这有卖燃料电池车的!不过貌似装载飞机上还需要一段时间!

http://www.jaycar.co.nz/productView.asp?ID=KT2529&CATID=&keywords=HYDROGEN+FUEL&SPECIAL=&form=KEYWORD&ProdCodeOnly=&Keyword1=&Keyword2=&pageNumber=&priceMin=&priceMax=&SUBCATID=

网友:
呵呵,,,,你干脆从机器上连根线下来,接到地面的电源上...............用下太阳能板给备用电池充电还差不多..........

网友:
就目前电池的技术,这个项目的体积大小的直升飞行器,要长时间基本是不可能的。如果在减小整机重量,进一步优化空气动力特性,超过 20min是有可能,不过能延长到多少就不能抱太大希望了。

大家发现没有,所有 油 》电 的应用都是在大型重型设备上的。我个人分析原因有两个:

1.目前的技术,小型设备上很难提高效率。
2.我觉得最重要的原因是,电机的输出特性相对燃油机要更稳定,特别是低转速的高扭矩,还有就是低维护率。相对而言,这个时候的燃油机输出转速基本是恒定的,也大大提高了燃油机的效率,降低了维护率。

所以,老莫,我觉得想延长飞行时间,这个项目的飞行器的体积和重量级别要重新考虑了。

另外,即使不考虑滞空时间,对于多桨直升飞行器的空气动力特性也非常重要。鱼鹰已经是非常不错的一个设计了,可是还是没有解决下降过快时桨叶气流涡轮的弊病。

【17楼】 steamed410 周炜 说的加装涵道,避免4桨气流相互干扰,有道理,可以考虑的。不过我觉得这个主要是对性能上有改善,对于滞空时间,怕不会带来多少正面影响。

【36楼】 binglin 炳哥哥 说的变距桨我在大众机械杂志上看过,ms不是炳哥哥说的这么回事吧? 或者我没有看懂?我对变距桨的理解是,在悬停或者低速飞行的时候,大桨距可以提供更多的下压气流,这里主要的是空气的量;在高速飞行的时候,短桨距可以让桨叶转速更高,这里主要的是空气的速度(鱼鹰相对于传统直升机的重要优势也在于此)。进而,改善直升飞机在高速及低速时候的空气动力特性。我个人认为,这个技术对于这个项目意义不大。

【15楼】 ppa2001 说的涡喷,我觉得也不适合这个项目,涡喷的特性就是少气流量(相对而言)极高的气流速度。ps:我最近在学习你做的PSP屏驱动,有问题可能还要问你请教了。

网友:
据说现在大容量电容有了突破,是否可以考虑一下?电容比电池更容易充电,放电也可以更深。如果加上一个宽范围的开关电源(这个很容易),应该比电池有更长的放电时间,也就是说有更长的飞行时间了。

网友:
油电可能不行,只用油的倒是有可能,四个发动机,另+四套加速度控制系统,每个控制系统单独控制发动机产生的力,加以计算协调,难的就在如何很好的平衡发动机产生的作用力,电子技术的发展肯定能解决这些问题。

网友:
顶26楼

装个轻气球吧,减少重量就可以超过20分钟

飞艇的思路

网友(2011-07-04):
如果现在有超导的东东 那就更完美了 但是在常温下做超导 好像还没有  在低温下 倒是有  好像要-200多度  如果在太空应该能用 不知道卫星航天飞机火箭有没有用这技术

网友:
回复 网友A:
直接用太阳能的如何?

直接用核能算了 能量密度大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其实油->电-〉电机的方案是有实用价值的。

很多内燃机车(火车)就是使用这个方案的

那是因为机械变速器提供不了这么大的功率(在很宽的范围内变速),所以改成电传动的!

网友(2011-12-06):
新思路:用无线传输功率的方法是否可以?及地上接一个大功率的发送器,直接接市电,而直升机只需要接收器即可,比较轻,时间不是问题,只要有市电即可。顺便还好将控制信号载波到发射器上,遥控都省了,指哪打哪。
主要问题在于效率和灵活度,保持发射器始终对着直升机,中间还不能有树啊什么的隔离,比较麻烦。不过据说已解决了。灯和发射器中间站个人都没事,灯还可以继续亮。

网友:
接根很长的充电线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