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做过热量表 ,超声流量计的兄弟

楼主(2008-05-22):
做过热量表 ,超声流量计的兄弟 谈谈你们都用什么方法实现

网友:
我做过热量表,检测流量和出入口的温度,根据公式就可算出热量了,比较简单。当时用430做的

楼主:
我都快愁死了 看1楼这么轻松 用FW427 +斜边AD 可以么   您的流量用的什么传感器 干簧管 霍尔 还是维根  还有啊 PT1000采集那部分用啥样的电路好呢\

我这有个苏大的硕士论文 用的MOTO的 感觉功耗太大了 不合适

网友A:
是430系列的一个片子,好像是FW427。你再查查资料。比较器AD就可以了,当时我们做出来的是工作电流大约7ua左右,一块一次性锂电池就可以工作好几年。本来选用430系列就是因为这个片子就是专门用来检测流量的。就是在水表叶轮上按个半圆的金属片应该叫无磁传感器。PT1000部分加个低温飘的上拉电阻就行了。
我现在不干这行了,不过我有全套的资料。

楼主:
嘿嘿,资料能给我看看么 机密的花点钱也行
sdwhyjf@yahoo.com.cn

楼主:
D138138 紧急救援啊

网友:
收邮件。我的d138138@163.com

网友(2011-04-07):
最近也在弄热量表,D138138能不能发点资料上来参考参考?

网友(2014-08-06):
引用 网友A:
是430系列的一个片子,好像是FW427。你再查查资料。比较器AD就可以了,当时我们做出来的是工作电流大约7ua ...

D138138:

你好!我最近也在做超声波水流量计,可以把资料也发给我一份吗?

万分感谢!

网友B:
用 gp22.目前较好的选择.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 gp22.目前较好的选择.

GP22受温度的影响不好弄,好几个客户反映这个问题了。

网友:
温度对流速是有影响的,但是是可以补偿的,

网友(2018-05-14):
流量计 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