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ICC7.17出来了,增加对XMega的支持,完全支持64位浮点类型

楼主(2008-05-23):
CHANGE LOGS:

V7.17 - May 12th 2008
  [ PRO only: 64 bits FP is now fully supported in the C level. For
    printing, you can use
      char *d2a(double d);

    full support for printf and high level math functions sin/cos/...
    will be done in the next release. ]
  IDE
    - Added Project->Options->Projecti->"Makefile Options" of two choices
      "Relative Paths" or "Absolute Paths"
    - Added device support for xmega64, xmega128, xmega192, and xmega256
    - Simplified Project->Options->Target by replacing several checkboxes
      with an "Instruction Set" architecture drop box
    - [ Application Builder ] Added T261
    - Added entries for XMega64, XM128, XM256
    - Terminal support cleanup and minor GUI enhancements.

  Compiler
    - Added -MXmega with basic XMega support.
    - Added -dfp for double fp.
    - Debug info for __flash was broken.

  Header Files
    - Added M32C1, M32M1, M64C1, M64M1, M32U4
    - Added ioxm128A1v.h and ioxm64A1v.h for ATxmega

网友:
可惜没有key啊

楼主:
有破解的……http://bbs.mcu123.net/bbs/dispbbs_14_52695_8215_skin0_1_1.html

网友:
ICCAVR V7.14A内存补丁  也能用在7.17吗

楼主:
刚才测试,7.17再次针对该补丁作了修改,已经无法使用。
不过我们还是有一个最原始的办法……挂羊头卖狗肉
1、首先安装 7.16A,保留iccavride.exe文件,然后卸载7.16A
2、安装7.17,用刚才的iccavride.exe覆盖到bin文件夹下,这就能用7.14A的补丁了。

哈哈……

网友:
ICC对C99支持如何?

另外Xmega芯片出到底来了没有?

网友:
xmega的支持估计还是不完善的。当初can128刚出来时,6.31a版的can128中断向量表是错误的,等到了v7出来才修正,当时找sl买了个z版的(现在用gcc了也就无所谓了)。
那个忽悠的方法会使xmega支持无法使用(因为7.16a列表里没有,必须的编译参数便不能添加到makefile),64位浮点能不能用不确定(那个和浮点库关联)。那些新增的编译参数是用不上了,因为icc编译时会覆盖原来的makefile,不能通过修改makefile来忽悠它。
另外,icc编译时有icc版本参数(看编译时的输出窗口,有像="7.16A"这个参数),所以是否真的忽悠成7.17了,不知道傻孩子试过么?

7.17不是针对该补丁作了修改,而是作者升级了加壳软件的版本,以前是v4的,现在是5.4.x的穿山甲了,加壳的选项倒是完全没变,但老的补丁当然不可能自动适应新的加壳算法了。

楼主:
这个版本参数有没有都一样,测试过的。
Xmega整个国内貌似只有3片……

网友:
Xmega整个国内貌似只有3片……

怀疑中?????????????????

网友:
楼上说话不友好.

楼主:
只是听说……小道消息……

网友:
ICC最好的选择是不要使用。
推荐GCC、IAR。

网友:
V7.17 - May 12th 2008
  [ PRO only: 64 bits FP is now fully supported in the C level. For
    printing, you can use
      char *d2a(double d);

    full support for printf and high level math functions sin/cos/...
    will be done in the next release. ]
  IDE
    - Added Project->Options->Projecti->"Makefile Options" of two choices
      "Relative Paths" or "Absolute Paths"
    - Added device support for xmega64, xmega128, xmega192, and xmega256
    - Simplified Project->Options->Target by replacing several checkboxes
      with an "Instruction Set" architecture drop box
    - [ Application Builder ] Added T261
    - Added entries for XMega64, XM128, XM256
    - Terminal support cleanup and minor GUI enhancements.

  Compiler
    - Added -MXmega with basic XMega support.
    - Added -dfp for double fp.
    - Debug info for __flash was broken.

  Header Files
    - Added M32C1, M32M1, M64C1, M64M1, M32U4
    - Added ioxm128A1v.h and ioxm64A1v.h for ATxmega

ICCV7AVR v7.17: http://rapidshare.com/files/117000908/iccv7avr_717.rar.html

iccV7ProLoader v1.0.2.0: http://rapidshare.com/files/117001130/iccv7ProLoader1020.rar.html

网友:
同意12楼。
老手就继续用ICC,新手从GCC或IAR开始更好。

网友:
谢谢楼上!  顺便贴出iccV7ProLoader的更新历史:

ICCV7 C Compiler All Product and All Version Loader Patch

1.Install iccv7 for AVR, iccv7 for MSP430, iccv7 for ARM or iccv7 for CPU12 Demo;
2.Copy iccv7ProLoader.exe to iccv7 bin folder;
3.Run iccv7ProLoader.exe, OK!
4.Enjoy!

ICCV7ProLoader Revision History

V1.0.2.0 Release - May 23th, 2008
        - update from V1.0.2.0
        - patch 4 minutes limit in ICCV7
        - support for iccv7avr(AVR) v7.01 to v7.17 or later
        - support for iccv7arm(ARM) v7.00 to v7.08B or later
        - support for iccv7430(MSP430) v7.00 to v7.08 or later
        - support for iccv712(CPU12) v7.00 to v7.04 or later

V1.0.1.0 Release - November 8th, 2007
        - update from V1.0.0.0
        - patch 4 minutes limit in ICCV7
        - support for iccv7avr(AVR) v7.01 to v7.16A
        - support for iccv7arm(ARM) v7.00 to v7.08A
        - support for iccv7430(MSP430) v7.00 to v7.07
        - support for iccv712(CPU12) v7.00 to v7.04

V1.0.0.3 Release - September 28th, 2007
        - added support for iccv7avr v7.14B
        - Fixed a bug with less v7.14

V1.0.0.2 Release - September 26th, 2007
        - added support for iccv7avr v7.14A

V1.0.0.1 Release - September 11th, 2007
        - added support for iccv7avr v7.14

V1.0.0.0 Release - June 14th, 2007
        - First Version
        - support for iccv7avr(AVR) v7.01 to v7.13A
        - support for iccv7arm(ARM) v7.00 to v7.07A
        - support for iccv7430(MSP430) v7.00 to v7.06
        - support for iccv712(CPU12) v7.00 to v7.03A

网友:
我的ICCV7 到期了! 现在在找AVR 编译器,要找免费的! 呵呵,以后坚决不用ICC 的!

网友:
呵呵,ICCV7ProLoader 也更新了。

楼主:
真的可以用蛤……太好了

网友:
用编译器还有老手新手之说?  不要误导刚开始想学的人

网友:
【20楼】 linyu0395 林
编译器也是软件,使用者当然有老手和新手的区别,否则这个论坛上这么多新手/问答贴是干什么的?
14楼说的老手是指习惯了icc的人。

楼主:
大家还是暂时不要用7.17吧,一个正确的程序,7.16A包括以下版本都能正常编译
唯独7.17报告编译器内部错误……
真不稳定……

网友:
ICC以前用过7.0以下的,后来用了CV就不再使用了,但今天我也用以前的在ICC下编的源程序测试了一下ICC 7.17,
因这台电脑还没安装过7.0以前的版本,所以今天刚安装还可以试用45天,因此首先测试有64K代码限制的试用版.

试用期版测试的结果是编译正常,试了一下代码压缩和MIO全局优化,编译结果代码和没优化的完全相同,这说明试用期除了
有64K代码限制外优化也被限制了.

内存补丁版的测试结果是编译也正常,两个优化打开后有效果,代码压缩也一些,没开优化编译生成的代码和试用期版生成的
代码完全相同.

总结:试用期版和内存补丁版测试均没有发现其它不稳定现象.

以上本人仅做学习和测试.

楼主:
7.17编译的结果
c:\iccv7avr\bin\imakew -f MODEL.mak
……
    iccavr -o MODEL -O -g -e:0x2000 -Wl-W -bfunc_lit:0x34.0x2000 -dram_end:0x4ff -bdata:0x100.0x4ff -dhwstk_size:256 -beeprom:0.512 -fihx_coff -S2 @MODEL.lk   -lcatmega
!Internal Error: unexpected CALL instruction
!X The compiler has failed an internal consistency check. This may be due
  to incorrect input or an internal error. Please report the information
  0 at ..\disavr.c(642) to "ImageCraft" support@imagecraft.com
c:\iccv7avr\bin\imakew.exe: Error code 1
Done: there are error(s). Exit code: 1. Sun May 25 13:56:55 2008

7.16A编译的结果
c:\iccv7avr\bin\imakew -f MODEL.mak
……
    iccavr -o MODEL -O -g -e:0x2000 -Wl-W -bfunc_lit:0x34.0x2000 -dram_end:0x4ff -bdata:0x100.0x4ff -dhwstk_size:256 -beeprom:0.512 -fihx_coff -S2 @MODEL.lk
4023 words before Code Compression, 3573 after. 11% reduction.
Device 90% full.
Done. Sun May 25 14:01:15 2008

网友(2008-08-29):
19楼的破解文件,可以试用,但是有个问题
我的卡巴斯基报有病毒还是两个,不知道能不能用了。担心啊。

楼主:
to 【26楼】 zldiy
    无视卡巴。这个补丁是安全的。

网友(2009-05-19):
谢谢19楼的资料

楼主:
7.21A都出来了……但是我用了以后,以前的一些代码莫名其妙会运行错误……暂时不知道错误原因
所以还不是很敢使用……现在坚持使用7.20

网友(2009-08-01):
请问傻孩子:那里可以下载到(破解)的7.20 版本哦?
得到XMEGA的样片,需要ICC支持Xmega

楼主:
GCC也支持Xmega阿……而且你会遭到嫉妒……

网友:
围观群众纷纷表示,非常嫉妒xmega拥有者....

楼主:
希望广大群众尽可能的保持克制,对于一部分先富起来的人,应该用一种平和的心态来看待。

网友:
不敢不敢~~偶然得到~~
在论坛里下到了7.22版本,有一个问题:7.22版本支持Xmega,但在ICC-AVR application builder 里怎么找不到Xmega系列呢,没法获得ICCAVRapplication builder 提供的方便了哦!

楼主:
对哈……用Xmega无法使用代码生成向导,提醒一下7.22A已经出来了。

网友A(2012-03-31):
引用 楼主:
对哈……用Xmega无法使用代码生成向导,提醒一下7.22A已经出来了。

icc8 怎么样??您试过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A:
icc8 怎么样??您试过如何?

没有用过ICC8,我已经完全转到IAR和GCC上了。商业用IAR,普通用GCC,代码也会力求同时支持两个编译器。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没有用过ICC8,我已经完全转到IAR和GCC上了。商业用IAR,普通用GCC,代码也会力求同时支持两个编译器。 ...

soga~~~
看来iccavr是走到时代的角落了呢,,我刚试了试最新的studio 6,套着vs的马甲,运行速度超慢,---而且看上去atmel自己也跟mchp学了学,改用gcc当默认编译器了,
第三方编译器的黄金时代的结束?。。不知道,,
重回avr的怀抱了,感觉十分陌生,头文件什么的都不知道啥对应啥了。正在努力重修ing。,

楼主:
引用 网友A:
soga~~~
看来iccavr是走到时代的角落了呢,,我刚试了试最新的studio 6,套着vs的马甲,运行速度超慢,-- ...

gcc是Atmel在studio4时代就力主的。如果你用gcc,头文件系统应该没有任何改变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