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在iar中使用printf函数

楼主(2008-05-23):
我想使用printf函数从串口输出字符串,我用的是M16.谢谢大侠指点

网友:
需要设置General options -> printf formatter设置成Medium或full
然后需要设置CSTACK大小,General options -> System 默认的是0x80,更改为0x100或者更大

楼主:
谢谢  是不是在IAR中 printf函数 自动默认USART发送呀

楼主:
怎么找不到你 说的设置呢 55555

网友:
你需要重写putchar函数就可以了

网友:
先初始化串口,然后重写int putchar(int ch)函数!!

网友(2011-07-04):
回复 网友A:

真有没有那个堆栈大小的设置呢!
只有选模式的,然后找不到一个叫system的选项卡呢?

网友(2013-08-21):
最最关键的还是包含 STDIO.H头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