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DEMO9S12XEP100上BDM部分的S12UF32芯片发烫

楼主(2008-05-23):
今天收到了参加飞思卡尔FTF大赛而申请的DEMO9S12XEP100板子.但是加电后发现负责用来在线调试的MC9S12UF32PUE芯片在插上USB线后不一会就开始发烫,大概5分钟后就烫得厉害,即使采用外部供电,拔掉BDM ENA跳线也同样发烫.但是能被电脑识别,用CW4.6下载程序,在线调试的功能也正常.
请问大家这有可能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楼主:
刚把这块片子周边的电路逐点测试了下,发现电路没有问题,没有出现短接或短路的情况.
并且,如果将Reset#脚接地把芯片复位住再加电的话,芯片不烫,但是,只要一退出复位状态,芯片立即开始发烫...

楼主:
量了下电流,在不接这片芯片电源的时候,整个板子的电流是30ma

而当接上这个片子的电源后,整个板子的电流立刻上升到114ma,并且是在没有与电脑连接的情况下.一块只负责在线调试的芯片,只有基本的外围电路,空载电流就达到84ma,比整个板子的两倍还大,这是很不合理的!

观察了下,发现设计者将这块片子的所有空闲引脚都接地了,数了下,整整有64个引脚.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原因引起的...

楼主:
在中电网,21IC发了同样的帖子...同样没人回复...

感觉应该是设计上的问题,IO接地,但方向没有配置成输入...

正在考虑,正在酝酿...要不要把那些接地的空闲I/O口都给割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