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M8515的问题 比较急

楼主(2008-05-23):
我用同样的程序和熔丝位设置,怎么有的片子工作正常,有的工作却不正常,我用的是atmega8515l

网友:
是要交论文了?急也没有用,没法帮助你.

程序本身有问题,硬件连接不好,系统抗干扰能力差,使用的工具不稳定都可能造成这样的情况.自己努力吧.

楼主:
machao老师

    我不是交论文,我正做的一个系统是这样,我手头有5片m8515l,其中只有2片工作正常,其他3片都不正常,我用
同样程序和荣丝位设置,用ISP下载,当我想把m8515l换成m8515时,系统环是工作不正常,我指的是按键扫描程序 。

楼主:
另外还想请教马老师,m8515l和m8515的熔丝位出场设置有什么不同?他们编程熔丝位设置又有什么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