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IC16F716 DATASHEET 里PWM周期、脉宽、占空比的疑惑,难道你们没碰到过吗?

楼主(2008-05-23):
DATASHEET里这样写道:
                    “PWM周期 = [(PR2+1)] * 4 * Tosc *(TMR2预分频值)”
                     “脉冲宽度 = (CCPR1L:CCP1CON<5:4>) * Tosc * (TMR2预分频值)”
                     “占空比 = (CCPR1L:CCP1CON<5:4>)/4(PR2+1)”
  假设,时钟为4MHz,PWM的F=1KHz,T就为1ms(1000us),占空比1/2

  根据周期的公式就可以算出PR2=62.5=3EH

  在根据脉冲宽度可以算出CCPR1L=7=07H

  然后,再根据占空比的公式算出的结果却不为1/2,??????????

  何故?

网友:
TMR2的预分频值是多少?  你PR2算错了吧

网友:
占空比≌CCPR1L/4PR2

网友:
更改本人以上的错误回答,由于CCP1CON<5:4>已经用于*4处理,所以占空比=CCPR1L/PR2  ,或者占空比=(CCPR1L:CCP1CON<5:4>)/(4*PR2)

网友:
CCPR1L/PR2就是它的占空比呀。

网友(2010-02-08):
Tosc=4
1/4MHZ=250ns
周期时间=16us
最大频率:=62.5khz
周期时间=4112us
最小频率:=0.243190661478599khz

根据频率计算PR2的值:
一个周期时间=1/1=1ms=1000us

1/1khz=[(PR2)+1]*4*1/4MHZ*1
PR2=62.5us
占空比时间=31.25us

求可以1khz频率和4MHZ振荡器下使用的占空比的最大分辩率:
1/1khz=2(上标PWM分辩率)*1/4MHZ*16
PWM分辩率=7.96578428466209

如果是10BIT的分辩率,那么频率是多少!
1/频率khz=2(上标PWM10bit分辩率)*1/4MHZ*16
频率=0.244140625KHZ

网友:
这里使用后分频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