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学MSP430F149,秀一下焊工,哈哈(其ADC12性能没的说,洞洞板也不怎么跳)

楼主(2008-05-23):
#include <msp430x14x.h>
//********************************************
//表区

unsigned char display_par[10]={0xbe,0x84,0x37,0x97,0x8d,0x9b,0xbb,0x8e,0xbf,0x9f};
unsigned char timp,i=0;
//变量区
unsigned char display_buffer[]={0,0,0,0};
unsigned long ADC0 ;
void ADC12setup(void)//ADC12初始化
{
//ADC12设置**************************
P6SEL |= 0x01;        //使用A/D通道 A0
ADC12CTL0 = ADC12ON ; //开ADC12内核,设SHT0=2 (N=4)
ADC12CTL1 = SHP ;     //SAMPCON信号选为采样定时器输出
ADC12MCTL0 |= SREF_0; //R+=AVCC R-=VSS //转换允许
ADC12CTL0 |= ENC ;    //转换允许(上升沿)
ADC0=0x00;
}
void data_converter(unsigned int value) //数据变换
{
display_buffer[0]=value/1000;
display_buffer[1]=value%1000/100;
display_buffer[2]=value%1000%100/10;
display_buffer[3]=value%1000%100%10;
}

void int_io(void)
{
   WDTCTL = WDTPW + WDTHOLD; // 停止WDT
   P1DIR=0x01;P1OUT=0x0f;    //LED设置
   P4DIR=0xff;P4OUT=0xff;    //LED设置
   P5DIR=0xff;P5OUT=0x00;    //LED设置
   ADC12setup();
//  _EINT();                  // 全局中断使能
}
void display_led(void)
{
      unsigned char a;
      a=0;
      P4OUT=0xff;
      P5OUT=0x00;
      if(i==0){P4OUT=0xbf;a=0x40;}
      if(i==1)P4OUT=0xdf;
      if(i==2)P4OUT=0xef;
      if(i==3)P4OUT=0x7f;

      P5OUT=display_par[display_buffer]|a;
      i++;if(i>3)i=0;
}

void main(void)
{
  unsigned char n=0;
  unsigned long bb,aa[16]={0,0,0,0,0,0,0,0,0,0,0,0,0,0,0,0};
     int_io();
     while(1)
     {
       ADC12CTL0 |= ADC12SC;                     //sampling open,AD转换完成后(ADC12BUSY=0),ADC12SC自动复位;
       while((ADC12IFG & BIT0) == 0);            //等转换结束
       bb = ADC12MEM0; //读转换数据值,同时清ADC12IFG0标志
       if(bb<3)bb=0;
       aa[n]=bb;
       if(n==0)ADC0=(((aa[0]+aa[1]+aa[2]+aa[3]+aa[4]+aa[5]+aa[6]+aa[7]+aa[8]+aa[9]
+aa[10]+aa[11]+aa[12]+aa[13]+aa[14]+aa[15])>>4)*808)/1000;

       data_converter(ADC0) ;
       display_led();
       n++;if(n>15)n=0;

     }
}

楼主:
点击此处打开 ourdev_291152.JPG(文件大小:416K,只有300K以内的图片才能直接显示) (原文件名:STP61278.JPG)

网友:
神乎其技

网友:
楼主回答下。
那些像贴纸一类的是什么。
还有CPU下面还有个什么东西。绿色的。。

网友:
还有CPU下面还有个什么东西。绿色的。。

剪下来的

网友:
楼主可以找利尔达买个DIP的,这样可以省很多精力,不过要稍微注意的就是管脚间距

12位AD最多只做得到10位精度,不晓得是不是人品问题

楼主:
MSP430的12位AD最多只做得到10位精度?
不是吧!
开始我的LED数码管和MSP430共用一个AMC1117-3.3出的电源,跳的不是一般的厉害,想想这TI也不至于放这么名曰12BIT的“垃圾的ADC”于是用了两个AMC1117-3.3分别1000UF电解电容+0.1UF*2PCS NPO 电容滤波出的两个3.3V电源,一个给LED数码管供电而另一个给了MSP430,并多了
bb = ADC12MEM0; //读转换数据值,同时清ADC12IFG0标志
if(bb<3)bb=0;
aa[n]=bb;
if(n==0)ADC0=(((aa[0]+aa[1]+aa[2]+aa[3]+aa[4]+aa[5]+aa[6]+aa[7]+aa[8]+aa[9]
+aa[10]+aa[11]+aa[12]+aa[13]+aa[14]+aa[15])>>4)*808)/1000;
数码管基本不乱跳了

楼主:
""还有CPU下面还有个什么东西。绿色的。。  ""
公司有N多的废PCBA,正为焊MSP430头痛,灵机一动想到了他,顺手找了一个封装一样的拿掉上面的IC割去无关线路留下了PAD,用剪刀
裁下了图中的那一小片PCB...

楼主:
改了点东西,用了其XT2,找不到8MHZ左右的晶振,找了个14.745MHZ的晶振放了上去,没想到MSP430F149也疯狂的的跑了起来
哈哈,意外的发现!!!
不早了,不玩了....

#include <msp430x14x.h>
//********************************************
//表区
unsigned char display_par[10]={0xbe,0x84,0x37,0x97,0x8d,0x9b,0xbb,0x8e,0xbf,0x9f};
//变量区
unsigned char timp,i=0;;
unsigned char display_buffer[]={0,0,0,0};
unsigned long ADC0 ;
void ADC12setup(void)//ADC12初始化
{
//ADC12设置**************************
P6SEL |= 0x01;        //使用A/D通道 A0
ADC12CTL0 = ADC12ON ; //开ADC12内核,设SHT0=2 (N=4)
ADC12CTL1 = SHP ;     //SAMPCON信号选为采样定时器输出
//ADC12内部参考电压设置
//ADC12CTL0 |= REF2_5V; //选用内部参考电压为2.5V
//ADC12CTL0 |= REFON;   //内部参考电压打开
ADC12MCTL0 |= SREF_0; //R+=2.5V R-=VSS
//转换允许
ADC12CTL0 |= ENC ;    //转换允许(上升沿)
ADC0=0x00;
}

//数据变换
void data_converter(unsigned int value)
{
display_buffer[0]=value/1000;
display_buffer[1]=value%1000/100;
display_buffer[2]=value%1000%100/10;
display_buffer[3]=value%1000%100%10;
}

void int_io(void)
{
    unsigned char k;
    WDTCTL = WDTPW + WDTHOLD; // Stop watchdog timer
// MCLK=XT2=8M SMCLK=XT2=8M
//=========================================================
    BCSCTL1&=~XT2OFF;
   do
   {
       IFG1&=~OFIFG;
       for(k=0xff;i>0;k--);
   }
     while(IFG1&OFIFG);
   //  BCSCTL2=SELM1+SELS;
    BCSCTL2  = SELM_2;
///////////////////////////////////////////////
   P1DIR=0x01;P1OUT=0x0f;    //LED设置
   P4DIR=0xff;P4OUT=0xff;    //LED设置
   P5DIR=0xff;P5OUT=0x00;    //LED设置
   ADC12setup();
//  _EINT();                  // 全局中断使能
}
void display_led(void)
{
      unsigned char a;
      a=0;
      P4OUT=0xff;
      P5OUT=0x00;
      if(i==0){P4OUT=0xbf;a=0x40;}
      if(i==1)P4OUT=0xdf;
      if(i==2)P4OUT=0xef;
      if(i==3)P4OUT=0x7f;

      P5OUT=display_par[display_buffer]|a;
      i++;if(i>3)i=0;
}

void main(void)
{
  unsigned char n=0;
  unsigned long bb,aa[16]={0,0,0,0,0,0,0,0,0,0,0,0,0,0,0,0};
     int_io();
     while(1)
     {
       ADC12CTL0 |= ADC12SC;                     //sampling open,AD转换完成后(ADC12BUSY=0),ADC12SC自动复位;
       while((ADC12IFG & BIT0) == 0);            //等转换结束
       bb = ADC12MEM0; //读转换数据值,同时清ADC12IFG0标志
       if(bb<3)bb=0;
       aa[n]=bb;
       if(n==0)ADC0=(((aa[0]+aa[1]+aa[2]+aa[3]+aa[4]+aa[5]+aa[6]+aa[7]+aa[8]+aa[9]+aa[10]+aa[11]+aa[12]+aa[13]+aa[14]+aa[15])>>4)*807)/1000;

       data_converter(ADC0) ;
       display_led();
       n++;if(n>15)n=0;

     }
}

网友A:
MSP430内部的AD很不错,我常用147

网友:
有比较过 MSP430 和 STM32 的AD性能差异的吗?

我正在选型请指教,谢谢!

网友:
if(n==0)
ADC0=(((aa[0]+aa[1]+aa[2]+aa[3]+aa[4]+aa[5]+aa[6]+aa[7]+aa[8]+aa[9]+aa[10]+aa[11]+aa[12]+aa[13]+aa[14]+aa[15])>>4)*807)/1000;

你使用了16次软件滤波,所以显示确实 基本不乱跳了

你的代码中,if(bb<3)bb=0;  这一句请教是什么用?不是太明了。难道是 限幅均值滤波法?

其实,在软件中,我也经常采用均值滤波,只不过一般用不到16个,430的RAM太TMD金贵了。

网友:
楼主的这个子函数,从运算量来说,可以这样优化
void data_converter(unsigned int value)
{
display_buffer[0]=value/1000;              ----------> 不变
display_buffer[1]=value%1000/100;          ----------> 不变
display_buffer[2]=value%1000%100/10;       ----------> display_buffer[2]=value%100/10;
display_buffer[3]=value%1000%100%10;       ----------> display_buffer[3]=value%10;
}

MSP430在没有硬件乘法器的情况下,计算乘法太费时间了.
不论有没有硬件乘法器,计算除法都特别费时间.

网友:
MSP430如果不是这么贵,肯定普及程度比AVR高多了

楼主:
MSP430的价格就是有点~~(图里的是TI给的样片),不过就是看上他的ADC了,看了万利的STM32 报价,嘿嘿有想马上弄两颗STM32来玩玩 (不晓得其ADC怎样?),说实话我真希望avr里有个14BIT的ADC(>10Kbps)

网友(2008-07-23):
强人一个啊!
我是没这心思如此DIY的,不过,我的玩意也多的,都是制板的。呵呵!

网友:
万用板给你用绝了。。。。

网友:
焊工确实不错!

网友:
比绣花技术还要高啊

网友:
这个焊接功夫,不摆老!

网友:
哈哈,有空我也要秀秀...

网友:
请问楼主用的什么线,那么细..........
那线绝缘吗?

网友:
还有,有没有发生过两根线短在一起的情况???

网友:
用漆包线的吧?

网友(2008-09-08):
向高手致敬!

楼主:
穷人的DIY,没有办法

网友(2009-03-25):
强人就是这种人

网友(2009-08-13):
典型的64马分尸

网友:
哪天不小心被小强咬断一根线,嘿嘿,查起来可痛苦咯~~

楼主:
呵呵,这个板放了N久,找出来小试了下,貌似小强咬不断还是不咬我的漆包线,除了灰有一蹭,功能完好

网友:
到嘉立创花50元可以做10块小板。省事多了。

楼主:
【41楼】 zishi

呵呵 ,2008-05-23,20:01:08 哦,50RMB?呵呵

网友:
现在430的价格也下来了,不过相比起来还是要比AVR要高的

不过话说回来,430是16位的芯片,而且破解难度也比AVR要高很多,优势还是有很多的

网友:
请问楼主,剪废pcb用什么样的剪刀好? 偏口不行吧,我也想把废板子上的主控部分剪下来。。就愁用啥工具呢。。

楼主:
Deli的尖刀,6RMB把,呵呵

网友:
向高手致敬 这焊工好厉害

网友:
问下楼主具体怎么焊的,什么烙铁?大概什么温度?
我想焊几个MSP430还有9850,就是不敢焊啊。

楼主:
烙铁 110RMB 冒牌 白光936型
烙铁头  4.2RMB 刀头
温度 设定340度

网友:
其焊接功夫---------神乎其技

网友(2009-12-11):
MSP430 AD12内部基准电压漂移很大的。

网友:
莫非楼主是绵阳西科大的,我认识好多西科大都很喜欢这么焊。

网友(2010-01-25):
咋都喜欢这么焊呢……牛人啊

网友:
最近喜欢上了430

楼主:
最近喜欢上了stm32啦,,,,

网友(2010-03-06):
就焊工来说,的确是神乎其技!做这个太需要耐心了。。。

网友:
真是太有耐心了。我焊了10几个管脚就放弃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楼主可以找利尔达买个DIP的,这样可以省很多精力,不过要稍微注意的就是管脚间距
12位AD最多只做得到10位精度,不晓得是不是人品问题

12怎么只能做到10?

网友:
焊工来说,真的没话说,一个字-------高

网友:
回复 网友B:
楼主的这个子函数,从运算量来说,可以这样优化
void data_converter(unsigned int value)
{
display_buffer[0]=value/1000;              ----------> 不变
display_buffer[1]=value%1000/100;          ----------> 不变
display_buffer[2]=value%1000%100/10;       ----------> display_buffer[2]=value%100/10;
display_buffer[3]=value%1000%100%10;       ----------> display_buffer[3]=value%10;
}
MSP430在没有硬件乘法器的情况下,......

不用除法,用减法更快。

网友:
还真很用心!

网友(2010-04-08):
惊叹~~~敢问楼主焊了多长时间?

网友:
你也忒牛了!

网友:
看了功夫还是不错的,

网友(2010-05-22):
楼主 发点msp430的资料上来吧 才接触这个 资料好难找哦!

网友:
149的片子我自己倒是焊过,不过像楼主这么耐心在面包上搞,FLU.

网友(2010-06-21):
功夫还是很深的,望尘莫及

网友:
回复 网友C:

其实用刀头焊149到PCB上是比较容易的,焊一片快的话1分钟不要,主要是技巧,先把CPU按对脚方式固定在PCB上,然后用烙铁进行拖焊,焊完后,对个别连在一起的引脚清理一下就OK了。楼主焊接有点麻烦的是把PCB上的引脚用线焊出来

网友(2010-09-28):
牛人, 焊工一流

网友:
不是一般的牛呀.我当年也是这样焊M16的.图找不到了.线是用的修手机用的那种漆包线.

网友:
给大家介绍一个430仿真器:
http://www.radio.com.cn/news/200902.htm

网友(2011-02-17):
不要对自己太残忍,该花的钱还是要花的,焊接水平练一练就可以了。

网友:
其实我还是挺冲动的啊!!我也来焊个???

网友(2011-07-05):
真疯狂。那么高频率还能跑。

网友(2012-09-04):
绝啊,楼主精神我欣赏

网友:
81楼是不是何炅小时候????

网友:
手工版绑定,虽然线有点粗,赞一个~!

网友:
引用 楼主:
MSP430的12位AD最多只做得到10位精度?
不是吧!
开始我的LED数码管和MSP430共用一个AMC1117-3.3出的电源, ...

精度是精度,跳码是无噪声分辨率

不知道在无滤波情况下输出的12bit的数据能跳动多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MSP430内部的AD很不错,我常用147

F147的 单片价格能做到多少?

网友:
这个焊工确实牛,赞一个,呵呵

网友:
很强大,很牛逼。

网友:
LZ 你的精度能达到多少 我用内部基准2.5V 测出来跟 电压表测的差50mv 太多了吧????

网友:
楼主的焊工还真不赖额。

网友:
LZ飞线工夫了得!赞一个!

网友:
楼主这么焊,眼不疼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