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rf2807适合做4轴的无刷电调吗?

楼主(2008-05-24):
从电动车维修部要了一个坏的,其实里面就一个大功率电阻烧了;有6个管 irf2807 能用吗?

楼主:
只是做实验用一下,另外在淘宝上居然搜不到这个元件

网友:
可以用   这个估计是N沟道的管子,当全部用N沟道的管子时候,一般需要有个驱动IC,如2110等,主要是为了解决三相桥臂共通的问题,电动车的控制器基本如此。
而用单片机直接驱动,为了电路简化,最好是和P沟道管混用。

选管子的时候除了区别沟道外一般从耐压、电流、内阻等选型,型号什么的不用太在意。11.1V电压下选55V以上的管子足够了。24V电压的都选60V的管子呢!呵呵

楼主:
谢谢 wwwer 狼族蚂蚁 的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