鼓足勇气,发帖求助:S3C2440A+TMS320C6713B高速数据采集与处理平台

楼主(2008-05-25):
ARM主要做通信与人机接口,DSP负责数据处理,两者之间采用HPI接口连接,电路板上不直接连。采用4层板,20cm X 15cm大小。上传原理图(pdf格式),麻烦做过这方面东西的朋友指点一下,器件已经买得差不多了,如果没有什么错误,我就开始画板子了。另附上参考的电路图。先谢了。
arm+dsp原理图(pdf格式)ourdev_292332.pdf(文件大小:391K) (原文件名:arm&dsp.pdf)

网友:
楼主,直接用达芬奇的双核方案不是更好吗?可以参考的DM6446,或者ADI的Blackfin561!另外4层板估计很难布得通哦。

楼主:
希望有经验的朋友多多指教,我周围的同学没有做这个的,学校在郊区,老师都不住在学校,见不着面,关键是他们也给不出有建设性的意见。做这个平台,一个是给老师帮忙,再一个就是自己有个开发学习的板子。如果买的话,作为学生有些吃不消,而且也想锻炼自己一下。

网友:
TI的达芬奇系列芯片内部已经集成了ARM+DSP了,你这种分开处理的方式调试起来非常麻烦。

楼主:
to 2楼:
主要是想要相互独立arm和dsp的开发平台。S3C2440A和TMS320C6713B还算是比较常用的芯片。之前有一个用6711的板子,只有DSP部分,4层板就布通了。也看到网上有用4层板做ARM9的,我想应该能布的通。

网友:
那祝楼主早日成功!

网友:
TMS320C6713B 要多少钱哈?
网上查要600多?!
真的假的?

楼主:
没有朋友能就原理图给点建议吗?一般我是不向其他人问问题的,一个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事,打扰别人不太好;再一个就是我喜欢独立解决问题,只有这样才能锻炼自己处理问题的能力,尽管有时这样做可能会走一些弯路。之前做过TMS320VC5409、EP2C8等自己用的开发板(2层板),尽管都有小问题,但还能用,而且如果再做的话,我就能保证做得很好了。但这次不一样,四层板开板费很贵的,板子上的器件也很贵,如果出了问题,自己经济上很难承受的,心理上就更难承受了。呵呵,希望多多指教啊!

楼主:
TO 8楼:
我在华龙3楼柳帆电子定了2块每块340RMB(不开票),开了票是355RMB。

网友:
我个人认为,三星的芯片不太适合做DSP上位,主要是BUG多而勘误表更新缓慢……当然楼主已经确定了的话,也就没什么好说的了……

图比较多,还得再仔细看看

网友:
谢谢LZ 了~
我不懂,帮你顶~

楼主:
谢watercat、ppa2001跟帖。
TO watercat :
选三星的芯片主要是因为之前有同学买过友善之臂的开发板,资料很多,再者我们实验室买过2410的实验箱,还可以借点东西用。
之前考虑过at91rm9200,ep9315等arm9芯片,但因资料不多作罢。

网友:
9200的资料满多的哈,工业级的,有ATMEL的中文资料~和原理图
而且它的外部总线频率低些,60M左右,所以画板子可以不用等长

楼主:
to【14楼】 ppa2001 :
嗯,了解了,9200的资料我也下了一些,也有参考的板子和原理图,以后有可能会用它。
另外你大几了啊,在江宁大学城那个校区吗?如果是的话,我们距离不远那。

网友:
我大四了~在本部呢~明故宫这呢~

网友:
【13楼】 ggzzc
谢watercat、ppa2001跟帖。
TO watercat :
选三星的芯片主要是因为之前有同学买过友善之臂的开发板,资料很多,再者我们实验室买过2410的实验箱,还可以借点东西用。
之前考虑过at91rm9200,ep9315等arm9芯片,但因资料不多作罢。

=======================

9200的资料其实非常多的……友善之臂的开发板……怎么说呢,根据个人以往打交道的情况看,个人认为,友善之臂是一家名字很有感觉(玩过黑岛游戏的大概都会对此有感觉的)、服务态度很好,但技术水准一般偏下的研发公司……

其实,只说ARM9的话,目前国内容易买到的还真就只有ATMEL的东西能在工控领域中得到较为令人满意的效果了,想必,用到TI 6000系列DSP的东西,也不会是首要面对民用领域的吧?

楼主:
谢watercat指点,这下感觉我前期准备工作没做好,调查很不全面。

网友:
其实这事儿很正常,反正你没有真正开工,只要把握住一些大前提不变,事先图纸重绘的次数越多,你的基础知识也就随之变得越牢靠

不过另一方面说,这也是考验你毅力的时候,因为不是每个人都有决心把一切推倒重来的

基本上,这是艺人和匠人的第一个重大区分

网友(2009-07-10):
哇塞~  TMS320C6713B这贵~   还是用内部集成的ad凑合着用吧

网友:
如果知识单纯的数据采集的话,使用ARM9与FPGA是好的组合。如果需要网络接口,使用ATMEL的9G20,是你更好的选择。
但如果你想带TFT接口的话,那就只有选择三星了。

网友(2009-11-09):
其实,只说ARM9的话,目前国内容易买到的还真就只有ATMEL的东西能在工控领域中得到较为令人满意的效果了,想必,用到TI 6000系列DSP的东西,也不会是首要面对民用领域的吧?

支持【20楼】 watercat
------------------------------------
ARM里面,三星主要是面向消费电子的,这个领域决定了它的芯片不支持很多工业场合

网友(2010-01-27):
回复 网友A:
其实,只说ARM9的话,目前国内容易买到的还真就只有ATMEL的东西能在工控领域中得到较为令人满意的效果了,想必,用到TI 6000系列DSP的东西,也不会是首要面对民用领域的吧?

支持【20楼】 watercat
------------------------------------
ARM里面,三星主要是面向消费电子的,这个领域决定了它的芯片不支持很多工业场合

这句话不实在,芯片的本质是输入输出和计算,基本上都能用,只是如果要求温度范围宽就是难找了

网友(2010-05-21):
请问楼主,您的S3C2440A+TMS320C6713B高速数据采集与处理平台 做得怎么样了呢?我想做一个TMS320C6713的实验板,您上面发的原理图如果没什么问题的话,可否告知声,我想用,万分感谢,

楼主:
arm部分没做,dsp做了,但最后我没有拿到板子,也没有调,因此我也不知道有没有问题。这种情况还是不参考的好,免得出问题。楼上如果使用orc@d的话,我可以发dsn给你,也可以把PCB图和我当时搜集的其他参考设计给你,还是可以提取点资源用用的。留个email吧。

网友:
lz我正在做  S3C2440A和TMS320C6713B的DSP能联系一下 liosohu@sohu.com

网友:
我觉的sdcard部分好像有点问题。

sdcard电源最好10uf或者47uf电容,最好+上电感。因为 scard在插拔时候,会拉低3.3V电压。也许会引起dsp复位。

既然元件已经买了,方案就不多说了。

take it easy!

网友(2011-04-06):
回复 网友B:

楼主你好,我现在想做一个类似的毕设,我有orcad,能把相关资料传给我吗?我的邮箱1030071689@qq.com。谢谢了!

网友:
我也想要哦,我的邮箱:halibote523@163.com

网友(2011-05-26):
回复 网友C:

请问楼主,您的S3C2440A+TMS320C6713B高速数据采集与处理平台的资料还有吗?我正要做一个arm+dsp的实验板,关于hpi和arm的连接,我有点模糊,楼主有什么资料可供参考。我的邮箱ye_song@jit.edu.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