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tc35i调试为何没有接受?

楼主(2008-05-25):
我新买的TC35i GSM MODEM 接在电脑串口上所有功能都实现了。
电脑上串口设置如下(9600,8,n,1)
但是将该MODEM接在我的单片机学习板的串口上为何没调试不成功
晶体采用7.3728M
发送没有问题,但就是接收不到数据。
程序如下
#include<avr/io.h>
#include<avr/interrupt.h>
#include<inttypes.h>
ISR(USART_RXC_vect)
{
        PORTA=UDR;  //这里设断,但程序总是不在这里停,请问这是为什么
};

void uart_init(uint8_t ubbrh,uint8_t ubbrl)
{
UCSRC =_BV(URSEL)| 0x06;
UBRRL = ubbrl;
UBRRH = ubbrh;
UCSRB = 0x98;
}

int main(void)
{
        DDRD=(1<<PD1);
        PORTD=0xff;
        DDRA=0xff;
        PORTA=0x00;
        uart_init(0,0x2f);
        asm("sei");
        UDR='A';
        while( !(UCSRA & (1<<UDRE)) );
        while(1);

};

网友:
呵呵。道理很简单。一个你用的是PC。里面有很到程序,比如IP/TC/。后者MCU,里面有IP/TCP吗?

楼主:
我用的是超级终端调试的,例如在超级终端上面写‘A’,tc35i收到后难道不回送'A'到串口上吗?

网友:
将MODEM的TXD经232转换,接到PC的串口,打开串口监控,看一下有没有回显!

楼主:
看来只能用3楼兄弟的方法了

网友:
你连续发送 AT [回车+换行],应该能收到数据了.

楼主:
使用5楼的方法还是不行啊

网友:
我调试过TC35I的模块啊,一直很正常啊.你的不是裸板吧,裸板还要控制点火信号以启动模块的.

楼主:
我用的是GSM MODEM ,不是裸板啊,在电脑上试一切正常,就是没有接收

网友:
发送没有回码?
不知道模块开机了没有?:-)

楼主:
模块绝对开机了,就是没有反应

网友:
估计楼主是没有发送回车。

除了发送AT外,还要接着发送0x0d,0x0a (这个相当于回车),模块才会返回OK的

这是我用Wavecom模块实验的结果

网友:
GPS的RXD要接CPU的TXD、GPS的TXD要接CPU的RXD!

楼主:
回12楼,我将txd和rxd交换了一下,还是没有用

网友:
楼主直接用串口工具调试
先不接单片机的串口,通过串口调试软件发送AT(记得要加回车换行),看看有没有反应?
SYNC脚可以接指示灯,开机后是闪的,网络正常一般3s一次
也可以打电话判断有没有开机的

网友:
确保你的TC35i没有使用CTS  RTS;一般现成模块使用了硬件流控制,所以你连接电脑可以,但单片机不行。
检测一下是不是使用了上述两根线,如果有连接,可以把CTS RTS拉低,你就能看到GSM的输出了。
或者将GSM流控制设置为无。默认是2,2,即硬件

楼主:
请问15楼的兄弟是不是,在PC上输入  at\q0 即可?

楼主:
谢谢,15楼的兄弟,我现在已经解决了这个问题,你太厉害了,能留个联系方式吗?以后有问题好向你多多请教

网友:
cts和rts连接

我以前犯过这个错误

网友(2009-10-24):
楼主,你的问题是怎么解决的, 我今天也碰到了!

标准9针的串口数据线连接短信猫和电脑,通过串口调试助手一切正常。(试验过接打电话,收发数据等)

换成TXD,RXD,GND三线的数据线连接短信猫和电脑,短信猫只收不发!

现在终于知道是15楼所说的问题了,可我不知道怎么设置?

还请帮个忙!

网友:
同样有问题。
AT\Q0,CTS RTS连接都试过,不行。
还是有别的什么解决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