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分立元件H桥驱动(稳定、低成本,可代替IR21XX集成IC驱动)

楼主(2008-05-25):
电路图(小):

测试结果:

电路图(大):

仿真下载:(Multisim10格式)

本电路是在48V直流电机驱动上使用非常普遍的分立元件MOS管驱动电路,适用频率可达30kHz左右,稳定可靠,在成本局限的产品上可代替IR21XX驱动IC。这个电路已经经历了多年的商业化检验,保证你按照电路里的参数制作就可正常工作。

制作时要注意以下几点:
1)如果你的电机工作电压低于等于12V可能需要调整上桥臂晶体管的工作状态。
2)自举电容C5 C6要使用低漏电的。
3)D5 D6如成本允许应使用快恢复型二极管如FR157。
4)主滤波电容C11 C12必须是高频低阻电容,否则纹波容易引起发烫。
5)C9 C10耐压应是电源的至少一倍。
6)注意布线!!!尤其是高频部分(参考IR的一系列布线文档)
7)由于使用了自举电路,启动时必须先开下桥再开上桥(PWM只能在下桥上加,上桥只加开关信号);而且PWM不能大于95%,否则重载启动、短路测试时烧你没商量(这点连IR21XX也是一样)。

网友:
记号。
“频率可达30kHz”应该不错了。

楼主:
其实频率还可以再高。电路制版实测MOS驱动的上升下降速度可达到400ns/300ns级(IR2103是680ns/150ns),不加死区的话理论频率可达1.25MHz。但实际应用、尤其是驱动大电流电机时15kHz已足够,频率再高主滤波电容很容易因为高频纹波发烫爆炸,即使主滤波电容可以承受,高频驱动时(>40kHz)电流也是惊人_大的,2N5401要换成中功率晶体管如2SA1275等才行。

网友A:
支持!
C1、C4的存在是否会造成上升时间加大?他的作用是什么?

楼主:
C1 C4是防止开通速度过快用的:
1)如果开通速度高于MOS体二极管反向恢复的时间加在MOS上的电流就是二极管恢复的反向电流+电机电流,要尽量避免这种情况出现。
2)电容还可起到消除干扰的作用,防止干扰等造成的误导通。

网友:
走线的文档IR的在哪里,搜什么关键字。

楼主:
参考AN-978

网友:
vivalite 能不能让一个上桥臂一直导通,另一边的下桥臂用pwm来驱动,这样操作能不能保证自举电路正常工作。我下载仿真了,加了一个电流检测电阻。

网友:
电流波形,蓝色是流过马达的电流。其它是马达两端的电压波形。可以看到马达启动瞬间电流很大。基本可以假定这个启动电流就是堵转电流。不知道能不能这样考虑。

楼主:
【16楼】 mahui625
vivalite 能不能让一个上桥臂一直导通,另一边的下桥臂用pwm来驱动,这样操作能不能保证自举电路正常工作。我下载仿真了,加了一个电流检测电阻。
-----------------------
这个电路里上桥需要一直导通下桥PWM就不应该低于95%,否则上桥开启电压会过低的。
想让下桥PWM达到100%请参考主动升压电路:
http://www.ouravr.com/bbs/bbs_content.jsp?bbs_sn=1120867&bbs_page_no=1&search_mode=3&bbs_id=9999

网友:
不是,是一种驱动方法。pwm不要求到100%。按照你的电路来说,比如马达正转。只是一边的一个上管Q1一直导通。另一边对应的一个管子Q10给pwm,这样做驱动。保证电流方向不变。看你的仿真文件,马达电流方向不是一直不变的。

楼主:
【19楼】 mahui625
不是,是一种驱动方法。pwm不要求到100%。按照你的电路来说,比如马达正转。只是一边的一个上管Q1一直导通。另一边对应的一个管子Q10给pwm,这样做驱动。保证电流方向不变。看你的仿真文件,马达电流方向不是一直不变的。
---------------------
哦,你没改信号发生源。

我做测试时让电机左右来回转。我在信号发生源(XWG1)里设置了先开Q4 Q7,然后全关,再开Q1 Q10,全关,再开Q4 Q7....如此循环。

如果你想让电机向一个方向转可以双击XWG1,把前4行(2进制)改为:

这样先全关,然后开Q1 Q10三个时间单位,然后再全关(充电)....循环。当然这只是75%PWM的仿真,想要提高百分比可以增加Q1 Q10时间单位的数量。有兴趣的话还可以编一个51/PIC的程序来仿真。

(右数第1位是D1H[Q1]、右数第2位是D1L[Q7]、右数第3位是D2H[Q4]、右数第4位是D2L[Q10])

网友:
不错。马达控制就三个状态正转 反转 刹车。改变pwm的占空比就改变速度。想搭个板子试试这个电路。驱动估计要加互锁的门电路。这个驱动管子应该是pwm脉冲低电平时间越长导通时间也就越长。你这个操作方法是不保证一个管子一直导通。

网友:
最新修改仿真的成果。双击XWG1,把前4行(2进制)改为:
黄色曲线是流过马达电流的波形,其他两个颜色的曲线是马达两端的电压波形。

网友:
2)自举电容C5 C6要使用低漏电的。用钽电容,耐压看20v够用不???
3)D5 D6如成本允许应使用快恢复型二极管如FR157。公司有开关电源用的1N5819可以代替不???
4)主滤波电容C11 C12必须是高频低阻电容,否则纹波容易引起发烫。这个不知道哪家的好点,电解电容。
5)C9 C10耐压应是电源的至少一倍。这个估计要插件的电容。
6)注意布线!!!尤其是高频部分(参考IR的一系列布线文档) 具体是那些零件的摆放要注意点???
图中的电阻,小容量的电容用0603的应该可以了吧。那个稳压在15v的二极管用多少w的比较合适。

楼主:
2- C5 C6耐压最好在电源电压以上,不过我觉得用那么高级的钽电容真没什么必要,一般非高频低阻的铝电解就行了。
3- 1N5819反向耐压40V,不知道你的电机电源多少V,这个管子耐压最好大于(电源V+12V)*1.5。要求不高的话用M7(1N4007),一般没问题的。
4- 主滤波电容国内的我觉得益阳资江综合性能好,但他们公司比较牛,没个几十K给钱都不理你。东联胜的电容也还行,他们也要量,否则卖你样品好几块钱一个。另外日本红宝石的电容假货不错(广东生产)正品参数就不灵了。(小日本卖给中国的都是处理品--这是他们的中国市场代表的原话)。
5- 有1206封装的100nf/100V,价钱贵,不如用插件的。
6- 电容电阻我都用0805的,尤其和MOS管接近的走的都是大电流。15V稳压管只是起个保护作用,平常没电流,1/4W就行。

网友:
公司的插件电容没多少,都是钽电容,0603的电阻电容。电机用24v的。要两个电瓶来供电。三极管就2N3904,2N3906。看来还要几个大功率的管子推动mosfet。

楼主:
钽电容过压放炮可是怕怕。
0603阻容相当接近功率极限了,恐怕容易出问题(尤其是C1 C4 C9 C10 R8 R11)

网友:
要实用还要加死区保护,电流检测等很多东西。

楼主:
死区保护在MCU里处理好即可;电流检测我没画,实际上就是MOS管通过一个6毫欧的电阻接地,在电阻上取分压送至比较器和MCU做继续处理。

网友:
你的马达保护做了哪些部分的。死区两个管子导通切换延迟多少比较合适。不知道FR157好买不。电阻电容看来只能买插件的了,贴片估计买少量的比较麻烦。

楼主:
我做的有过流保护、相线短路保护,死区1.5us左右,FR157不难买。

网友:
过流保护用的是比较器???要保证可靠性还是比较麻烦的。

楼主:
过流保护用芯片内的比较器,调起来是比较麻烦,我烧了不少MOS才调稳定的。

网友:
看来电源哪里加保险丝是必要的。一般什么原因烧的mosfet。

楼主:
烧MOS原因无非过压或过流,但引起过压/过流的原因太多了,错误的开关信号、干扰、电容失效都有可能烧管子
还有1000uF的电容是为48V电机设计的,24V电流大一倍可能需要2000uF才够

网友:
看来要加大容量 存更多的电荷。1/4w的稳压二极管封装是DO-多少来的。

楼主:
1/4W的不好买,不如买1/2W的。
1N4744 DO-35 (1/2W, 1W)

网友:
15v稳压管看来DO-35的就行。D5,D6用DO-41的。

楼主:
你说的对

网友:
都用do-35的好了,怎么样。过流保护哪里我用的adc来采样,估计保护的速度比是很快。

楼主:
过流保护最好分两路,一路是比较器用来快速检测大的dv/dt,一路是ADC,用于软限流。
MOS管短路时的电流非常大,我做实验时一般短路20几微秒就烧,这已经很接近反应的极限了。

网友:
看来用比较器速度快点。马达堵转的时间电流会比较大。在就是启动的时间。你启动哪里有做限流不。怎么能让马达发挥出最大的功率。我的马达250瓦,24v的。

楼主:
启动也要做限流的,否则MOS烧了马达就没功率输出了

网友:
限流做多少比较合适。还有堵转的保护,现在不是很清楚。

网友:
整理了一下bom,vivalite 帮忙看一下。

楼主:
基本没什么问题,只是你用的Mos是IRF2807,我觉得不如改用STP75NF75,所有的关键指标都比2807强,而且也是75V 80A_级别的。D2PAK的也能买到,价格应该和2807差不多。

网友:
那就行,价钱在3元这个2807。

网友:
要多准备点管子,烧烧。

网友:
vivalite  有把马达卡住测试堵转吗。估计要搞电流钳,最好是示波器的电流模块,那样搞马达驱动比较好。

楼主:
有,连直接用螺丝刀短路相线的测法都有。测试这方面没国家规定,但测全一点自己对产品质量放心。
电流钳精度差一些,要真烧的话几十微秒就够了,电流钳可能采样还没完成呢。最好还是用那个对地检流的电路,用示波器看分压然后换算电流。

楼主:
对这是一家企业用的工业化检测法。对于实验室研发阶段,我们一般会在实验室里把最苛刻的条件都测试通,这个电路才算稳定;在大批量出产品时因为用料成本和工艺的原因即使不能达到实验室的标准也不会和原先差很多。

网友:
你们都做哪些具体的测试了。搞一个稳定点的驱动玩玩。

楼主:
这个驱动就是稳定驱动了,目前电动车控制器里用的基本上都是这个电路。

我们实验室测的有堵转启动、堵死启动、运行时短路相线、启动时短路相线。
工业化生产时一般只抽检不做全检。

网友:
我就做个有刷直流马达。检测应该少点内容。这个星期天去看看元件。

网友:
vivalite 这个电路的12v,5v都需要多大的电流。在就是四个控制端子你是不是直接用单片机来驱动,没有外加一些门电路做互锁。

楼主:
我是都用单片机驱动的,一般情况下单片机出错的几率很小(除非程序写错),没有互锁的必要。
12V电流不会很大,一般不会过150mA,5V电流就更小了。

网友:
好的。那就用78M系列的。看来来回问答几次帖子就变酷了。CBB电容怎么样。这些nf级别的电容用这个。

网友:
找到红宝石的电容规格书,低漏电的。高频低阻抗就没看到型号。

楼主:
CBB很好啊,高频性能好,漏电也小。
红宝石YXF是高频低阻的,不过正品的性能我测过了,还不如仿冒的红宝石强。

网友:
那小容量的就用CBB无感的。

网友:
CBB电容不同的颜色有什么不同,是温度系数???

楼主:
各厂的电容颜色意义不同,温度系数最好和厂家确认

网友:
那估计有点麻烦,只是去电子市场买,那些搞音像发烧的常去那里的。一个CBB要5毛。高频电容红宝石估计不便宜。

楼主:
CBB是不便宜,一般我们做小容量也只用瓷片电容或独石电容。高频低阻铝电解电容都不是很便宜,有量从厂家进的话1000u也要8毛一个,零售可能会涨好几倍,质量还不一定保证

网友:
我只能是买几个自己玩玩。

网友:
vivalite 有没有什么例子代码 放一个出来。

楼主:
抱歉例子代码我没有,但程序流程很简单,大致说一下:

1.上电初始化,H桥四个输入端均为高电平。

【启动电机】
1.获得启动电机命令后先打开下桥2,输出80%占空比的PWM(因为本H桥驱动是低电平开启,80%PWM实际为100%-80%=20%)
2.四到八个PWM周期延迟后打开上桥1(延迟不必控制得很严格)
3.如设定转速应高于20%占空比PWM的转速,在半秒内逐渐增加下桥2PWM至设定的PWM(如设定电机应全速运转,则由最初80%占空比PWM逐渐降低至5%)
注:反转则为开上桥1-下桥2,过程相同不再复述。运行时如需立即反转需停机再反转。

【停止电机】
1.在半秒内将下桥2 PWM逐渐增加至100%占空比(实际PWM占空比=100%-100%=0%)
2.延迟四到八个PWM周期关闭上桥1(延迟不必控制得很严格)

【短路保护-比较器】
超过最大电流(电机额定电流的5倍)触发比较器中断,立刻关闭所有MOS管(全为高电位)

【过流保护-AD采样限流】
每个PWM周期时做电流AD采样,如电流超过一定限流值(如电机额定电流的2倍)则降低一点PWM,保证电流不超过一定值

注:PWM频率=15.625kHz固定

网友:
好啊,留个记号!

网友:
好的,有流程就好搞了。太感谢了。这个桥1桥2是指电路图中那一对管子。开始启动时是不是让下桥的两个管子Q7,Q10都给PWM,好让C5,C6都充满电荷。

楼主:
我的电路在总线上(粗黑线)标了1H、1L、2H、2L。1代表1桥,2代表2桥,H代表高端(上桥)、L代表低端(下桥)。

其实充电效率最高的应该是同侧下桥开一下然后关掉,再开上桥,但这样会有上下死区的问题要处理,所以我改成对侧下桥先开几个周期再打开本侧上桥,这样充电效率低一些但比较安全。

网友:
个人感觉没有必要,因为现在必定是走集成话的路线

楼主:
一个成本3块钱,另一个才1块钱不到,如果是你当老板的话就知道要选哪个了。
现在的电动车控制器拆开来看有哪一个是用集成驱动的?几乎没有。

网友:
不是搞消费电子不知道成本问题。现在一毛钱都要省。都是拼成本的。

网友:
vivalite 你的这个每个PWM周期时做电流AD采样 那采样计算是平均值吧。

楼主:
AD采样换算成电流有效值。
公式:电流有效值≈电流即时值*PWM占空比

网友:
有多次采样然后做数字滤波什么的吗这个。

楼主:
这个PWM每周期采一次就行了,最好别滤波,或直接用卡尔曼滤波

网友:
一个pwm周期采样一次电流,不用重复采样好的。

网友:
不错,好久没用multisim了

网友:
卡尔曼滤波,比较有挑战性。

楼主:
卡尔曼滤波需要高性能MCU的,要不速度跟不上

网友:
在上桥关闭后对应下桥要导通续流,通过mosfet的二极管续流好像功耗比较大。看了你的那个电路详细分析。

楼主:
实验时小功率应用(P<=400W)不续流发热功耗也不大,个人认为可以用增加散热片面积的简易办法来解决。

网友:
看效果 发热小好点。

网友:
怎么一个电路图都看不到的?

网友:
装IE7.0就可以看了,嘻嘻

网友:
用楼主的下桥搭了测试电路,驱动50N06,下降沿很陡,上升沿不是很陡,有4uS左右的延迟,使MOS的开通损耗增大。
专用的下桥驱动也很多,隔离的有:TLP250,TLP251,HCPL3020等,非隔离的有:TC4427(双通道),TC1410,TPS2816系列等,不知大家常用哪种?交流一下,便于采购。
上传一个microchip的资料,供参考,好像之前哪位上传过:

楼主:
【100楼】 szxszx :
用楼主的下桥搭了测试电路,驱动50N06,下降沿很陡,上升沿不是很陡,有4uS左右的延迟,使MOS的开通损耗增大。
专用的下桥驱动也很多,隔离的有:TLP250,TLP251,HCPL3020等,非隔离的有:TC4427(双通道),TC1410,TPS2816系列等,不知大家常用哪种?交流一下,便于采购。
---------------------
用50N06,看来你做的成品属于紧凑型的,MOS焊在板上用电路板散热,对损耗的要求严一点。

我这个电路原本是对高功率电机设计的,控制器有足够的散热面积,是我故意降低开通速度的,这样做的好处是能大幅提高抗干扰和抗过流能力。(实际上15kHz的开关速度,8A的持续电流下散热器只比室温高5度左右)

如果你想尽量减小MOS开通损耗,让上升和下降沿一样抖,你可以去掉C1 C2 C3 C4这四个电容,保证这样开通速度有几何性的提高。如果还不嫌快,你还能减小或去掉R2 R8 R5 R11这4个限流电阻。

如果你驱动的是感性负载的话还是建议你保留C1 C2 C3 C4这四个电容(可以改小到1nF)。Microchip的文章只涉及了驱动电路和MOS管的匹配设计问题,并没有涉及MOS管驱动什么样负载带来的问题(比如负冲造成的上桥提前开启、耦合进来的干扰如何处理等等),而MOS管驱动的负载又直接决定了驱动的设计,这些是一环扣一环的。

网友:
楼主对这方面很熟悉呀。有没有相关方面的书可以推介来学习一下的

楼主(2008-06-24):
推荐看一下IR公司的Power MOSFET Basics,多分析多计算。
MOS管参数手册里的每一个参数、每一个图表都是非常重要的,选错参数或工艺做错会直接影响到产品稳定性。

网友:
都是高手啊

网友(2008-08-16):
请问楼主可以驱动多大功率的电机?

楼主:
多大功率都行

网友:
很有实用的资料

网友:
不知道速度能多快

500K不知道行不行

楼主:
500kHz基本不可能,除非驱动的MOSFET Cgs很低。(专用芯片也很少有做到100kHz以上的)

网友:
搞个20khz足够了,

网友:
1000u的电容接哪,我怎没找到?

网友(2008-10-13):
分析的很好。但我还有很多不明白之处想请教楼主。请问楼主怎么联系(电话或QQ)

网友:
请教楼主:我的问题如下:
                     1。下管用HALL开,上管PWM。程序设计时没有考虑哪个先开(同时)
                     2。上管虽说有自举电容,但我在每个相线上对地加了个10K电阻。只要一上电,自举电容上就能有15V电压。
                     3。推动三极管5401能否用SOT-23封装。驱动时(16kHz)电流是多大的?如何测试贴片三极管功率是否能承
                        受。
                     4。PWM不全开,空载转速上不去。若程序上设计全开、但启动时由于电流限制还是不会全开,有什么问题?

                                            急急急!                         谢谢!

网友:
电动车在骑行过成中烧MOS管。有谁知道什么原因?(电话:13983372500)

网友:
to :LZ
"驱动大电流电机时15kHz已足够" , 那岂不是在音频范围内?人能听到声音呀,客户能接受吗?

网友:
15kHZ应该是听不太到的。12K的也有做的

网友:
驱动大电流电机呀,15kHz的噪音可不小,而且这个频率人听起来会非常难受。

网友(2008-12-17):
非常经典啊~~~~

楼主:
-试验过很多遍,只要你的换向准确及时,15K驱动产生的噪音声级很低,基本是听不到的。
-另外这种自举升压电路不推荐上管PWM,原理不详述了。即使下管PWM想做到全扭矩静态启动也需要特殊启动逻辑,由于涉及行业秘密我就不说了,感兴趣可以用多通道示波器研究驱动电路的工作状态。
-实际应用时相线应对地接10K电阻,在模拟里为避免速度过慢就省略了。
-5401可以用SOT23,如果你用15K左右驱动频率电流在承载范围内的。
-对于启动电流不是全开的问题请检查电路上的各组电源电压。

楼主:
电动车骑行过成中烧MOS管原因太多了,软件硬件都有可能,慢慢调就能调出来。建议上测功机做曲线调的时候会直观一点。

控制器做好了应该做一次重载试验。我原来做48V 6管400W控制器时是在没有强制散热的测功机上做20A 1小时持续重载老化试验的。根据试验算出电机实际输出功率为48V*20A*√3=1662W,实际输出功率是控制器额定功率的4倍,而且可以经受1小时的持续考验,这样的产品出厂才任凭用户怎么过载启动、短路都不会坏。

慢慢调吧,能调出来的。

网友:
楼主真是厉害,请帮忙看看帖子吧,18号发的,也是关于步进马达H桥电路的

网友(2009-03-24):
电动自行车上的?

电机是怎么分类的?

楼主:
这里画的只是H桥驱动。
做电动自行车用三相无刷电机,再复制一路出来就行了。

网友:
可否适用于开关电源中的全桥驱动方式,频率80K~500K,图中的电机替换成变压器的原边?

网友:
不知道这个电路用来做数字功放怎么样,电机改成喇叭。当然还得加滤波,频率上的去吗??

网友:
好东东,mark住!

楼主:
这个电路是驱动电机专用的,做功放什么的还是建议用非自举电容生压的方式做

网友:
支持一下!
不过Multisim10不好,经常出错(可能D版原故),还是用Multisim9好,比较稳定

楼主:
Multisim10不用中文就不会出错

网友:
向LZ致敬!

网友(2009-06-11):
不错,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2009-07-18):
MARK H桥驱动

网友:
VV版主的技术贴很少,但是技术确实是很强!

网友(2009-09-16):
马克一下

网友(2009-11-01):
VV斑竹就是牛,电动车行业的专家。

网友(2009-12-06):
记号!学些。。。

网友:
这个我有时间要试试。看看效果怎么样。

网友:
经典分立元件H桥驱动(稳定、低成本,可代替IR21XX集成IC驱

记号

网友:
强,可惜我一个单无都没有看明白,不知它是如何工作的

网友(2010-09-01):
如果电机是12v应该怎么修改,电路做出来发现上桥臂不能完全导通

网友:
请问楼主,我用你的电路来驱动220V的电源,PWM出110V电压来可以不,负载电流最大是15A,望答

网友:
回复 网友B:

请问你的示波器是什么型号的?

网友(2010-10-10):
这个讨论好,学习!

网友(2010-11-13):
灰哥呀! 你怎么联系啊,有很多问题想请教您···

网友:
回复 楼主:
楼主,这个电路中,C9,C10的100nF的电容是什么电容啊?貌似是滤高频干扰的。

网友(2010-12-15):
标记一下,谢谢楼主。。。。。

网友(2011-01-17):
这个原理还得自己慢慢摸索

网友:
MARK,电机驱动。

楼主:
回复 网友C:
如果电机是12v应该怎么修改,电路做出来发现上桥臂不能完全导通

12V要把VM变成24V

楼主:
回复 网友D:
请问楼主,我用你的电路来驱动220v的电源,pwm出110v电压来可以不,负载电流最大是15a,望答

220V直流?太高了,三极管都受不了的,推荐用IR2103这类驱动芯片,比较省事

网友:
真是太牛了 收益匪浅啊

网友(2011-03-01):
mark,以后来看看讨论

网友:
mark,分立元件H桥驱动

网友:
楼主,我用该电路时,负载是电容时,总是烧管子,如果是电阻就没事,但我现在的负载必须接一个电容。工作时,总是上桥开,下桥关闭;下桥关闭时,上桥开启,已经设置了死区时间。但还是烧管子,是不是dv/dt引起耦合,或者是寄生电感引起了误导通?

网友(2011-04-02):
mark,想自己实现一个。

网友:
真是的! 这不是08年就有了吗?

咱这一阵杂务多得要命,还在操心Nmos H桥的分立驱动.  早知道也省几天心了.

网友:
电机驱动
markk'

网友(2011-05-27):
标记以后下载。最近论坛不知道怎么了,附件老是下载不了

网友(2011-07-23):
还有自举的......mark

网友:
哪位仁兄可以分析一下电压自举部分的电路啊,晚辈电路分析能力很差,看不懂,恳请各位前辈指导

网友:
mark 电机驱动

网友(2011-09-12):
非常好!学习了

网友(2011-12-25):
回复 楼主:

楼主,最近我也焊了个mos驱动,驱动与您的大致一样,不过都是高电平驱动;

改动时主要是G极寄生电容放电的三极管改动了一下:(up/down:高电平2.4V,低电平0V)

问题是上管开时,下管G极也会有波形(波形很大足以开管);怎么防止呢??
想了好多方法都不行,您经验多,帮帮小弟吧;

网友:
263楼的电路最大的问题是上管驱动没有自举电路(即C5/C6/R5/R6),应该根本不能打开上管

网友:
回复 网友E:
已解决

网友(2012-02-18):
大家都MARK 了我也MARK

网友:
经典分立元件H桥驱动

网友:
如来佛掌印

网友:
mark,H桥电机驱动

网友:
请问下 D6 D1 D2的作用是什么呢????

网友:
这个可是好东西!

网友(2012-04-29):
引用 楼主:
【100楼】 szxszx :
用楼主的下桥搭了测试电路,驱动50N06,下降沿很陡,上升沿不是很陡,有4uS左右的延迟 ...

vivalite前辈您好,最近着手做H桥电路,有几个问题望您多多指教。
第一。用过L298和mc33886那些驱动芯片上都有使能端控制。可以通过PWM控制使能端来调速。用MOS实现H桥时有没必要增加与非门来增加使能端功能。
第二。关于pwm死去问题,能否用3525pwm控制芯片来控制呢。
麻烦您了

楼主:
好像33886没有使能吧。直接用MCU产生PWM通过L298/33886驱动MOS或电机就可以了,不需要用使能做PWM调速。
3525是专用的PWM芯片了,至少3块钱一个。MCU也能实现完全相同的功能(包括实现死区还有3525不支持的同步整流等),而且价格便宜过3525。

网友:
留爪,备用

网友(2012-06-02):
楼主做项目吗 ,我有个直流驱动的项目 有时间联系我 13562199623
QQ:1055841260

网友:
帖子有点老,但是技术是很实用的东西。
很长时间被自举电容困扰,后来使用2110还是有问题,出现几率降低了。
来这里看见了、很棒!留个标记!

网友(2012-07-12):
引用 楼主:
其实频率还可以再高。电路制版实测MOS驱动的上升下降速度可达到400ns/300ns级(IR2103是680ns/150ns),不 ...

同感。此前有个驱动板采用62.5KHz的频率,主滤波电容烫的要命

网友:
用楼主的文件在Multisim10.0中仿真,XSC1这个四通道的示波器模块怎么没反应?看了下Multisim10.0的仪器模块。好像只有2通道的示波器

网友:
学习中  做自己的驱动

网友(2012-08-19):
标记起来学习!

网友(2012-10-23):
记号,也许明天就死了。

网友:
记号,但愿明天还活着。

网友:
兄台,,真的不错

网友:
非常需要

网友(2013-02-11):
记一下,以后备用

网友:
能承受多大功率??

网友:
好东西,慢慢看!分立元件H桥

网友:
做成电路 用过没?

网友:
记号,H桥驱动

网友(2013-08-06):
醇香老帖。。。

网友:
我想问下楼主,这个电路是从哪转的,还是原创的呢,电路确实蛮经典的

网友(2013-09-17):
1:这种驱动控制,如何避免死区?
2:正向:MOS管Q1,Q10,导通控制,是Q1一直导通,Q10 pwm信号控制?
3:反向:MOS管Q4,Q7,导通控制,是Q4一直导通, Q7 pwm信号控制?

网友(2013-11-17):
请问 Q15和Q16那两个2N5401是起什么作用的呢

网友:
记号,高手就是不一样。

网友:
LZ研究这个电路很透彻啊

网友:
LZ我刚刚接触mos电路请问为什么“由于使用了自举电路,启动时必须先开下桥再开上桥(PWM只能在下桥上加,上桥只加开关信号)”
PWM只能在下桥上加,上桥只加开关信号---这个不明白

网友:
谢谢分享!请问如果电机的额定电压低于12V,电路中元件的参数该如何计算?

网友:
LZ你好 最近看到一个成品的电路如图,请问驱动N-MOS的驱动电路 驱动电压是否合理(过高)?  他这个驱动电路是否可取?

网友(2014-05-29):
版主你好,看了你发的经典分立元件H桥驱动,觉得很好,我现在也是在研究48V500W的无刷电机控制器,我的驱动电路是用IR2101+75N75构成的,但实际运行时候发现老容易烧管子,可能是阻值容值设置不对,请问版主能否给个500W48V用IR芯片做的的驱动电路参考一下

网友:
标记,经典分立元件H桥驱动(稳定、低成本,可代替IR21XX集成IC驱动)

网友(2014-08-12):
引用 楼主:
抱歉例子代码我没有,但程序流程很简单,大致说一下:

1.上电初始化,H桥四个输入端均为高电平。

为什么正转是先通下桥2,然后上桥1,而反转是上桥1,下桥2,不是应该下桥1,上桥2吗?。还有为什么要立即反转需要先停机再反转?谢谢楼主的回复。

网友(2014-10-30):
mark一下多年前的帖子,分立器件的H桥驱动电路

网友:
你的莫元是什么情况?

网友:
“高频驱动时(>40kHz)电流也是惊人_大的,”不理解这句话, 楼主会不会是想说“开关损耗是惊人的”?

网友:
实践出真知

网友(2016-07-11):
这个电路不错的,适合工作在40KHZ以下较好,频率高产生的延迟不容忽视

网友:
灰常不错,学习了,不知道为什么我用的IR烧mos

网友:
LZ请帮我分析一下,我的电路为什么只少上面的管子?连接

网友:
挖坟挖到宝了。

网友(2016-12-02):
很经典的电路,收藏一波

网友(2017-02-04):
Mark  很实用的电路,谢谢

网友F:
现在diodes的驱动比IR要便宜一半以上,性能更好

网友(2017-03-12):
大师们,这种电路如果用PWM互补输出能用吗。

网友:
正好需要,点32个赞!

网友(2018-01-02):
Mark,参考分析

网友(2018-04-21):
>现在diodes的驱动比IR要便宜一半以上,性能更好
Do you have a list of the NMOS driver from diodes?

网友(2018-06-01):
这个实用!   MARK来慢慢消化。

网友(2018-09-20):
经典H桥电路,收藏了,谢谢楼主!

网友:
mark一下,好多知识,谢谢楼主

网友:
用这个电路遇到一个问题   电机运转过程中  手指一摸驱动部分电路  mos瞬间就烧了

网友G:
引用 楼主:
【100楼】 szxszx :
用楼主的下桥搭了测试电路,驱动50N06,下降沿很陡,上升沿不是很陡,有4uS左右的延迟 ...

去掉或者减小这几个电阻后  下面的三极管不会被烧坏吗

网友H(2018-11-12):
引用 网友G:
去掉或者减小这几个电阻后  下面的三极管不会被烧坏吗

电阻不能去,可以调大小,4uS太长了做不到30KHZ

网友G:
引用 网友H:
电阻不能去,可以调大小,4uS太长了做不到30KHZ

最小可以调到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G:
最小可以调到多少

你自己算下三级放大倍数,和驱动电流,4uS可以调到1-2uS左右,

网友:
sign收藏珍藏下

网友(2020-03-24):
谢谢分享,不太明白的是,上桥臂自举电容充电过程,假如电机一个方向一直转时,上桥臂是一直是打开的话,PWM给另一个桥的下桥臂,这种情况下自举电容怎么充电呢?
我觉得上桥臂应该是周期性短时间关断,给自举电容留出充电时间,另外,这个电路不适合驱动电阻比较大的负责,因为自举电容充电效率不高。
不知道理解的对不对?

网友I:
21XX系列太贵了。这个合适

网友(2022-08-24):
引用 网友A:
支持!
C1、C4的存在是否会造成上升时间加大?他的作用是什么?

看了其他视频讲解是防止mos的振铃现象

网友:
引用 网友I:
21XX系列太贵了。这个合适

用上了吗?电动车上几乎都是用的这种分立元件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现在diodes的驱动比IR要便宜一半以上,性能更好

是否可以讲解一下
"1.由于使用了自举电路,启动时必须先开下桥再开上桥(PWM只能在下桥上加,上桥只加开关信号);2.而且PWM不能大于95%,否则重载启动、短路测试时烧你没商量(这点连IR21XX也是一样)"

能否讲解一下以上两点

网友(2023-03-06):
标记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