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性能分立元件H桥驱动(非自举电容升压,没有IR21XX的缺点PWM可维持在100%)

楼主(2008-05-25):
电路图--小:

电路图--大:

仿真工程:(Multisim10)

本电路继承了前贴我发的那个48V驱动电路低成本、可靠的优点,将驱动烦琐的自举升压电路换成了主动升压电路,这样驱动部分的可靠性可进一步提高、也能在上桥上加PWM且PWM也能等于100%了。

下面是一些注意事项:
1)如果你的电机工作电压低于等于12V可能需要调整上桥臂晶体管的工作状态。
2)升压电容C7要使用低ESR的。
3)D5 D6如成本允许应使用快恢复型二极管如FR157。
4)C8最好使用CBB电容,成本不允许可使用独石电容。
5)主滤波电容C11 C12必须是高频低阻电容,否则纹波容易引起发烫。
6)C9 C10耐压应是电源的至少一倍。
7)注意布线!!!尤其是高频部分(参考IR的一系列布线文档)

网友:
做个记号。。

楼主:
再补充一点:这个电路运行时不需要先开下桥再开上桥。

网友:
你这个好像不可取,单纯的抬升了G极电压,而没有跟随S极的电压进行浮动。

会造成Vgs有大于12V的情况发生。

还不如你的第一版电路!

楼主:
【3楼】 nomoneyiv
-----------------
这个电路不会出现你说的Vgs大于12V的情况。(在板试验过,示波器看Vgs最高压实际是12V)

我们可以这样分析:
上桥D1H接到开通指令,对C3和MOS管GS电容充电,Vgs电压是逐步提高的。

当Vgh电压达到Vth后MOS电阻大幅减小,MOS管S级电压也会快速上浮到48V,而我们高压端的电压只是48+12=60V,在Vgh上的压差是60-48=12V,完全在Vgh承受范围内。

如果你注意观察我的前一版电路的话,我在上桥上用了一个电容升压电路。正常工作时Q2的发射极上加的永远是48+12=60V,唯一不同的是本电路是主动升压,前一个电路是被动升压。

被动升压的缺点是启动时电机转速很低,升压效率不高,上桥很有可能因供电不足加上大电流发热烧毁;在主动升压电路里就不存在这种问题。

网友:
好东西!!!做个记号。

网友:
楼主,你那个555去掉,用MCU的一路闲置PWM驱动,也是可以吧!

----------------------------------------------------------

MCU驱动一个三极管,三极管来接电容负端

楼主:
【8楼】 nomoneyiv
楼主,你那个555去掉,用MCU的一路闲置PWM驱动,也是可以吧!
----------------------------
当然可以。

MCU驱动一个三极管,三极管来接电容负端
----------------------------
应该用图腾柱式驱动,2~3个管子

楼主:
重要更正:

刚发现由于Multisim的一个储存BUG,我在顶楼发的项目文件可能无法在Multisim里正常模拟,特此制作了一个修正版。

修正版里主要修正了XWG1、虚拟示波器等内容丢失的问题,尤其是XWG1的内容丢失会使4个MOS管同时打开,使电路仿真工作不正常或出错。

修正版还增强了主动升压电路的性能(由于疏忽,原电路升压部分使用的实为75%方波发生器,效率较低,现已改为效率最高的50%方波发生器)

完整项目文件下载:

主动升压部分增强前后对比图:

注:
减小R20可以提高升压频率。使用上桥输出PWM时升压部分的工作频率应大于等于PWM的工作频率才能保证电压充足(有一个折中办法可以既不用提高升压频率也也能保证上桥供给电压,但由于是某公司的专利我就不在这里提及了)。另当升压频率超过10KHZ时建议将C7换成无级性电容或高频电容。

楼主:
补充一个由MCU代替555的升压电路:

由于三极管和二极管的压降缘故VM点电压应由原来的12V提高至14V。
MCU输出占空比需为50%才能保证电荷泵最佳升压效率。
如上桥不加PWM则MCU输出升压频率5KHZ足矣;上桥加PWM则MCU输出升压频率需至少为PWM频率。

项目文件:(略)

网友(2008-09-12):
也要mark & 3Q的

网友:
这么好的贴子,不顶就太对不起楼主了!

网友:
谢谢版主!

请教为什么要在gs上并10n电容C1~C4,这样不会令PWM边缘变差吗?

网友:
谢谢版主!

请教图中的电流支路会不会引发大电流使R2烧毁?

网友(2008-10-28):
请教若干问题

1、为什么Q3的控制信号从发射极注入而不是常规的基极注入,是为了提高开关速率吗

2、Q2截止时,是否可以理解Q15的作用类似一个快速泻放Q1栅极电荷的装置,并且泻放到0.7V为止(被C3保持着)

3、Q2导通时,Q15的基射被反偏,开门电压通过D1加到Q1的栅极,D2是为了在形成栅极控制电压的过程中栅压超限而设置的,是否理解正确

问题可能小白了点,多谢指教

哦对了,还有一个问题,一般你们都用什么型号的二极管做感性负载的泻放啊,靠场效应管里的那个寄生的会出问题吗(大电流时)

本贴被 crazyeda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8-10-28,20:02:11.

网友:
很专业,赞一个

网友:
做个记号,研究一下

网友:
这个驱动电路最大输出频率多大,在占空比为0~99%都可行吗?

网友:
占空比为0~99%都可调,楼主是用555产生辅助电压,不受占空比限制。

楼主:
只要你把散热做好了,长年累月100%占空比都行

楼主:
【20楼】 cowboy

谢谢版主!

请教图中的电流支路会不会引发大电流使R2烧毁?

-------------------

这个电阻阻值需要配合频率计算的。如果计算不当确实会烧毁。

通常15K频率,75NF75管子用1/4W已经足够了

本贴被 vivalite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8-11-13,14:39:54.

网友:
占个位置,有时间再看哈!!!

网友(2008-12-02):
这个推挽电路,自已也动手搭了一个:

10Khz方波输入的输出波形

1M方波输入的输出波形

从示波器中可以看出,10K的波形正常(其实还是稍有点突变),1M就明显失真,当然电机控制不需1M,只是单纯讨论下推挽电路,为什么随频率升高失真会如此之大?

信号输入是从波形发生器输出,这个信号是方波没有问题

本贴被 workhelper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8-12-02,09:51:10.

网友:
【32楼】 workhelper,输出端并联个10nf的电容再看看!大功率FET的输入等效电容接近10nf.

网友:
呵呵,比较专业了,但是还有地方可以改!管子栅极加一个几欧姆的小电阻,可以去掉你看不到的管芯的阻尼振荡!其他的值都挺合理的,如果允许,51欧也可以适当的再减小一点!

网友(2009-01-04):
那位大哥帮扫下盲,14楼的问题,请教为什么要在gs上并10n电容C1~C4,这样不会令PWM边缘变差吗?IR21xx的典型应用没有这个电容

楼主:
35楼:

C1~C4的作用是:

1)吸收干扰

2)降低开通速度但关断速度基本维持不变(减小门级高频震荡同时也作为同步续流驱动的安全措施之一)

网友:
还是不太懂,vivalite 能否再深入点

1)吸收干扰 --这个毫无疑问
2)降低开通速度但关断速度基本维持不变 -- 降低开通速度是否会加重MOS管的瞬态功率冲击?
     也作为同步续流驱动的安全措施之一 -- 还没了解什么是同步续流驱动

楼主:
降低开通速度降低dv/dt、减少耦合到对管门级上的电压,可避免极端情况下对管的误开启(极端情况指大功率电机缺相、突然卡死等)。
同步续流也有人叫同步整流,具体原理谢渊斌先生的文章有详细介绍。

网友:
谢谢vivalite,按你的描述,降低开通速度,我暂时理解为权衡"极端情况下的安全性"与"正常情况下的开关损耗"之间取得最佳点,以后用到时再作深研。
原来同步续流和同步整流是同一回事,只不过是叫法不同而矣,明白了!

网友:
很经典的帖子~~

网友(2009-04-03):
vivalite
您好,我还是一个菜鸟,有一个问题向您请教一下:
为什么要在P75NF75前加一个51欧姆的电阻呀?有什么作用?

网友:
我想问一下,如果驱动电压是36v,电路该做什么相应的修改?

网友:
那个ZPD15能用1n4744代替么?

楼主:
46楼:限流用的,防止开通速度过快造成Vds振铃进而Vds超压雪崩击穿
47楼:基本不用改
48楼:一般都用1N4744,我画ZPD15是想突出是15V稳压管

网友:
按照更新以后那个升压电路焊好以后555输出的频率在61Hz左右,对么?

网友:
按照更新以后那个升压电路焊好以后555输出的频率在61kHz左右,对么?
如果在上桥加pwm的接单片机的四个引脚的逻辑是什么样的?先全部置低,然后H1 输出pwm L2置高,再全部置低,然后H2 输出pwm L1置高?
如果让电机停转,是把H1 H2置低L1 L2置高么?

楼主:
升压用的频率主要看你的PWM频率和切换频率。如果你是用上管做斩波的这个频率不能太低,如果仅仅是上管输出对应的开通状态就不需要太高的频率,10几K就可以了。

注意这种推动电路置低是开通,置高是关闭,全部置低就是上下桥短路,可以看烟火了。

开机D1H/L D2H/L全部置高电位
电机转向1:D1H低 D2L低 (其他高)
电机转向2:D1L低 D2H低 (其他高)
再生制动:D1L D2L 同时输出从0%-90%的逐步上升PWM(其他高)-- 其实就是逐步短路电机,利用再生电能刹车。

网友:
现在明白了,幸好用的开关电源有保护,不过最后还是有两个管子放烟火了。

PWM频率用的是15.686kHz.

要是急停和快速换向的话还有什么需要注意的么?

楼主:
急停电流很大,要限流。用反转的方式产生反向力矩来刹车,PWM从0开始起调,同时检测电流,将电流控制在功率管的安全范围内就行。

网友:
电机是55W的36V,一个板子驱动一个电机,总共六个电机共同驱动。

用的是单片机控制,电源是从36v转换到12v再转换到5v供单片机用,我想问一下这个电路还需要把单片机单独供电、光耦隔离么?

要是加限流,那采样电阻应该加在什么地方呢?Q7,Q10接地那个地方么?

网友:
上次用的是继电器换向一个MOS管做调速,直接与单片机连接的,只要一快速换向单片机就挂掉了,怀疑是电机对它的干扰,最后加了光隔就没有问题了。

网友:
请教楼主或哪位兄弟:我按楼主的电路图接了一个实验电路.用来控制一个DC18V的电机.只要正转,反转,和停止.不需要调速.所以没用PWM.4个输入端接的都是稳定的高电平(电源5V)或低电平(0V电源地).没接电机时,万用表测的电压是接近于VS18V电压.(因为电机是18V,所以不同于图上的VS48V),但一接上电机,电压就下降到12V左右.且上桥臂MOS管发热严重.(感觉是上臂MOS管未完全导通).测上臂MOS管VGS电压有5V的.不知问题在哪里!

网友:
这个电路我做过,特性相当不错

楼主:
电机是55W的36V,一个板子驱动一个电机,总共六个电机共同驱动。

用的是单片机控制,电源是从36v转换到12v再转换到5v供单片机用,我想问一下这个电路还需要把单片机单独供电、光耦隔离么?

要是加限流,那采样电阻应该加在什么地方呢?Q7,Q10接地那个地方么?

上次用的是继电器换向一个MOS管做调速,直接与单片机连接的,只要一快速换向单片机就挂掉了,怀疑是电机对它的干扰,最后加了光隔就没有问题了。

------------------------
不用光隔。要采样就在Q7 Q10接地的地方。
继电器释放时有反冲电压要用二极管释放,否则会打坏单片机。

楼主:
请教楼主或哪位兄弟:我按楼主的电路图接了一个实验电路.用来控制一个DC18V的电机.只要正转,反转, 和停止.不需要调速.所以没用PWM.4个输入端接的都是稳定的高电平(电源5V)或低电平(0V电源地).没接电机时,万用表测的电压是接近于 VS18V电压.(因为电机是18V,所以不同于图上的VS48V),但一接上电机,电压就下降到12V左右.且上桥臂MOS管发热严重.(感觉是上臂 MOS管未完全导通).测上臂MOS管VGS电压有5V的.不知问题在哪里!
--------------

VGS 5V很不正常 确定你的电路没错?!

网友:
请问vivalite老师,您的电路中的假设PWM为50%,那实际加到电机上的平均电压就是48*50%=24V了?  这个电路可以用在不要PWM场合吗,就是D1H和D2L同时接低电平(此时D1L和D2H同时高电平)或者相反的情况?我用的电机18V,我直接就用18V的电源供电了,看您的标题是PWM可维持在100%

网友:
问题找出来了.还是升压电路的问题,那个NE555芯片的电源我接到了5V上面,直接接到电机电源的18V上,升压又抬高了,Q1的Vgs也达到了10V以上.现在MOS管的发热正常了,谢谢vivalite老师

楼主:
我没有说50%的方波是PWM,555输出的50%方波是用来升压的,和驱动电机的PWM无关(驱动电机的PWM可以从0%-100%)

网友A(2009-05-06):
调试的时候烧了好几个555,找了找原因,是接了12v接了36v没有接地,最后在12v上加了个二极管,解决了。可是电压只有11.5v左右,这个电压低么?

网友:
如果只用一个48v供电,那12v该怎么提供呀?

楼主:
用降压电路降压就有12V了
LM317...开关电源 等等均可

网友:
vivalite 老师:您好,能给扫个盲吗?就是PWM波连接到了电容的负极那里,是怎么实现电压48V与12V叠加的呢~~这种接法以前没有见过,还望您能给讲解一下

楼主:
这是叠波升压,又叫电荷泵。在高压小电流应用里很普遍(如高压电棒、电蚊器等)。

就是先把直流电转为交流电,再用电容和二极管载波的方式让电压叠加,再整流成直流来,自然电压就升高了。

网友:
vivalite 老师:有个问题,lm555老是烧,查了半天原来是接了12v接了36v没有接地给击穿了,最后加了一个二极管解决了。可是有时候还是烧,是什么原因呀?

网友:
还有,要是用lm317降压,他的耐压是40v,48v是不是不能用呀?

楼主:
输入端用大功率电阻分压就行了
如果觉得效率低的话用开关电源降压

网友(2009-07-21):
请教:vivalite
我用这个电路555主动升压的H桥驱动搭了板子,电机电源使用18V,555电源12V,目前下桥mos开通可是受到PWM控制,但是上桥却一直开通状态。PWM占空比10%,频率4.032k,上桥1H和2L是通过两路不同端口,同相的PWM。
请帮我分析一下:
为何上桥一直是在开通状态?
曾采用以下措施,仍然没有效果:
1、降低PWM频率至1.000k;
2、降低R17、R15至1k,后又降低到510欧
另外,还有一点疑问,C8后的提升电压不是很稳,而且上升过程不是很快。
求助!!
各位大虾!
见贴请帮忙!

楼主:
【79楼】 jiercathy

检查你的电路和驱动逻辑。上桥三极管不要搞错。负载一定要接,动力电源调试时可以采取小电流稳压电源以防烧管

网友:
能不能搞到300V 的高电压。。。

网友:
vivalite 您好!

请问电机12V驱动电压,这个电路要怎么改才良好工作呢?谢谢!

网友:
vivalite兄,对电荷泵部分有个问题,估算了下,电荷泵输出电流大致在10MA左右,今天单独按图搭了一个,电源电压是12V(555电压为5V),空载时大概在13.9V,带了10K负载,结果就只有10.XXV了,输出电流只有1MA左右,这是为什么啊?
如果带不了10MA电流的负载,那么这个电路的上部MOS就不能工作.

楼主:
楼上,图后来在11楼改正过,不知道你用的是哪个版本。1楼的555参数计算是有错误的。
电荷泵输出电流不高,可以在输出段接电容储能解决。

网友:
经典好文,不顶对不起楼主啊

网友:
已经实验成功,没有采用11楼增强电路,那个用555做施密特触发器构成的电路产生的方波占空比是67%,非常奇怪.还是采用了1楼电路,不过555电路中的元件参数有变,R19=470R,R20=4.7K,C6=1nF,产生110KHZ左右50%占空比的方波,同时,自举电容C7和滤波电容C8改为1uF就可以带10MA左右的负载,输出电压可以达到10V以上.
这两天查了很多电荷泵的资料,对其负载能力影响最大的就是振荡频率和自举电容,可以合理搭配两者以取得自己需要的负载能力.

网友(2009-09-17):
采用了楼主的电路,很是感谢,我们产品的电机是DC100V,所以主回路换了几个三极管。工作情况良好,Vgs电压用万用表测是8.6V,NMOS用的是IRF840,示波器看下来电机电流电压都很好,所以特来感谢。主要还想问下楼主说的布线参考IR的资料,我没看到什么布线规格啊,请指教,有资料的话请发我     shao1jun@qq.com

网友:
顺变说下我用的是1楼的电路,所以电压Vgs=8.6V,可以用11楼电路或者提高R16及R18来提高驱动电压,但也提高不了多少。八点几伏应该可以了吧。

楼主:
Vgs最好调到10V,损耗比和8.5V小10%左右。不过如果你的电机功率不大控制器发热量也不大就没太大必要去调。

如果你的电机小于500W很多可以减小C3 C2或加大R2 R5,这样同样可降低上桥驱动功耗。
在不改任何器件参数的情况下,上桥只输出开通关断信号而由下桥输出调制信号,可以大大降低上桥驱动功耗并大幅提高上桥驱动电压、降低上桥发热。

网友:
1. 问下LZ 你图中C11,C12的电容用什么材料(电解?),电容值怎么计算的,C12要1mF?
2. 还有为什么我在上电后(四个NMOS全关断的),量出来D6的负极高于主回路进线电压13V多,不是说最大多12V吗?之后工作时(正转或反转时),是Vgs=8.9V,就是之前为何是13V啊?不解。
3. 正转或反转时,稳压管上为8.9V,但R16上是9.1V,这样D1不就不能导通了吗??

等你回复,谢谢。

楼主:
C11 C12是高频低阻电容,用于克服直流母线的电感效应,平滑母线电压。算法涉及到电机换向频率、载波占空比、电感量等,由于较复杂不详细写了。

13V是空载电压。电机运转时上桥驱动电路会消耗一部分能量所以电压就降低了。

二极管是有压降的,1N4148是0.2V,在你的电路上正好9.1-8.9=0.2V

网友:
谢谢您的回复,LZ再问下你:
        现在我们的产品出口到日本的,所以我们现在产品加的电压是AC100V,电机是按客户的DC100做的,现在发现如果AC100V进去,整流后电压140V,电机空载就130~140V,负载也要120V多,这样电机就一直在超压下工作,所以现在想在D1H、D1L、D2H、D2L,加PWM以实现简单降压工作,让电机通过有效的占空比来降压到100V左右负载工作。所以现在想问下,如何实现我说的做法。有别的办法吗?
     如果加PWM波的话那频率和占空比又是多少呢? 是4个输入全部PWM加,还是上桥加PWM,下桥臂电平控制。。。。求助!谢谢!

楼主:
别的办法就是做140V的电机,我想对电机厂来说不是难事。PWM频率一般15~20kHz,这个电路对上下桥做PWM还是电平控制没有任何限制

网友:
急求助:
   由于现在我们单片机是20脚的,因为是4个口控制了4个对应的管子(D1H,D2H,D1L,D2L)。
    现在想用18脚的单片机,请问,可以将D1H和D2L 相连接吗,再接到1个I/O上?
                                可以将D2H和D1L 相连接吗?
    这样用两个I/O口控制4条线路允许吗?会发生烧管子等情况吗?
    谢谢!急!

网友:
急求助:
   由于现在我们单片机是20脚的,因为是4个口控制了4个对应的管子(D1H,D2H,D1L,D2L)。
    现在想用18脚的单片机,请问,可以将D1H和D2L 相连接吗,再接到1个I/O上?
                                可以将D2H和D1L 相连接吗?
    这样用两个I/O口控制4条线路允许吗?会发生烧管子等情况吗?
    谢谢!急!
LZ请回复!

楼主:
可以,但这样功率管可能发热会比较大。

网友(2009-11-28):
看,灰机……………快Mark。

网友:
24V驱动电压,电机电流是多少

楼主:
看你电机功率多大了

网友:
标记,慢慢学习

网友:
【116楼】 vivalite

看你电机功率多大了

电机功率是61W
PWM占空比从0到100,电流变化很小,79MA到82MA之间,不知是哪的原因,电机峰值电压是27V,电流时2.26A

楼主:
【119楼】 482271

不知道你想问的是什么。电机空转电流变化是不大的

网友:
怎么才能让电机达到额定电流

楼主:
增加电流方法:
1.加负载
2.降低电压

网友:
加恒流源可行不

楼主:
你的目的是什么?测试?

网友:
谢谢LZ,我照着做了个电路,确实好用

网友:
电阻好烫啊

网友: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网友:
【125楼】 vivalite

你的目的是什么?测试?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电机低转速空载时想加大电流来控制转矩,不知这可行不?

还有个问题,主动升压频率大于30K时,C7波形失真严重,20K时正常是哪的问题?我用的三极管是5551,5401

楼主:
上高频C7要用独石电容或高频低阻的电解电容。

PWM控制的是加在电机上的积分电压,要控制电流要从供电上想办法,比如用更大电流的电源。
你可以写一个转速电流闭环控制程序,空转转速降低了说明阻力加大,这时提高电压扭矩就加大,一旦空转转速恢复立即减小电压,这样可以动态适应负载时的大扭矩。

网友:
C11,C12占用体积太大可不可以取消,或用其它方法代替

楼主:
C11 C12是用来给电机退耦的,可以适当减小(原电路是为400W电机设计的)但去掉的话直流总线上的峰值会增大,有可能击穿功率管。

网友:
明白,谢谢 vivalite 老大

网友B(2009-12-30):
记号

网友:
马克记号,慢慢学习,谢谢LZ分享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请教一下
我有个650W的直流有刷电机,电压36V,想对他进行调速,以前没搞过电机,电路是参考网上有刷电动车的电机调速,调试的时候发现那个12V电压肯定是好的,输入PWM的峰峰值有4.8V左右,但是经过三极管后,电压没怎么升高,频率是我故意先搞低一点的,只有1K。
图如下

原理图 (原文件名:question01.jpg)

这是输入的PWM波形 (原文件名:输入.jpg)

这是输出的 (原文件名:输出.jpg)

网友:
搞了一个驱动芯片,波形好了
此时驱动端的VP_P 大约11.2V
但是上面那个为什么会这样啊

这是用芯片驱动的输出波形 (原文件名:输出2.jpg)

楼主:
回复【140+141楼】dingwei

你的电路工作前提是PWM_IN的电平也是12V。你的输入5V就需要做电平转换(具体请参考我顶楼电路的下桥实现方式)。

网友:
模电不懂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哦,原来这样。重新看了一下参考的原理图,确实是12V供电的。 谢谢,回复这么快

vivalite 再请教你一个问题,象这种大功率有刷电机控制的PWM频率应该怎么确定才合适,最大负载时连续工作电流大概有22A左右,

现在频率是1KHZ

楼主:
回复 网友B:

驱动频率应该大于正常人的听觉范围,避免听见尖叫声。所以比较合适的频率是20KHZ左右。

网友:
vivalite:
我现在PWM频率改为10K,在用100us时基看波形时比较正常,但是放大到1us或者500ns时波形在上升延有振荡是怎么回事啊?
G极的电阻我加大到100Ω也试过没什么改善,那个G极的电容我1nf,10nf,100nf都试过,只有100nf的时候稍微好点

原理图和波形图如下

就是这个电路 (原文件名:sch.GIF)

这是100us的驱动波形,此时PWM正脉宽大概为3%左右 (原文件名:100us.gif)

这是100us放大后的,发现上升延过程是这样的 (原文件名:1us.gif)

继续拉开到500ns的波形 (原文件名:500ns.gif)

楼主:
回复 网友B:

1.直流母线没有滤波电容吗?
2.栅极震荡,检查电源稳定度及布线。

网友:
回复 楼主:
楼主 这几天好好看了一下你共享的这几电路,包括前一个非主动升压的帖子和转贴的谢渊斌的那个帖子,看后感觉电路非常巧妙特别是用三极管和电阻搭建的开关电路,我用Pspice进行了仿真,并且亲自动手计算分析了一下,在匹配上确实很好。在看了你给其他人的回复和谢渊斌的详细介绍后基本上已经能够理解了,但是现在仍然有几个问题想请教一下。
1、控制信号的输入都是从三极管的射极进入,包括你共享的那个mcu代替555升压电路,而一般情况下都是将控制信号从基极输入,这个地方不是很明白。我也按照信号从射极输入进行了计算,从射极输入信号,并且射极串入电阻引入负反馈,可以很好的控制集电极电流,如果我用信号从基极输入也能达到同样的效果。
2、106楼的兄弟提出的:将D1H和D2L 相连接,再接到一个I/O上,你的回复是功率管发热可能会比较大,这里有一个疑问,现在只是用一个控制信号同时送到一组桥中,而且高低功率管都有自己的驱动电路,他们之间没有互相影响,为什么功率管会发热比较大。
3、在前一贴《经典分立元件H桥驱动》中,我的理解是先开下桥,让自具电容充电,然后再开上桥,这一点与你相同,但是在PWM只能加在下桥而上桥只加开关信号这一点上与你有分歧,我的理解是pwm只能加在上桥而下桥只加开关信号。这是因为上桥不能一直开通,否则自举电容电压会下降,导致上桥mos功耗增加而烧毁,自具电容的充电是通过电机和下桥构成的回路来完成的,必须保证下桥的导通,同时上桥保证关闭。同时考虑到同步续流,只有同侧的上桥关闭后才能续流。不知我的理解是否正确。
4、在谢渊斌的帖子里,在上桥的源极s上下拉一个10k的电阻,我的理解是在控制器上电后,在下桥打开之前帮助自举电容充电,但是这个电阻的选取感觉很麻烦,太大时自举电容的充电太慢,太小时其功耗会非常大,那么就要选取功率比较大的,个头也就上来了。在实际使用时这个电阻的作用能起到多大楼主是否进行过试验。
这是我看完帖子后的几个疑问,希望楼主能够帮助解答。
我主要是做船用主机设备的,现在都是用的专用高端驱动芯片,虽然对于我们来说成本上不用考虑太多,但是还是想在技术上有更好的提高,不能总依赖集成电路,

楼主:
回复 网友C:

1.我这样做只是想用最少的原件实现低电位导通,如果你需要高电位导通可以从基极输入控制信号。
2.106楼说的方法无法做同步整流,电机续流电流会通过上桥功率管体二极管释放,因为功率管体二极管压降较大所以会产生比较大的热量。
3.前一帖不管使用上桥还是下桥输出PWM都会存在自举电容电位的问题,所以不管使用上桥还是下桥输出PWM都不能达到100%;我使用下桥PWM只是因为在我的单片机上这样实现同步整流方便些,除此之外没区别。
4.实际上这个电阻去掉也行的,但这样就需要写一个启动逻辑了,启动时要开上桥前先开下桥充电,充完后再开上桥。

网友:
回复 楼主:
V版,感谢回复
对于第2点,我没有考虑到同步续流的问题,这可能跟控制对象的不同而不同吧
但是对于第3点,我认为只能在满足控制要求情况下,增大自举电容,否则只能使用电荷泵
第4点提到的那个电阻,我认为除了在自举电路情况下,帮助自举电容充电外,还有消除震荡的考虑,下面两个图是我仿真的结果:

无电阻结果 (原文件名:3.JPG)

有电阻结果 (原文件名:2.JPG)

电路图 (原文件名:1.JPG)
从图里可以看出,当没有电阻R4时,会在高端mos的s级产生振荡(中间的曲线),并且源极s的点位是高电压的一半,而加了电阻后可以让振荡快速衰减,具体原因我分析是由于感性器件(电机、电磁阀等)的自感电势引起,尽管已经作了续流,但是由于器件的特性仍然会造成这种现象,不知我分析的是否正确,请V版帮助分析一下。不过我在以前的试验中测试电磁阀两端电压时没有测到过这个振荡,现在有些困惑。
高端mos开启时Vgs的电压(图中 上方曲线)保持还是很好的,刚开始时由于要给g极充电,所以会有短时跌落,随后很快上升。
图中下方曲线是线圈中电流值。
电路用的V版推荐的电荷泵,效果很好,再次感谢。

楼主:
回复 网友C:
如果你驱动的是感性负载我还是建议同步续流,电流大的时候降低的上管发热量就明显了。
一般工业上的应用还是以上桥主动升压为主,这样避免了PWM不能为100%的弊病,降低了开关损耗(100%PWM)。

做模拟的时候如果没有加你的R4,我也观察到Vgs的震荡,但远没有你模拟出来的厉害,我比较怀疑是你的模拟软件初始参数有些问题。实际试验中观察到的GS震荡在1V以下时间短基本等于上管的体二级管反向导通恢复时间。我觉得这个现象出现是正常的,上管改变电流导通方向需要一段时间,在上管未恢复之前由电感产生的反电动势无处释放便会通过MOS寄生电容和GS电容部分耦合到G级,不过G级有放电用的三极管,可以保证上管不会误开启。加了R4以后反电动势的峰值从R4分流入地,G级上耦合到的电压就更小了。实际功率MOS管的VGH(th)都在2V左右,只要干扰低于这个值就不会有误开启的问题。R4会浪费电还会增加布线难度,所以除非使用传统自举电容否则最好去掉。

网友:
其实就是个电荷泵。
做电机驱动不知道如何,做开关电源的H桥驱动却不可以。

楼主:
回复 网友D:
其实就是个电荷泵。
做电机驱动不知道如何,做开关电源的H桥驱动却不可以。

这个电路做20KHz左右驱动频率的电机驱动是没问题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回复 网友D:
其实就是个电荷泵。
做电机驱动不知道如何,做开关电源的H桥驱动却不可以。
这个电路做20KHz左右驱动频率的电机驱动是没问题的。

按VS=450V设计,你就知道了。
还有,开通时,对于米勒电容的充电,以及ZDP15的功率损耗都是限制高速的原因。还有有效占空比丢失(三极管的开关延迟)、C3上的损耗等等

楼主(2010-02-03):
回复 网友D:
回复 楼主:
回复 网友D:
其实就是个电荷泵。
做电机驱动不知道如何,做开关电源的H桥驱动却不可以。
这个电路做20KHz左右驱动频率的电机驱动是没问题的。
按VS=450V设计,你就知道了。
还有,开通时,对于米勒电容的充电,以及ZDP15的功率损耗都是限制高速的原因。还有有效占空比丢失(三极管的开关延迟)、C3上的损耗等等

我只是说做低成本电机驱动是没问题的,做开关电源需要专业芯片。

网友:
这个方法的升压驱动以前也曾经运用过,记录一下!

网友:
PWM可维持在100%??

网友:
楼主能否给出一些典型指标?例如48V 3A时,上下MOS管的导通和关闭时间,以及其延时?

楼主:
回复 网友E:

可以

回复 网友F:

48V 3A开通和关断时间3微秒左右(STP75N75),延迟未测量但应该比集成H桥大,所以不推荐做开关电源应用。

网友:
回复 楼主:
楼主的确高明啊,我现在有一个5A的直流电机要驱动,想用AVR单片机加放大来驱动,请问楼主有没有更简单的H桥驱动电路,最好有电路图,小弟谢谢了!

楼主:
回复 网友G:
回复 楼主:
楼主的确高明啊,我现在有一个5A的直流电机要驱动,想用AVR单片机加放大来驱动,请问楼主有没有更简单的H桥驱动电路,最好有电路图,小弟谢谢了!

找了一个:

R1        10K        1/4W
R2        10K        1/4W
R3        470        1/2W
R4        10K        1/4W
D1        1N4742A        12V 1W 稳压管
D2        ?        16A ?V 快恢复
Q1        MTH40N10        40A 100V MOSFET
Q2        2N3906
Q3        2N3904

网友:
好东西 打个标记

网友(2010-03-12):
请问楼主,当信号端悬空的时候,G有可能误开启,是否需要加下拉电阻?另外关于死区保护,能否认为R2与C3构成积分电路使G极延时打开?

楼主:
回复 网友H:
请问楼主,当信号端悬空的时候,G有可能误开启,是否需要加下拉电阻?另外关于死区保护,能否认为R2与C3构成积分电路使G极延时打开?

信号端不要悬空,否则确实可能误开启。如果想关闭相应的MOS管可以接到VCC+5V上。
R2和C3的用途主要是控制开启速度和增强抗干扰能力,如果一定需要死区保护功能用单片机来实现比较简便。

网友(2010-04-13):
电荷泵电路

网友:
好东东,以后经常来学习。

网友:
好资料,谢谢楼主!
我的输入电压是DC140V,原来用2103驱动,偶尔爆MOSFET,很郁闷。请问楼主用这个电路的话,要做哪些改动呢?
由衷感谢!静候指教!

网友:
楼主,改成7.2V-9.V要怎么改啊.只要是想用来驱动遥控车的380电机.

网友:
楼主,如果电机是12V并在下桥加PWM,上桥可以用下桥的驱动电路吗?

网友:
不是個好的設計:
1: Q15之BE難承受逆向;
   改成D1直接反並BE,而 R2串聯AB腳。
2: C7 直通LM555-OUT也是承受不起48V逆向電压
    或者電流。(新作也是同樣,12樓)
3:其它控端也是相同于2  ;雖無逆向過压,但都串接于射極(E)
  可能電流大,不知MCU有過電流否!
#以上缺失,由于是脈波PWM工作,零件不會立即壞掉,
  而是受損其壽命不長。
(对不起家里文書沒簡体字庫,去大陸玩那地陪也一直誇繁体字美觀,
但我比較認同非公文用簡体可以省时省手力)

楼主:
回复 网友I:
好资料,谢谢楼主!
我的输入电压是DC140V,原来用2103驱动,偶尔爆MOSFET,很郁闷。请问楼主用这个电路的话,要做哪些改动呢?
由衷感谢!静候指教!

指教不敢当

我觉得连2103都爆的话还是先检查一下你的电路/布线为佳,可能和布线有关。。。。

楼主:
回复 网友J:
楼主,改成7.2V-9.V要怎么改啊.只要是想用来驱动遥控车的380电机.

N-MOS的开启条件是栅极电位大于源级2V左右,但电位差不达到10V MOS管还是达不到最小导通电阻的。下桥的VM点要给升压后12V左右电压才能正常开通,但你的电源是7~9V,把下桥VM接到电源上可能下桥会有点热。改P-MOS可以适应低压设计,不过太麻烦了,不如你把电池改成12V的,这个电路基本就可以直接用了

楼主:
回复 网友J:
楼主,如果电机是12V并在下桥加PWM,上桥可以用下桥的驱动电路吗?

不行,这是NMOS的驱动原理决定的,不可以代换

楼主:
回复 网友K:
不是個好的設計:
1: Q15之BE難承受逆向;
   改成D1直接反並BE,而 R2串聯AB腳。
2: C7 直通LM555-OUT也是承受不起48V逆向電压
    或者電流。(新作也是同樣,12樓)
3:其它控端也是相同于2  ;雖無逆向過压,但都串接于射極(E)
  可能電流大,不知MCU有過電流否!
#以上缺失,由于是脈波PWM工作,零件不會立即壞掉,
  而是受損其壽命不長。
(对不起家里文書沒簡体字庫,去大陸玩那地陪也一直誇繁体字美觀,
但我比較認同非公文用簡体可以省时省手力)
1.实验和大批量生产证明这个现象基本没发生过。虽说手册上Vbe不能大过-5V,但如果电流掌握得当不导致热击穿别说-5V了就连-50V都是没问题的。
2.电压不是问题,问题是电流。这种电路应用电流不会太大所以C7周边发热不会太厉害。(我承认会比较热,本文只是提供一个思路,由读者举一反三。我有个类似电路完全解决了发热问题但因为是职业作品所以就不能分享了)
3.过电流保护其实也不必担心。Q3发射级有限流电阻,开通电流只有2.3mA左右,4个MOS全开也只有9.2mA左右,低于一般MCU端口20mA的限制。
3.

网友(2010-06-05):
这个有用,过会再看。

网友:
牛!  实验室出的36kVA的功率放大器 IGBT驱动 用的是自举驱动
记号一下 再研究!

网友(2010-07-28):
回复 楼主:

vivalite老兄,你好。我正好做这个产品,用了你的555升压电路,但是发现运行1分钟后,555比较烫,粗略估计要有60度以上。我的C7电容用的是25V/10uf的红宝石电解电容,3个串到一块。C8是独石电容,耐压没有问题。

换了个新的555,上电,是常温,没有问题。让电机转后,555开始发烫,等电机停后,依然烫。系统整体断电,重新上电1分钟后,555就烫手了,此时电机并没有运行。换了好几个555都是这样,怎么回事呢,百思不得其解。

更奇怪的是,我发现烫手之后,直接将555的第3脚和C7电容断开,48V也不接,只接了12V和GND,555依然烫手。奇怪。

网友:
回复 网友L:

vivalite老兄,你好,望指点为盼。

网友:
回复 网友L:

可否提示一下,我的邮箱:xiefei594@163.com

网友:
楼主的QQ多少啊??

网友:
谢谢楼主,我一直关注H桥

网友(2010-09-01):
“PWM可维持在100%” 是什么意思?

占空比么?

网友:
器件太多   还不如用个芯片简单   保护也好

网友:
pwm驱动MOS  MARK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才开始学电子。现在也遇到烧单片机的问题了,不知道您放不方便把加光耦后的电路图给我一份,学习下。不胜感激

网友(2010-10-08):
你好 V版看了你的贴受益匪浅,我想在想控制24V的直流电机,功率在250W左右,电路图如何改啊?非常感谢能

网友:
你好 V版看了你的贴受益匪浅,我现在做工程项目想控制24V的直流电机,功率在250W左右,电路图如何改啊?非常感谢!急需

网友:
这个讨论牛,学习!

网友:
回复 网友L:
------------------------------------------------------------------
不用555,改用推挽就好了,你的管子对于555太大了。

网友(2010-11-07):
只看不回贴对不起楼主,学习了

网友:
回复 网友M:

我那个电路实在不太好用,建议你试一下楼主的驱动电路,我用在控制机器人上面还是非常好用的。

网友:
高性能分立元件H桥驱动

网友:
谢了,仿真下看看。

网友(2010-12-13):
回复 楼主:

曾经用此电路给上臂NMOS作驱动电源,经典电路

网友:
经过N次实验,电源滤波电解电容一直发烫,使用任何电容都无效。最后终于解决,使用任何电容都能正常使用,方法是在滤波电容后加一个电感,好像LZ电路中并没有,这是我半个月实验出来的,给大家分享一下,也是对楼主的感谢。再次说一句,电感真的很关键啊!

网友(2011-03-01):
我来个总结:
1、用于高压时(48时),555会发热并会损坏。改进办法用推挽的方法,三极管用耐高压的。
   很多电荷泵的资料,对其负载能力影响最大的就是振荡频率和自举电容,可以合理搭配两者以取得自己需要的负载能力

2、电源滤波电解电容一直发烫。解决办法是滤波电容后加一个电感。
   C11 C12是用来给电机退耦的,可以适当减小(原电路是为400W电机设计的)但去掉的话直流总线上的峰值会增大,有可能击穿功率管
   C11 C12是高频低阻电容,用于克服直流母线的电感效应,平滑母线电压。算法涉及到电机换向频率、载波占空比、电感量等,由于较复杂不详细写了。

3、信号端不要悬空,否则可能误开启。如果想关闭相应的MOS管可以接到VCC+5V上。
   注意这种推动电路置低是开通,置高是关闭,全部置低就是上下桥短路,可以看烟火了。
   开机D1H/L D2H/L全部置高电位
   电机转向1:D1H低 D2L低 (其他高)
   电机转向2:D1L低 D2H低 (其他高)
   再生制动:D1L D2L 同时输出从0%-90%的逐步上升PWM(其他高)-- 其实就是逐步短路电机,利用再生电能刹车。
   急停电流很大,要限流。用反转的方式产生反向力矩来刹车,PWM从0开始起调,同时检测电流,将电流控制在功率管的安全范围内就行。
   Vgs最好调到10V,损耗比和8.5V小10%左右。不过如果你的电机功率不大控制器发热量也不大就没太大必要去调

4、R2和C3的用途主要是控制开启速度和增强抗干扰能力

5、这个电路做20KHz左右驱动频率的电机驱动是没问题的。
   驱动频率应该大于正常人的听觉范围,避免听见尖叫声。所以比较合适的频率是20KHZ左右

6、让电机达到额定电流的方法:1.加负载 2.降低电压

7、那个ZPD15能用1n4744代替

8、C1~C4的作用是:
  1)吸收干扰
  2)降低开通速度但关断速度基本维持不变(减小门级高频震荡同时也作为同步续流驱动的安全措施之一)

9、管子栅极加一个几欧姆的小电阻,可以去掉你看不到的管芯的阻尼振荡!其他的值都挺合理的,如果允许,51欧也可以适当的再减小一点!

10、工作原理:上桥D1H接到开通指令,对C3和MOS管GS电容充电,Vgs电压是逐步提高的。当Vgh电压达到Vth后MOS电阻大幅减小,MOS管S级电压也会快速上浮到48V,而我们高压端的电压只是48+12=60V,在Vgh上的压差是60-48=12V,完全在Vgh承受范围内。

11、这个电路运行时不需要先开下桥再开上桥。PWM可维持在100%

12、如果你的电机工作电压低于等于12V可能需要调整上桥臂晶体管的工作状态。

13、升压电容C7要使用低ESR的。
14、D5 D6如成本允许应使用快恢复型二极管如FR157。
15、C8最好使用CBB电容,成本不允许可使用独石电容。
16、主滤波电容C11 C12必须是高频低阻电容,否则纹波容易引起发烫。
17、C9 C10耐压应是电源的至少一倍。
7)注意布线!!!尤其是高频部分(参考IR的一系列布线文档)

网友:
驱动电路可参考下图

网友N:
这个线路中的VS电压不能变化太在,不然555升压的电压会高于Vgs,把管子烧坏。楼主应该用升压IC做一个电压跟随器,把Vg的电压跟着VS电压变化,保持比Vs电压高5-10V,这样就可以用在任何的场所了.电压跟随可以用一个差分电路比较VS电压来调节升压IC的电压反馈,从而保持比Vs电压高5-10V.

网友:
楼主那个驱动图可否用220V直流替代48V直流呢??
很期待

网友:
回复 网友O:

VGS有15V的稳压管保护呢。

网友(2011-04-08):
一定要mark的

网友:
555升压后的驱动能力太低了,不是很实用啊。电压接上mos管后举而不坚

网友:
搬个凳子学习

网友:
相当棒的帖子

网友(2011-05-17):
回复 楼主:

感谢楼主,学习中。。。

网友(2011-07-17):
mark,是仿真?可信度多高?

网友(2011-08-17):
mark 电机驱动

网友:
vivalite 老师,我还是不怎么明白,为什么三极管要用那种形式驱动啊?这种组合方式有什么优点啊?我用了这种电路,结果刚开始还能工作,之后就烧了。。。

我觉得我的这个电路已经够简单的了,很容易理解。。不知道问题已出现在哪。

还有你那个电容能形成死区吗?还是MCU产生死区的?
我就是想用两个IO驱动H桥,让电路自己产生死区。

感谢老师的讲解!!

楼主:
回复 网友P:
vivalite 老师,我还是不怎么明白,为什么三极管要用那种形式驱动啊?这种组合方式有什么优点啊?我用了这种电路,结果刚开始还能工作,之后就烧了。。。

我觉得我的这个电路已经够简单的了,很容易理解。。不知道问题已出现在哪。
还有你那个电容能形成死区吗?还是mcu产生死区的?
我就是想用两个io驱动h桥,让电路自己产生死区。
感谢老师的讲解!!
你的这个电路是上P下N的结构,比较简单,只适用于低功率电机驱动。我还是建议使用上N下N的结构。
我的电路是完全靠MCU产生死区的,这么少的原件很难把死区功能也稳定可靠地做出来。

你的那2个晶体管本来就会产生都在线性区的状态,MOS P管N管栅极本身有不同的Vth,重叠的话也会短暂进入线性区。还有限流电阻10K太大了,开启关闭速度很慢,所以上下MOS管同在线性区的可能性很大,时间长就发热烧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首先感谢vivalite 老师的讲解!

"我还是建议使用上N下N的结构"
这是为什么呢?能不能帮分析一下,我三极管用的不怎么好,个人觉得推挽管相当强大(可能是我只知道这一种用法)。

“我的电路是完全靠MCU产生死区的”
为什么只有在上桥截止和下桥导通时有死区,而在下桥截止上桥导通的时候却没有死去保护呢?如图::

“你的那2个晶体管本来就会产生都在线性区的状态”不理解。。
我那两个二极管相当于嵌位保护的,比如推挽管输出24V,则下桥Vgs=12,上桥=0V,反之则下桥Vgs=0,上桥=-12V,怎么会产生线性区的效果??

“MOS P管N管栅极本身有不同的Vth,重叠的话也会短暂进入线性区”不理解。。。。
之前还不知道有不同的Vth,只知道十几V就能导通。不过这也没关系,貌似不超过20V都行吧?再说不同的Vth为什么会产生重叠?我觉得只要推挽管电压跳变足够快应该没事吧?

“还有限流电阻10K太大了,开启关闭速度很慢”这一点我同意!!
我之前用的是1K的,但是竟然发现推挽管不能带动这么大的负载(有稳压二极管的存在),使输出电压不能达到电源电压,电压损失很大,我怕产生同时导通,所以换成10K的了。

另外这个电路我还不敢用PWM,我只是手动控制它高低,结果带上电机用不久就烧了,不敢想象PWM后是什么样的悲剧。。(可能是因为买的管子是仿造的缘故吧?)

好纠结啊,想做个电机正反转都这么麻烦。。。哎,果然菜鸟啊

再次感谢vivalite 老师的帮助!!

楼主:
推挽管即使是对管也需要用晶体管图示仪配对才能达到最好效果,像8550 8050这些国产对管质量差异很大,又没有人工配对,非常可能上下管进入线性区的时间不一样。比如在某个中间电压值上上管已经开了而下管还没关闭,这样就短路了。你的MOS管也是同样的问题,再加上MOS管的内阻相当低,即使很短时间的短路都会把管子烧了的。

你发现的那个驱动波形图少了一个死区是我的一个小失误而已。我的实际电路里单片机对上下管都是有10us死区的。而且这个死区完全由单片机实现,所以电路上不需作任何改变。

你的上桥稳压管是错误的,应该换成电阻,比如1K电阻。P管需要和电源电压相同的偏置电压才能可靠关闭,你加个稳压管就变成12V了,关闭电压不够只能靠推挽给24V供电,但你的24V供电过来后又让下面的12V稳压管吃掉一半,这样上管一直处在半导通状态下,下管又全开,肯定烧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对了,为什么R7需要560这么小,我个人认为可以设计的很大都没问题,比如10k……

网友:
感觉死区还是用纯硬件控制比较可靠。

楼主:
回复 网友P:
回复 楼主:
对了,为什么r7需要560这么小,我个人认为可以设计的很大都没问题,比如10k……

R7是为Q8提供偏压的,你弄成10K,Q8关闭速度会很慢。。。

网友:
回复 楼主:

真的吗?这是不是三极管间的电容导致的??我总觉得即使把那个电阻拆掉都没问题。

对了,我已经知道为什么推挽管不行的原因了,我又想了一个电路,老师帮看看这个行不行?

楼主:
回复 网友P:
回复 楼主:
真的吗?这是不是三极管间的电容导致的??我总觉得即使把那个电阻拆掉都没问题。
对了,我已经知道为什么推挽管不行的原因了,我又想了一个电路,老师帮看看这个行不行?

R2可以去掉,加快Q1导通速度

我的电路里51欧姆电阻和10NF电容是降低功率管开启速度,压制门震荡用的,震荡产生的高压可能造成误导通。这种设计通常出现在100W以上的电机驱动上。

网友:
注:
减小R20可以提高升压频率。使用上桥输出PWM时升压部分的工作频率应大于等于PWM的工作频率才能保证电压充足(有一个折中办法可以既不用提高升压频率也也能保证上桥供给电压,但由于是某公司的专利我就不在这里提及了)。另当升压频率超过10KHZ时建议将C7换成无级性电容或高频电容。

----------------------------

vivalite 兄弟
能告诉我是什么专利吗?
我不想侵权,学习一下总还是可以的吧,
这个我懂的... ...
在此先谢谢您了!

楼主:
回复 网友Q:
注:
减小r20可以提高升压频率。使用上桥输出pwm时升压部分的工作频率应大于等于pwm的工作频率才能保证电压充足(有一个折中办法可以既不用提高升压频率也也能保证上桥供给电压,但由于是某公司的专利我就不在这里提及了)。另当升压频率超过10khz时建议将c7换成无级性电容或高频电容。
----------------------------
vivalite 兄弟
能告诉我是什么专利吗?
我不想侵权,学习一下总还是可以的吧,
这个我懂的... ...
在此先谢谢您了!

Panasonic的一种创新PWM Scheme,我手头资料找不到了,你可以去专利网站搜索。

网友:
这个一定要顶

网友:
回复 楼主:
回复 网友Q:
注:
减小r20可以提高升压频率。使用上桥输出pwm时升压部分的工作频率应大于等于pwm的工作频率才能保证电压充足(有一个折中办法可以既不用提高升压频率也也能保证上桥供给电压,但由于是某公司的专利我就不在这里提及了)。另当升压频率超过10khz时建议将c7换成无级性电容或高频电容。
----------------------------
vivalite 兄弟
能告诉我是什么专利吗?
我不想侵权,学习一下总还是可以的吧,
这个我懂的... ...
在此先谢谢您了!
panasonic的一种创新pwm scheme,我手头资料找不到了,你可以去专利网站搜索。

兄弟,我彻底告败,一下午没工作,就找这个专利,一无所获,糗死了。

楼主:
试过日本专利局没有?我记得是在日文专利网站上找到的。一半字加上图就能看明白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试过日本专利局没有?我记得是在日文专利网站上找到的。一半字加上图就能看明白了。

专利是找了一大堆,不知道是哪个?是不是有点儿... ...

O(∩_∩)O~

连我自己都无语ing

网友(2011-09-17):
硬件 H桥

网友:
主动升压,不错

网友:
翻出老帖mark

网友:
刚好要做电机驱动,学习了

网友(2011-10-24):
楼主回答问题认真细致,不可多得的人才

网友:
mark回复【308楼】vivalite

单片机对上下管都是有10us死区的。而且这个死区完全由单片机实现,所以电路上不需作任何改变。

网友(2011-12-02):
经典,挖一下

网友:
有空实践下

网友:
暂时用不上,标记

网友:
好东西,电机驱动电路。

网友(2012-01-07):
楼主很专业值得我们学习啊!

网友:
刚发现这个好帖,支持一下!

网友:
555升压 jihao

网友:
请教以下这部分电路的逻辑关系:当D1L为低电平,Q9导通,Q9射极电压5-0.7=4.3V,Q9集电极电压4.3+0.2=4.5V,其实也相当于Q8的基极电压为4.5V,而实际上Q8的基极电压为12-0.7=11.3V,那不是矛盾了?求解释……

网友(2012-03-08):
再看看这个主动的电路。

网友R(2012-05-01):
引用 楼主:
【3楼】 nomoneyiv
-----------------
这个电路不会出现你说的Vgs大于12V的情况。(在板试验过,示波器看 ...

vivalite前辈您好,看了您的帖子,学生愚昧有两个问题还一直没理解
第一叠波升压,本设计升压是采用主动升压(主动是对电容改变电容的负端基准,即水涨船高),前一版采取被动升压(自举升压,在网上查了很多资料,开关电容技术、电感升压……),在电路设计上有什么区别呢?
第二关于浮栅极跟这个相比有何利弊呢。
麻烦vivalite

楼主:
引用 网友R:
vivalite前辈您好,看了您的帖子,学生愚昧有两个问题还一直没理解
第一叠波升压,本设计升压是采用主动 ...

1. 原理都是开关电容升压,电路实现上一个采用一套主动元件给电容提供震荡电源,另一个被动使用MOS下桥得到震荡的电源。
2. 浮栅是指上桥栅极电位浮动在漏极电位+10V~+20V的工作状态。这个浮动在漏极+10~20V的电位可以是开关电容或其他DC-DC产生,甚至用电池产生也可以。只要有了这个电位上桥N管就能正常开启了。

网友:
其实100%并不是衡量PWM电路的指标,越小的占空比和越小的发热才是关键。电路改进的余地还很宽,楼主加油

网友R:
引用 楼主:
1. 原理都是开关电容升压,电路实现上一个采用一套主动元件给电容提供震荡电源,另一个被动使用MOS下桥得 ...

谢谢vivalite前辈,现在您前天说的自举不能工作在PWM0%和PWM100%,而且存在开关效率问题。主动升压,人为给他设定上限,不需要关心工作状态。
前辈您说的浮栅是指上桥栅极电位浮动在漏极电位+10V~+20V的工作状态,是不是出现笔误啊,一般开启电压不是算的VGS(源极)?

前辈,我上床了两张图片,您帮我看看,分析的对不,图一白光烙铁的自举电路,通过控制Q1来不停给C1充放电将电压近似举到2*vcc出(固定在此处),虽然导通后源极电压升到VCC,至少仍有一个VCC,可保证出发。觉得这个电路没有跟随源极电压,遇到感性负载时,有可能VGS不够导致烧管子。
电路2中貌似可靠些,频率得控制好。
前辈您怎么看这两个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R:
谢谢vivalite前辈,现在您前天说的自举不能工作在PWM0%和PWM100%,而且存在开关效率问题。主动升压,人为 ...

笔误,是源级。
白光的设计比较好。第二个电路开启速度慢

网友S:
好东西 不知道功率可以到多大

网友R:
引用 楼主:
笔误,是源级。
白光的设计比较好。第二个电路开启速度慢

谢谢vivalite ,学生愚昧关于这个电路还是没明白。
第一为啥慢呢,它的R、C都是一样的,可能在控制频率上有些区别?
第二,您觉得,我说的,如果接感性强的负载时,对管子不好,这个推断正确嘛?
麻烦前辈了?

楼主:
引用 网友S:
好东西 不知道功率可以到多大

目前的参数1000W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R:
谢谢vivalite ,学生愚昧关于这个电路还是没明白。
第一为啥慢呢,它的R、C都是一样的,可能在控制频率上 ...

1. 白光电路开启时电容直接通过D2放电开启功率管,第二个电路开启时需要经过一个3K电阻开通功率管,当然会慢一点,但是频率低的应用不会有明显差别。
2. 感性强的负载上的反电动势反向流过功率管如果没做同步整流的话会在功率管内部的二极管上产生一定热量,反电动势流入直流母线对电源反充电会造成电源发热,电源方面阻抗高的话还会造成直流母线电压升高,严重情况下过压损坏稳压器件,所以要在母线上加几个大吸收电容控制反电动势造成的直流母线过冲/欠冲。

网友:
mark!正在学电机驱动

网友:
做个记号~

网友:
受教了啊!留着慢慢看

网友:
不如搞个小变压器做辅助电源.....两个S极各用一个副绕组,怎么摆都不怕

网友(2012-06-02):
楼主做项目吗 ,我有个直流驱动的项目 有时间联系我 13562199623
QQ:1055841260

网友:
留下坐标

网友:
仔细拜读大作

网友:
先占个位置,然后好好看

网友:
做个记号!

网友:
电机驱动的频率为什么要15k左右呢?

网友(2012-08-24):
电路不错,但是要需要改进一下,存在下面的改进点:
1)下桥臂的关断时间过长,原因是NPN三极管关断时间过长,应该在5us左右,明显时间太长,需要增加抗饱和处理。
2)上桥臂要么开通时间过长,要么关断时间长,在3us左右,也是一样的要增加抗饱和处理

网友(2012-10-06):
标记下,给力

网友:
mark,用在ir2101上启动有丢脉冲,那位解释下

网友(2012-11-28):
现在看到,还是支持一下

网友(2013-03-03):
今天搜索到这里了,收藏!

网友(2013-05-21):
真心顶起!一直被效仿。

网友:
把楼主发的帖子都看了下,有很多关于调速方面的精品,楼主威武

网友(2013-08-30):
make.调一个试下。

网友:
很不错,不知楼主中的H桥是否交错工作的。

网友:
做一个记号!!!

网友:
这电路能用不呢

网友(2013-10-07):
你好:参照你的电路我发现上桥G极不加10k下拉电阻,关断延时大概有100多us, 加上就只有0.2us了。如果不加怎么把G极的三极管迅速打开放电呢?请指教。

网友:
跟据下面的这样的方法行不行

网友:
很高端的说

网友:
不知道什么原因速度有点问题

网友:
开关速度图

网友T:
兄台你好,不知道兄台关于IR2101  IO+/-  130Ma/270ma   IR2181    IO+/-  1.9/2.3A   他的这个IO 拉罐能力 差别这么多  有什么特殊的用途吗,

楼主:
引用 网友T:
兄台你好,不知道兄台关于IR2101  IO+/-  130Ma/270ma   IR2181    IO+/-  1.9/2.3A   他的这个IO 拉罐能力 ...

这样可以快速开关MOSFET或IGBT,最大限度降低上下桥臂直通的热损耗和功率器件开启关闭时的损耗。

网友T:
引用 楼主:
这样可以快速开关MOSFET或IGBT,最大限度降低上下桥臂直通的热损耗和功率器件开启关闭时的损耗。 ...

IR2101  传输延时 TON/TOFF   160NS/150NS  而IR2181  传输延时TON/TOFF180NS/220NS   这样是不是说明 IR2181 能比IR2101有更快的驱动速度吗,功率器件开启关闭时的损耗是不是栅极波形陡峭减小了开启关断损耗, 还有降低直通热损 这个是怎么回事 请兄台指点一二

楼主:
引用 网友T:
IR2101  传输延时 TON/TOFF   160NS/150NS  而IR2181  传输延时TON/TOFF180NS/220NS   这样是不是说明 IR ...

MOS管上的栅极寄生电容Cdg充放电需要时间,所以驱动电流越大充放电速度越快,波形更陡峭,功耗更低。如果没有死区的话上桥还没完全关闭下桥就进入开启状态,这样会造成瞬间直通短路热损。

网友T:
引用 楼主:
MOS管上的栅极寄生电容Cdg充放电需要时间,所以驱动电流越大充放电速度越快,波形更陡峭,功耗更低。如果 ...

谢谢兄台这么详细的解释,不知道兄台对MOSFET的选型 尤其是过流能力 有没有研究 , 怎么根据VGS 得知MOSFEt的过流能力  无感无刷攻略里的举得例子IRFR1205手册里给的 ID=44A 这个是在VGS=10V 时 25度 最大的连续电流 在100度 为31A   ,但是他的 note5  这么说:Calculated continuous current based on maximum allowable junction temperature; Package limitation current = 20A,大概的意思是说受封装限制 连续只能为20A , 无感无刷攻略例根据跨导曲线 VGS=5  说导通电流25A  ,也不知道德国人的电调 能过多少 但是与之前 note5说的矛盾  细看跨倒曲线的测试条件 Vds  25v    不理解他的20us  pulse width 这个测试条件  当然了手册给的  Idm  脉冲电流 极限值为160A,所以 最初 根据跨倒 选MOS 的过流,现在又茫然了 。。。

楼主:
引用 网友T:
谢谢兄台这么详细的解释,不知道兄台对MOSFET的选型 尤其是过流能力 有没有研究 , 怎么根据VGS 得知MOSF ...

MOS选型就复杂了,不好解释。一般TO220封装引脚连续过流能力也只有22A左右,必要时需要并联几个MOS。另外电路板铜皮厚度和线宽也要根据电流对应计算。

网友T:
引用 楼主:
MOS选型就复杂了,不好解释。一般TO220封装引脚连续过流能力也只有22A左右,必要时需要并联几个MOS。另外 ...

非常赞同兄台 提的这个 引脚过流能力 这个词 就那么点接触面积  瞬时能过几十安培 我很怀疑 也许是我见到少吧, 铜的过流一般不都是开窗吗 2盎司 和1盎司开窗堆焊锡 过流应该一样吧,真好奇 商业的电调 MOS 过流那么大 怎么选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T:
非常赞同兄台 提的这个 引脚过流能力 这个词 就那么点接触面积  瞬时能过几十安培 我很怀疑 也许是我见到 ...

过孔、70um铜皮、镀锡、加焊铜线排是主要的增加线路板载流能力的方法。那些号称几百A的电调只是瞬间能达到几百A,持续电流的话20A也许都到不了。

网友:
发一组实测的h桥波形

网友:
一相线上两端分别对地的波形

网友:
学习学习,认真看啊 mark

网友:
这是控制一对管的波形

网友:
换向时产生的波形

网友:
nmos管的驱动电路,原理图是另外找的和图片不是同一个。
下面实物图的nmos管驱动电路,另外二个是三极管丝印分别是1p 和24。
但是那个五个脚的管子不知道是不是也是三极管,请高手赐教。

网友:
高端gs驱动波形图

网友(2013-11-12):
这是pwm输入信号和 GS端的信号  为什么开启的时候会有这么长的延时呢!

网友:
引用 网友N:
这个线路中的VS电压不能变化太在,不然555升压的电压会高于Vgs,把管子烧坏。楼主应该用升压IC做一个电压跟 ...

请问如何运用升压芯片实现您说的电压跟随?

网友:
标记一下。

网友:
做个记号,前来学习!!!!!

网友(2014-01-08):
看起来很不错

网友T(2014-02-28):
引用 楼主:
过孔、70um铜皮、镀锡、加焊铜线排是主要的增加线路板载流能力的方法。那些号称几百A的电调只是瞬间能达 ...

兄台你好,想请教个关于带霍尔的无刷电机问题,在做PID 调节的时候 单P 调节的时候 如果  给定速速-反馈速度 <0 ,此时 我做过刹车处理(开下桥MOS) 或者相序反接 制动 但是 电机基本立刻 就停止运转了 ,有的时候电机启动的时候 咔咔响几声 自己平稳运行了,也有的时候电机转着转着稍微用手碰一下就停转了或者自己运行一会就停了, 可能对于单比例 P 调节有静差 ,如果ERR小于0 速度出现超调 ,目前的情况是 P 小点 电机空载不转 大了 直接出现速度超调,我能确信电机无刷电机的正反转 换相逻辑是正确的  换相是在捕获中断处理的, 谢谢 。

网友:
真不错,先记号一个

网友:
分立元件H桥,厉害,学习下~

楼主:
引用 网友T:
兄台你好,想请教个关于带霍尔的无刷电机问题,在做PID 调节的时候 单P 调节的时候 如果  给定速速-反馈 ...

PID对干扰还是比较敏感的
电流采样上的干扰会对系统有很大影响,尽量改进电路/程序降低和过滤干扰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PID对干扰还是比较敏感的
电流采样上的干扰会对系统有很大影响,尽量改进电路/程序降低和过滤干扰吧 ...

现在还没有用到电流采样的值,只是码盘反馈速度 进行速度调节 感觉 PID 运算出来的ERR在小于零的情况下 做三相MOS 直接 恒通接地 或者 反接进行制动 本意是然后等着速度下降 再次PID运算时 ERR 大于零 电机运转,实际上电机就停了 。

楼主:
要控制刹车电流的,要不一下就停了

网友:
做个记号

网友(2014-05-06):
感觉太复杂了。。。

网友(2014-07-28):
高,实在是高,我表示需要历练

网友:
(⊙o⊙)…有点复杂,先收着,用的时候再慢慢看!~~

网友:
vivalite老师您好!我自己搭了一个你的电路,为什么输出的方波很奇怪,每个周期总是用一断时间关不断。请问这个电路你实际做出来过吗?谢谢您的帮助!

网友:
这么好的贴子,不顶就太对不起楼主了

网友(2014-09-11):
请教下各位,当PWM为高电平的时候,升压电容C7的负极对地电位应该是14伏左右,这样电容正极对地电压是48+12=60V,此时势必使得Q17导通,请问:此时Q17并没有形成回路,Q17如何能导通呢?是如何把14伏的电压垫到升压电容的负极去的?

网友:
麻烦请教d5 d6的作用。。不解哈,还有如果双极驱动电机,在减速和制动过程中的能量回馈如何处理?

网友:
记号一下,可以借鉴

网友:
长期潜水员,躺枪了,努力发帖升级

网友(2014-10-19):
受益匪浅,谢谢!!

网友:
尽管不太明白,但是先收藏以备以后学习。

网友(2015-02-01):
make  学习  电机驱动

网友(2015-04-16):
神一般的vivalite,才看到这个贴了,受益非浅,
敢问还有谁能如此平易近人一一解答的大神。

网友(2015-09-24):
我有两个问题:
1、如果 D1H / D1L / D2H / D2L  全为低电平的是,岂不是相当于电源跟地短路了? mcu 关断pwm,岂不是相当于全是低电平?
2、如果用stm32的高级定时器产生互补的pwm, 岂不是占空比大于 50% 电机才会转? 小于 50%是反转了?

网友:
标记:高性能分立元件H桥驱动(非自举电容升压,没有IR21XX的缺点PWM可维持在100%)

网友(2015-10-27):
做个记号,很好的电路积累!

网友:
好东西,慢慢消化。。。

网友(2016-05-13):
mark 学习  高性能分立元件H桥驱动

网友U(2016-08-01):
这电路高速推高Qg的管子会很难看。我这个电路解决了这个问题:CMOS电路,只要不开关就没功耗,上电给下管一个脉冲后,上管保持一分钟(STP75NF75)导通毫无压力,当然也可以取消自举改为主动升压电路给驱动供电。管子便宜,两个一毛的管子加两个三毛的管子和1/3个74HC04。比IR21xx便宜好用。调整方便,基本没有RC器件,左边推动管用 BSS84和BSS123,右边驱动管用2SK810和CJ2310。实测在CSD18532栅极上可以推出30ns的上升和45ns的下降时间。把 STP75NF75推到100kHz毫无压力。

网友(2016-09-12):
引用 网友U:
这电路高速推高Qg的管子会很难看。我这个电路解决了这个问题:CMOS电路,只要不开关就没功耗,上电给下管 ...

你是用了IC电路设计里普遍的level-shift电路啊。。。

网友(2016-11-14):
版主你好:
      我想请教你个问题:
      1、我用三极管搭建了一个主动升压电路。
           因为我的控制频率在200K,那么我给主动升压参考频率必须是大于或者等于200K吗?
           可是这样一来测得输出电压没有升压,推挽输出波形根本就传不过来。
           怎么解决?谢谢

网友:
版主你好:
      我想请教你个问题:
      1、我用三极管搭建了一个主动升压电路。
           因为我的控制频率在200K,那么我给主动升压参考频率必须是大于或者等于200K吗?
           可是这样一来测得输出电压没有升压,推挽输出波形根本就传不过来。
           怎么解决?谢谢
      2、你们的开关频率控制在15K左右吗?如果我想增加频率该怎么修改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补充一个由MCU代替555的升压电路:

50%占空比的时候升压效率比较好,但是不应该是幅值的平均值吗??即12/2+48=54V才对的吧,实际会更小。

网友(2016-12-23):
引用 网友A:
调试的时候烧了好几个555,找了找原因,是接了12v接了36v没有接地,最后在12v上加了个二极管,解决了。可是 ...

555是不是会损坏?

网友:
顶!耗时1个半小时,拜读完了。学习

网友:
再来看一遍

网友(2017-02-26):
学习了。这个电路还有点意思。

网友(2017-05-05):
学习下,最近刚好要弄H桥

网友(2017-08-03):
学习了,分立式元件驱动MOS

网友:
引用 网友B:
高性能分立元件H桥驱动(非自举电容升压,没有IR21XX的缺点PWM可维持在100%)
记号 ...

是否有危害在0%,就全输出了

网友(2017-12-29):
这个H桥电路不错,收藏了

网友:
楼主,你这个555开环升压,会不会出现VGS>20V?

网友(2018-04-07):
H桥电路,主动升压

网友:
请问楼主,这个电路经过出货验证没

网友:
这个驱动感应加热线圈可以吧

网友V(2018-10-26):
请教   下桥臂怎么打开的?

网友V:
请问 : Q15  这个三极管的作用?

网友:
引用 网友V:
请问 : Q15  这个三极管的作用?

Q7 导通时,上管G极变为GND,防止上下管子同时导通。。。

网友:
引用 网友V:
请教   下桥臂怎么打开的?

Vgs = 12V

网友(2019-03-15):
学习一下  高性能分立元件H桥驱动

图中的D1L直接连单片机吗? Q9 导通 12V的电压去了单片机脚,单片机不会坏吗?

网友:
楼主,555的脉冲正半周可以过D6,负半周就可以过D5,请问这种脉冲对输入电源48V干扰严不严重?

网友(2019-06-19):
很少分立元件搭电路了,学习下

网友:
真的很经典啊

网友(2019-08-15):
这么多年过去了 这个帖子的内容还是能帮助到啊

网友:
经典实用电路

网友(2022-08-07):
Q9/Q12导通后的会有延时关断,像是Tstg,但又比Tstg的时间要长,能到接近1uS,这个会影响实际的占空比,怎么能优化一下。

网友(2023-03-06):
研究这个帖子许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