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有什么事,可以让我分担一些

楼主(2008-05-25):
第三篇翻译了,现在手头有空,有没有其它什么事,让我做一下,如飞控算法或其它什么。或是陀螺、加速度计,水平计滤波等

楼主:
刚才在焊板,现在才看到,谢谢阿莫支持。
请问如何打按金给你。我的卡是工商银行的卡,支持网上银行,也有支付宝帐号。
我刚才看了一下,  原装AVR JTAG MKII: 1200元 再加上 ATMEL的ATAVRMC100 :199美元*7=1393元(RMB)
二者加起来即1200+1393=2593元(RMB),对吗?如果可以,我就按这个打按金过来。

楼主:
等星期一再确定一下是否再到邮购部买一个万用表和数字游标卡尺。如果需要添置,可以和我借的ATAVRMC100与MKII一起快递过来。
另外,我处的三种无刷电机偏贵,只做测试没有问题,如果以后开源用,不太合适,因为愿意花3000多RMB来买一个无刷电机的普通网友估计不会太多,四个此类的BLDC就是1万多。更是对开源不利。所以,是不是请大家找一找性价比较高的无刷电机。我也找一找试一下,不过,我对市场不太熟悉,没有经验,估计会很慢。

楼主:
翻看了以前的
“四轴飞行项目的第一个拆解部分: 无刷电机的驱动 (使用AT90PWM3芯片),请大家提供无刷电机型号”
里面提供了一些BLDC型号,不知现在是否已有初步的决定。

楼主:
我处的无刷电机主要用28V左右电压,而MC100推荐用的是12~16VDC,所以电机得重新购买。阿莫处有更好,没有的话,希望能有初步意向的用于四轴的电机,我就到淘宝一类的网站买一个好了。

楼主:
好啊,主要用过的是TMS320F2812作主控CPU控制机载三轴稳定平台,精度控制在<0.5度。用MCS51做的稳定平台报警系统,用P89C669做过自动光谱定标系统。AVR是最近因你处四轴项目定的MCU,所以在最近才开始学的。不过有马潮老师的开发板,也在你处邮购部购过megal16. 我想,虽然没有AVR系统开发经验,但嵌入式的重要精髓还在于算法,采取什么MCU是根据项目情况定的。
就象稳定平台所用的DSP,等我kingofkings处的AVR板到了,我会移植到AVR32上面玩一下,做一下_体验。
四轴方面,相关的做过BLDC的驱动控制板,是用输入电平高低来控制mc33035作PWM波产生。转速、启停都很稳定,功率管无过度发热现象,一次PCB成功,现已做成成品准备交付客户。电机用的是maxon,order number 118898.比合众达做的直接用2812产生PWM来控制IR113稳定。合众达做的用DSP产生的PWM波控制电机驱动板,存在停机后停不稳的现象,有细微来回振荡。
另外就是陀螺与水平计的使用了,其实,稳定平台很关键的地方就是动态情况下姿态的解析。这与四轴飞行有很大的相似之处。
如果专家组给出接口定义,我可以来做无刷电调板的原理图和PCB制作。

楼主:
to 阿莫 兄
不知情况怎么样了?
如果达不到要求,也还请告诉一声,一个便于我弄清参与四轴我应该努力的方向,另一个也便于我计划好下一步的时间与工作安排。

网友:
哈,估计阿莫写着长编邀请你加入的文章呢..等着文章出来

网友:
【11楼】 xj_1232005
问题应该没有啦,可以先作下准备哈,阿莫这几天在外面跑业务,要过段时间才能处理这个事情,呵呵

网友:
论坛升级出问题了?貌似不少帖子帖子不见了。
比如7-11楼。

楼主:
谢谢 【13楼】 kingofkings 技术火腿(KoK)

好的,我先做一下相关准备吧。

楼主:
【16楼】 armok 阿莫
有时间。只是我处的电机因主要用于机载所以是以28V为主的,不太合适测试。所以,要请四轴的团队给一个大概意向要选的电机和桨,这样我在测试基本的驱动性能后,测试电机不同转速下的升力、功率及效率等。当然,如果现在还定不下来,或是选择面太广,那我就先测试基本的驱动性能吧。但电机可能还是要大概定个意向。

楼主:
【18楼】 armok 阿莫

好的。知道了。按以下帐号汇过来可以吗?

开户行: 工商银行 东莞红荔路支行
帐 号: 6222 0220 1000 6879 909
姓 名: 莫进明

原装AVR JTAG MKII: 1200元 再加上 ATMEL的ATAVRMC100 :199美元*7=1393元(RMB)
二者加起来即1200+1393=2593元(RMB),再加上快递16元,共2609元。如果可以,我就按这个打按金过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