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红外蔽障电路有没问题

楼主(2008-05-26):
大家帮我看看这个红外蔽障电路有没问题

红外蔽障电路 (原文件名:Protel Schematic.JPG)

楼主:
????

怎么没人帮手解决???

网友:
为什么不选用一体式的呢~~推荐个SG-105或者RG149
一体式的体积小,而且做温飘小,抗干扰也强点.

网友:
有问题,你看看一体化接收管的datasheet,这种接收管只能接受38K载波的红外,同时这个载波也不能是连续的。

网友:
三极管直接并联能行吗?

网友:
问题不是很严重,这3个三极管是做开关用的~~~

楼主:
用单片机控制红外发射是有间隔延时的

高低点平比列 要多少 ?

我的好像是1比10

经常时行时不行 ...

网友:
占空比是1/3,红外遥控器是按这个标准发射出来的。

网友(2009-05-28):
产生38khz需要哪些电路吗?为什么不用IO口pwm产生呢?我是新手,有说错,还请见谅

网友(2009-07-20):
输出端接个上拉电阻~~还有元件的值选择有很多要注意~~不然干扰很大~~~自己细心调试一下比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