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发现新问题,向老师请教一下,是AD转换与74ls164数码管显示问题,

楼主(2008-05-26):
按老师书上所摆出来的例程式,尽官用164,都应该是这样写的,但就有问题了,显示有乱码

附仿真

//74ls164
void hc164_send(unsigned char byte)
{
unsigned char j;
   for(j=0;j<=7;j++)
   {
   HC164_data=byte&1<<j;
   HC164_clk=1;
   HC164_clk=0;
   }
}

void display(void)
{
              temp = led_7[dis_buff[k]];
                if ( k==3 ) temp |= 0x80;        // 取点
                PORTB = (PORTB|0x0f) & position[k]; // 点亮1位
                  hc164_send(temp);
                k++;
                if(k==4) k=0;
}

// ADC电压值送显示缓冲区函数
void adc_to_disbuffer(unsigned int adc)
{
        unsigned char i;
        for (i=0;i<=3;i++)
        {
                dis_buff=adc%10;
                adc /= 10;
        }
}

// ADC 转换完成中断服务
interrupt [ADC_INT] void adc_isr(void)
{
      unsigned int adc_data,adc_v;
            adc_data=ADCW;                  //读取ADC置换结果
            adc_v=(unsigned long)adc_data*5000/1024;    //换算成电压值
             adc_to_disbuffer(adc_v);

}

// Timer 0 比较匹配中断服务
interrupt [TIM0_COMP] void timer0_comp_isr(void)
{
       time_2ms_ok=1;
}

void main(void)
{

     DDRA=0x0f;
   PORTA=0x0f;
    PORTB=0x00;     // PORTB初始化
    DDRB=0xFF;      // SS、MOSI、SCK输出、低电平
      // T/C0 初始化
        TCCR0=0x0b;                                // 内部时钟,64分频(4M/64=62.5KHz),CTC模式
        TCNT0=0x00;
        OCR0=0x7C;                              // OCR0 = 0x7C(124),(124+1)/62.5=2ms
        TIMSK=0x02;                                // 允许T/C0比较匹配中断

          // ADC 初始化
    ADMUX=0x47;     // 参考电源AVcc、ADC7单端输入
    SFIOR&=0x1F;
    SFIOR|=0x60;    // 选择T/C0比较匹配中断为ADC触发源
    ADCSRA=0xAD;    // ADC允许、自动触发转换、ADC转换中断允许、ADCclk=125Kz

        #asm("sei")

    while (1)
    {
           if(time_2ms_ok)//显示
           {
            time_2ms_ok=0;
             display();
           }
    }
}

楼主:
这里关键是display()
把它放在任一个中断服务都可以正常运作
interrupt [TIM0_COMP] void timer0_comp_isr(void)
{
       time_2ms_ok=1;
        display();
}

interrupt [ADC_INT] void adc_isr(void)
{
      unsigned int adc_data,adc_v;
            adc_data=ADCW;                  //读取ADC置换结果
            adc_v=(unsigned long)adc_data*5000/1024;    //换算成电压值
             adc_to_disbuffer(adc_v);
            display();
}

也可以是把ADC读取数据部分放用main程序2ms标志位那里和display一起运作

但就是不能把display()单独放在main里,这样显示屏就会失败.这个问题我想请教一下老师原因.
还提出几个问题:
1、假如我把ADC读取数据部分放到main的display()上边,那AD中断服务就空了,是否可忽略了?
2,AD用Time0触发的话,那Time0中断服务程序与AD中断服务程序是否等效了,那其中一个又可以忽略了?

网友:
可能是时序上的问题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