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自制基于LPC2368的PCB图(换了IO板)

楼主(2008-05-26):
将自己刚刚完成的PCB图贴出来,希望坛子里的PLC早日出来.

CPU正面 (原文件名:1.jpg)

CPU反面 (原文件名:2.jpg)

IO正面 (原文件名:3.jpg)

IO反面 (原文件名:4.jpg)

修改后的IO板.....................................................................................................

修改后的IO板正面 (原文件名:6.jpg)

修改后的IO板反面 (原文件名:5.jpg)

修改后去除232口,改为双隔离485.

网友:
485部分既然隔离了,那些232的线也离得太近了,怀疑1500V的静电都能放电过去,隔离的意义就被破坏了

楼主:
16入,12晶体管出,一路232(烧程序和普通从模式),一路隔离485(主或从),USB从模式口,电位器,运行开关,复位按键,自定义JTAG,引出CAN针脚(无元件).

修改后去除232口,改为双隔离485.

楼主:
无耐之举.

隔离另一个是为了电路的工作正常,连变频器的485要是没有隔离通讯就不正常,还很容易爆485芯片,加了就好.

网友:
不谦虚的说几句:
第一张图中元件有堆叠现象!是否该规避一下?

如果要做高压电气隔离,最好在PCB上做镂空处理,另外PCB的敷铜和走线的间距也要大一点为好。

楼主:
主要是板小,元件大,我也想不堆叠,如果都不堆,就没法放下了,如果换成0603的元件就可以吧,现在只能将就了.

楼主:
要换封装了,找到了P112A的光耦,价格低,东西小...输出板要重画了.

网友:
P112A的光耦?那有,价格是都少?

网友:
东莞市金诚电子有限公司,去查一下

网友:
能不能上传一下PCB文件??

楼主:
公司的东西,上板图只是让正在画板的兄弟借鉴一下元件布局,上PCB那就不大可能了.

网友:
板子相当不错!

1.看IO板的输出端电路.敷铜与线路及线路间的间距是多少?如果接上220或380V或更高的交流电会怎样呢?一般PLC的这个间距不会少于3MM.
2.如能改进一下元件布局应该会更好一些.

楼主:
晶体管输出,谁要是接了220V,一个字"爆".

板已经发去做了,输出板最终没有采用上图的双面布元件,现光耦之类的元件全在正面,只有输出的4007和输入的限流电阻排在背面,以减少焊接成本.

楼主:
最终的板图,上下板对插的座用了穿孔的,这个接触比较好.

网友:
2年前的M16控制器 公司仓库找到的 10路继电器 (不是PLC)直接用汇编控制

网友:
rs485为什么要加隔离,按西门子CPU-224得485电路照葫芦画瓢不就的了?高那么复杂做什么。

网友:
avr0532
积分:14
派别:
来自:
2年前的M16控制器 公司仓库找到的 10路继电器 (不是PLC)直接用汇编控制

我最近也有此打算做模块的东西  不是PLC 但是用的是类似西门子的外壳

主控制器用C编程,负责各个模块的通讯与协调  总线方式 SP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