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马老师,用M64总线模式读取AD1674,读不出数据,附原程序,谢谢

楼主(2008-05-26):
程序用ICCAVR编译,用总线模式,用PROTEUS仿真看出AD输出有变化,但读入CPU再送显示时没有显示,(显示同样是用发光二极管);
原程序和仿真文件在附件中,为方便查看,贴出部分程序
#include <iom128v.h>
#include <macros.h>
#include <stdlib.h>
#include <stdio.h>
#include "ad574.h"
#define F_CPU 8000000

#define CTRL (*(volatile unsigned char *)0x2FFF)
//控制口
#define ADSEL (*(volatile unsigned char *)0x4FFF)

unsigned int AD574value;
unsigned char hByte;
unsigned char lByte;

void AD574Convert(void)
{
        unsigned int MSB , LSB;
        unsigned char I=0;
// Start a conversion with A0 and A/$C$ low.
   // The convesion takes place on rising CE edge.
   CTRL  = 0x00;
   ADSEL = 0x00;
   // Wait until we have completed a conversion .
   while(I!=0x01)//STS==1?
        {
        I=PINB&0X01;
        //delay_nus(5);
        }
   // Set R/$C$ with A0 low and read the low byte.
   CTRL  = 0x02;
   hByte = ADSEL;
   //PORTF=hByte;
   // Set R/$C$ with A0 high and read the high.
   CTRL  = 0x03;
   lByte = ADSEL;
   //PORTF=lByte;
   MSB=(unsigned int)(hByte << 4);
      LSB=(unsigned int)(lByte >> 4);
   // adc_Res now has the converted data with 12-bit resolution.
   AD574value= MSB + LSB;
   PORTF=AD574value;
   //return;
}

void main(void)
{
    unsigned int delay;
    MCUCR=0X80;
        DDRF = 0xFF;
    PORTF = 0xFF;
        DDRB=0X00;
        PORTB=0X00;

  while(1)
  {
    AD574Convert();
    for (delay=0; delay<10000; delay++);
  }
}

我的AD输出接PA口,控制线用PC口的A13,A14,A14直接控制AD的CS脚,所以地址是4FFF以上为程序,请指点,谢谢

楼主:
再次请解答一下

楼主:
原理图 (原文件名:AD.JPG)

楼主:
马老师,帮我解答一下吧,谢了

楼主:
马老师不解答了,有没其他高手可以解答一下?

网友:
抱歉,AD1674没用过,另外也没有时间去仔细研究.你既然在PROTUSE模拟,可以单步执行,查看操作是否符合AD1674的规定,每次读到的数据是否正确.

网友(2010-07-16):
和AD1674有关,我找到的网上文件 给需要的人。顺便做个备份,我还没测试

网友(2012-08-28):
呵呵呵,两年还能找的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