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哪位知道FLASH区的读写语句?

楼主(2008-05-26):
想问问个位大虾,有没有人知道FLASH区的读写语句是什么?如果我想在应用区要把一个数组或存在RAM里的参数存的数据变量逐个读出后并存到FLASH区里不知道有没有好的建议,不要默认存储,最好可以实现读出来的数据存到我想存的地址里.
    现在知道BOOT区里有个程序加载和存储命令是 LPM和SPM但通过读资料和试验才知道,原来这个指令只能在BOOT区实现,在应用区是无效的。希望深入了解AVR的大虾给个提示谢谢拉!

网友:
一般写入EEProm。
注意flash写入次数很少。

如果是特别数据。必须要写入flash,须注意:
1 写Flash程序必须在boot区。
     指令特性规定的。
2 在写flash时,不能被应用区程序调用。
     程序跳转到boot后,执行写指令时不能执行应用区的程序。应注意预防中断调用情况。(中断向量改变)
     我的理解是应为写指令是块写入的。所以文档不建议作为存数据使用。容易删除程序。
     还有写入次数也很少。
3 写flash后须假定ram无效。须reset。
     一般boot程序和应用程序是分开编写的。如果你跳转到boot区。那么可能有ram(C语言)初始代码之类的。所以ram可能已经无效了。须注意。
    如果是写成程序是绝对地址重定位到boot区的。要好些。没实践测试果。

-------------------
论坛有很多相关帖子。先找找,再细化提问。

网友(2008-06-27):
有人就是把FLASH当EEPROM用,可以肯定不是bootloader方式,而且比EEPROM写更快,基本不产生中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