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74F、74ALS、74LS、74HC。。。等系列IC到底哪个系列电路大?现需要电流最大的74

楼主(2008-05-26):
到底哪个电流最大呢,看网上的介绍,说是74F、74ALS的电流较大,再就是74LS、74HC,但查芯片资料文档的时候却好像74HC的电流跟74F的差不多。现在手头上没相关的芯片,大家帮忙指点一下,到底哪个电流最大呢,或者说有什么IC可以直接替代它呢。谢谢了!

网友:
这里不光是电流大小,还有个TTL和CMOS是否匹配的问题——这要看前后电路是怎么接的。
如果要闭起眼睛找一种肯定(99.9%)可以替代的型号的话,那就是74ACT。

网友:
这类电路,74往后到数字部分结束,只是表明了逻辑功能、电平和速率,想要确定的电流信息,必须参阅具体制造商的数据手册……

网友:
这些一般都不超过每个输出门20mA吧?还要看整个芯片最大功耗限制,不如后面再加一级驱动。

网友:
曾经找到一个片子叫6B595,可以提供较大电流。不知道是不是一个系列都有。

楼主:
先谢谢大家了!

【1楼】 holycat 仙猫

你的意思是ACT各方面的性能都比较好了?

【2楼】 watercat

那网上说的那些不同系列的电流大小规律的说法不一定正确了?

【3楼】 gxlujd 彩虹

麻烦的是现在没办法加驱动了。。。

【4楼】 friendljy

你说的6B595是跟74HC595功能、引脚都相同的IC么?那我看看有没有164的,呵呵。

网友:
4楼说的6B595骗子还真不错,驱动能力强,比74贵不多少。查到2种型号:
●Texas Instruments 的 TPIC6B595
●Allegro 的 A6B595
再盯住TI接着查,发现类似的有几种,各引脚的输出能力不同:
●TPIC6C595 - 连续100mA,峰值250mA,导通电阻7Ω
●TPIC6B595 - 连续150mA,峰值500mA,导通电阻5Ω
●TPIC6595  - 连续250mA,峰值750mA,导通电阻1.3Ω
●TPIC6A595 - 连续350mA,峰值1.1A, 导通电阻1Ω
另外还有一套596,对比595的的手册,没找出明显的不同,诧异中……

网友:
“你的意思是ACT各方面的性能都比较好了?”
在5V标准逻辑器件中,灌电流恐怕谁也比不上F了,但F是TTL的,拉电流较弱。AC属CMOS,拉灌能力是对称的,灌不如F但拉强于F。
但问题是,如果用AC接收的前级是TTL的话,Voh可能不够高。这时可用ACT代替,但可能会稍比AC难买点。
总之具体电路要具体分析,很难笼统地说哪个最好。
另外,6B不像74有整个系列,而且引脚也跟74不兼容。

网友:
反正要我宁可用LS或HC之类便宜后面的加一级2803。起码保险。驱动能力肯定够了。

楼主:
【7楼】 holycat 仙猫

我现在用的是灌电流的方式,看资料上写74F164的灌电流也只有二十几毫安啊,没有看到哪个系列的资料写灌电流超过30MA的。。。各个系列基本都一样,20或25MA。电平的影响没有问题。现在只要求灌电流最大,那选74F164最好了?74F164的输出灌电流实际可以达到多少?

网友:
查了一下,确实,F系列除了244/245之类的驱动器外,输出电流并不大,还不如AC/ACT的:
http://focus.ti.com/lit/ds/symlink/cd74act164.pdf
对于灌电流,手册只给出在保证Vol条件下的值,只要放松对Vol的要求,是可以超过这个电流值的。比如后面是LED点灯而不是逻辑输入,对Vol就无所谓。
整体的功耗还要另外算,不光是一条引脚。

楼主:
【10楼】 holycat 仙猫

那是选74ACT164的灌电流比较大了?74ACT164的灌电流资料说是可以达到50MA,不知道实际是否可以更大?我这里测得PHILIPS的74HC164D贴片,灌电流大概有四十几个MA,跟资料上的25MA还是有较大出入的。

网友:
用50mA?那也太狠了吧,简直是当功放用……
HC每个输出最多流25mA,合计不得超过50mA,AC/ACT每个输出最多流50mA,合计不得超过200mA。按设计值撑死也就这么多了,再超就没保证了。

楼主:
【12楼】 holycat 仙猫

哈哈,“AC/ACT每个输出最多流50mA,合计不得超过200mA。”如果能达到200MA那应该够了~资料上好像没看到有写200MA啊。

网友:
德州仪器的资料写的"DC VCC or Ground Current"是±100mA,但又注有(Note 3):
3. For up to 4 outputs per device, add ±25mA for each additional output.
琢磨半天,半懂不懂的,觉得像是在这100mA之上再加4个输出的电流,各25mA。
再回头查看东芝的资料,那上面清清楚楚地标明200mA,不放心的话用东芝好了:
http://www.semicon.toshiba.co.jp/docs/datasheet/en/LogicIC/TC74AC164F_TC74AC164P_en_datasheet_071001.pdf
http://www.semicon.toshiba.co.jp/docs/datasheet/en/LogicIC/TC74ACT164F_TC74ACT164P_en_datasheet_071001.pdf
另外要小心,SOP和TSSOP封装的耗散功率小于DIP的。

楼主:
谢谢【14楼】 holycat 仙猫 这么热心!

呵呵,看东芝的资料写的SOP的耗散功率好小,只有180mW。而PHILIPS的74HC164的SOP耗散功率写的是500mW...

那先整个东芝的74AC164试试看了。

网友:
6B595你去买过,估计你就不会用了……
价格高得离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