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遇到这个问题:simulation is not running in real time due to excessive cpu

楼主(2008-05-26):
我对网上盛传的<<一个占用内存极少的菜单系统的实现>>进行proteus仿真时遇到一个奇怪的问题;
用Proteus仿真,会出现赋值不正确的现像;
如:我用软件仿真 i=0;结果就是0
  可我用Proteus仿真,i=0;结果却是0xff

重装keil和proteus,现象如故;
将keil升级至v8.08,proteus升级至v6.95,现象如故;
哪位知道,请指导一二,非常感激;

查看Proteus,发现有一Warning:simulation is not running in real time due to excessive cpu load
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原因

楼主:
下面是原代码和proteus

楼主:
下图为网友成功的图片;可我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弄不出来,郁闷;

楼主:
再顶,有知道的朋友,一定要帮忙解决哦!

网友:
我做1602的显示也是这个问题

楼主:
肯定还有人遇到这个问题的;
知道的一定回答呀,再顶;

楼主:
怎么遇到这个问题的人这么少呀,
再顶,问题仍然没解决;

网友(2008-09-21):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simulation is not running in real time...无语...

网友:
參考一下:

http://tw.myblog.yahoo.com/showrain-wang/article?mid=30&l=f&fid=10

网友(2008-11-03):
遇到过,好像是修改了一些电阻的参数,就可以.我说的不是上面的仿真示例.

网友(2008-12-25):
我也遇到过,将单片机IO接到ULN2003A输入,COM接地就出现这种问题,输入端接上拉电阻的,而且我这样接2003也没有输出,不知道怎样连接材好,请高手指点

网友(2009-12-26):
我做IIC时加上上拉电阻也会这样,去掉就没事

网友:
我也遇到过,网上查了查,说是把单片机的工作频率调低一点就可以了,我试过,有些情况好用,有些现象依旧

网友:
Warning:simulation is not running in real time due to excessive cpu load 的提示含义是:
——注意:由于CPU过负荷,仿真不能实时地运行。

仿真不能实时地运行,不是说仿真不能运行,只是仿真运行速度不能像真实的那样快速,显得比较慢或者很慢。
这是经常见到的提示,不是错误,不必在意它。

产生这种提示的原因大致是:
1. 所用计算机的性能差,速度上不去。
2. 资源(CPU、内存等)被其它应用程序占用。
3. 复杂的电路,特别是复杂的模拟电路,仿真起来是很累CPU的,更无法实现实时仿真。
4. 电路设计中的某些细节上的因素,也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仿真速度。
5. Proteus本身的版本功能升级,也带来资源耗费的增大。例如,本人的经验,同样的仿真项目,7.2sp6就比7.4sp3、7.5sp3快得多。

网友:
嗯。。。

不过JQ_Lin老师说的最后那个问题。。。感觉就是机器又该升级了。。。。唉。。。

网友:
To 【14楼】 huayuliang 花生
。。。感觉就是机器又该升级了。。。。唉。。。
=====================================================================================================================

  我在【13楼】说的——“Proteus本身的版本功能升级,也带来资源耗费的增大。例如,本人的经验,同样的仿真项目,7.2sp6就比7.4sp3、7.5sp3快得多。”
  第一、在较简单电路和较小程序的仿真下,是不被觉察到的。
  第二、复杂电路和大程序的仿真,需要运算的工作量大到计算机无力应付得过来的情况下,必将显露出来。在我的老牌赛扬300A机器上表现是这样,在2.4G的新机器上的表现也是如此,只是速度都快了很多罢了。
  第三、硬件和程序的软件仿真,和实际硬件及其程序的运行,是完全不同的两码事。实际并不复杂的电路和程序,软件仿真起来,计算机就要经过好大一番折腾,总是要花费比实际更多的时间。所以,总是报告:仿真不能实时地运行。
    “Warning:simulation is not running in real time due to excessive cpu load”
这是不言而喻的。即使没有报告,仔细观察,它往往也做不到实时。
  第四、恐怕再好的机器也无力做到完全实时。仿真软件版本的差别也是必然的。
  第五、经历过才能有体会。坛中至少有一人会同意我。zcllom 星罗棋布仿真过大程序。

网友(2010-05-05):
我也出现这样的问题,照上面几位大侠说的,改了以后,还是不行,2.6双核CPU,4G内存,

网友(2010-12-13):
就是这个问题,有没有人能够解决这个问题啊,我在M128上移植ucos-II,仿真时任务挂起一个时钟节拍,可是等了半天,还是没能就绪,但我在硬件上测试很正常。应该不是电脑问题吧,我电脑配置应该是够高的了。谁能解答下啊???

网友(2011-04-05):
我的电脑I7CPU也是这样,不过仿真的程序都能正确运行,只是慢了点,

网友(2012-05-20):
我也是遇到这个问题了

网友:
不要指望完全“实时”!

网友(2013-04-29):
将RP1中的上拉电阻改为digita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