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D TECH 测试 EEEPC的ON BOARD SSD固态硬盘随机访问速度太惊人了【请注意重点】是0.

楼主(2008-05-27):
EEEPC二代20G版

注意重点!!!,随机访问0.5ms,机械硬盘大多在15ms以上,这在大量小文件访问的时候优势十分明显,例如:XP启动8秒就搞定了。

板载4G SSD测试

MINI PCI 16G SSD测试

网友:
看不懂,速度比普通硬盘还慢,居然启动只要8秒???

网友:
传输速率只是摆来看样子的,对硬盘来说,定位速度才是最主要的耗时大户

基本上,用SSD的话,再烂的文件系统也不必介意碎片问题了

另外,理论上讲,SSD非常容易做到100%故障耐受性,当然实际上大多数厂商都不会愿意给民用级产品加上这部分内容……

网友:
lz是说反话吧,三星出了一款移动硬盘200M/S

楼主:
只有watercat注意到了重点

0.5ms随机访问,机械硬盘几乎不可能做到。

这在大量小文件访问的时候优势十分明显,例如:XP启动8秒就搞定了。

网友:
实际上没有什么应用是真的需要大量连续数据成块读写的,文件服务器、网页服务器、应用服务器……在实际场合中都是需要大批量的随机读写请求,而每个读写请求一般来讲都是数KB级,无论怎样优秀的文件系统和反碎片算法,都不可能在这样的应用条件下为系统性能带来实质上的优化

相应的,SSD那种实际上完全可以达到RAM级别的定位速率就显得尤为重要了

实际上目前限制SSD速率的,是落后的SCSI/SATA传输协议与先进的SSD存储理念之间的矛盾

其实,SSD并不该是和硬盘抢市场甚或取代硬盘的,SSD根本是一种全新的存储理念,什么时候出现AGP级别的SSD专用适配器了,什么时候SSD的性能就真正能够发挥出来了

网友:
受教了,记号

网友:
那为什么老版的EEE PC,说是启动XP 很慢呢?
用的不是一样的SSD吗?

网友:
没用过EEEPC,推断可能有几种原因

1、CPU实在很烂或内存实在太少或太慢……XP并不是为SSD优化的操作系统,它的虚存算法仍然是以普通硬盘为对象的(附带说一句,Vista同样如此),因此内存不足仍然是重大的系统瓶颈

2、硬盘总线适配器性能太烂……本来SATA协议已经是制约SSD速度的最大瓶颈了,如果还碰上个更烂的适配器,那就死的过都有了……

3、SSD太过偷工减料……普遍来说,SSD需要专用IC或FPGA进行控制,如果用通用处理器,则必须为每数片NAND单独设立一块处理芯片以提高性能(实际制作的经验,在同等成本下,用多片通用处理器协作更容易得到更高的容错性能和无故障运转时间,但用FPGA能得到更好的整体读写性能),如果PC厂家为了图便宜,选了只有一片通用处理器作为控制器的版本(早期的SSD通常如此),则性能自然不言而喻……

网友:
【5楼】 armok 阿莫
移动硬盘200M/S ?

使用USB2的,速度只能达到30M/s。 这是USB2的限制决定的。
--------------------------------------------------------
汗一个说错了,是固态硬盘

网友:
是用STAT II接口的 达到200M不是问题

网友:
watercat看起来有道理。
但,也未必。
寻道时间短当然很重要,对于大量随机访问的应用确实能节省大量时间。SSD确实和磁记录是不同的技术,目前是没有可比性的,SSD的优点是安全性好,防冲击,能耗低,对于小型移动设备来说是难得的好装备,但价格高,单位密度还不及磁记录,块读写速度还不够快,特别是写速度还有待提高。SSD的读写速度不够快不是接口的速度不够快,确实是Flash的读写速度问题,这个相信做单片机的大多数人都能理解,Flash和RAM是不一样的,起码目前的工艺还不足以让读写速度大幅提高,一个折中的方案是在SSD上使用大RAM缓冲+好算法,当写少量数据时主机可以大幅减少等待时间,但这又增加生产成本……。
很多时候寻道时间短不见得就优势明显,大多数现代操作系统的文件IO部分都作缓存,实际应用证明这是提高随机访问速率非常有效的方法,特别象DB这样的应用,很多时候绝大多数的RAM都被用作缓存了,可以想象大量只读查询带来的效率提高是多少。对于台式机来说,大量的操作是实时的,一个更快的IO接口和磁盘读写速度能有效提高性能,价格比较敏感,所以就有了ATA和SATA,ATA驱动器是不带控制器的,控制由主板提供,所以在读写时都不可避免地需CPU参与,当大量IO操作时CPU的占用率非常高,对Server这是不能接受的,对Server来说速度当然重要,但IO操作的CPU参与程度也非常重要,SCSI接口的控制基本不需要CPU参与,适合Server这样有大量IO请求的环境,CPU把应用IO请求排队后堵塞就可以继续处理其他请求,IO数据返回后再继续运行堵塞的进程/线程,CPU的效率就能大大提高……。

网友:
to 【13楼】 favr

你说的大部分问题,简单的讲,大部分是因为现有的PC机及商业操作系统尚未能够为SSD或这类存储设备进行优化才导致的,小部分是因为SSD厂家技术更新不力导致的

比如说,Flash写速度较慢没错,但是如果用类似RAID0/5的技术,以3~32片独立NAND IC为一组一次性写入呢?这是单一硬盘绝对无法做到的技术,而代价则只比同容量硬盘贵2~3倍,未来还会更低,但是要切实实现这项技术,就需要SSD支持多片NAND并发读写、传输协议支持数据块并发传输、操作系统支持数据合并及猝发传输,等等等等

至于说现有的磁盘传输方式,无论是IDE/SATA还是SCSI,本质上都是为了旧的、基于磁道扇区方案构建的硬盘结构设计的,始终不适合SSD,作为市场开拓目的考虑,自然还必须提供对这些老式接口的支持,但始终必须指定一套全新的接口和协议规范,才能充分发挥固态大容量存储器的性能

楼主:
老版的EEEPC的CPU被锁到633MHz,另外内存是512
新版的CPU完全打开900MHz,内存1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