局域网内共用别人的MAC和IP地址上网

楼主(2008-05-27):
由于这个只是发现, 不是发明, 所以就不在标题上加什么"原创"了.
公司为了所谓的机密不外泄, 对我们研发人员上网有限制, 原来是可以上网做任何事的, 现在只能用工具如Foxmail收发Email, 看网页下东西, 别想.
了解了一下, 网管也是个小菜, 仅在路由上设置了谁的网卡MAC和IP可以上网(指开网页等), 其它的人只能用Foxmail收发邮件.
于是找了一个kmac工具, 把自己pc的网卡mac地址修改成别人的(当然这个别人是可以上网页的), 关闭本地链接, 再重新启用后, 居然可以上了, 而且我就是用迅雷下东西, 那个别人也能正常上网(会受一些影响,但不大,不会有ip冲突的错误).
由于网管会不定期的查, 并且我尽量改用那些可以上网但不常用的mac, 比如我常改用我们老总的mac和ip地址
所以也有麻烦的说, 于是, 我找了一个停用和启用本地链接的工具devcon.exe, 做成了批处理, 想用谁的在批处理里改一下mac和ip就行了, 恢复自己的mac和ip也一样.
前提是你收集了你这个局域网的配置信息, 我是有一次网管在我机子上打开了路由管理忘记关, 我就记录
下来了(别用这种眼光看我撒, 我可不是有预谋的, 只是我们用局域网工具时, 我想看看哪个ip是谁)
这里是我上面提到的工具和批处理例子

网友:
而且我就是用迅雷下东西, 那个别人也能正常上网(会受一些影响,但不大,不会有ip冲突的错误).

丢包率很高。

网友:
书上讲,同一网内不可以有相同的MAC,实际中却可以
不过我公司用无盘,没法上网

网友:
我们公司研发人员连外网的EMAIL都不行,完全断网
不知LZ有没高招

网友:
为什么研发人员不能接外网呢?是担心资料泄露吗

网友:
肯定不是担心你上网聊天啦

网友:
同一网内不可以有相同的MAC,实际中却可以

-----------
真的吗?改天试试

网友:
而且U口给你封了!

网友:
楼上的,可以用编程器吗?
搞几片大Flash,当U盘用。现在现买Flash都只有4G的了……够用了吧

网友:
那也要编程器支持大Flash呀

网友:
用是能用,不过有时会出现上网速度极慢的情况。

网友:
window系统的MAC最好改了,在注册表里面.以前在公司的时候就自己写了一个.同时改IP和MAC的小程序.是用C#的.这里奉上源码.自己研究一下,不难的.
对公司限制上网的研究。(更改MAC及IP)
  公司对上网进行了限制,只有有权限的用户才可以上网,而且不同用户的上网权限也不一样。不幸的是偶连上网的权限也没有。怎么办?对于我等来说,不能上网岂不让我等体验坐监之苦。偶当然不会罢休。祭出法器。分析公司如何限制我等上网的。在明白是同时利用IP&MAC认证的时候。一个通关之法就出来了。首先扫描公司同一网段的电脑获取所有电脑的IP&MAC&HOSTNAME。然后动用社会工程学。获取有权限上网的电脑。写一个程序来更改MAC和IP。然后就可以尽情享受上网这乐了。

更改IP的源程式如下。

using System;
using System.Collections.Generic;
using System.ComponentModel;
using System.Data;
using System.Drawing;
using System.Text;
using System.Windows.Forms;
using Microsoft.Win32;
using System.Windows;
using System.Management;
using System.Net.NetworkInformation;
using System.ServiceProcess;
using System.Threading;

namespace test
{
    public partial class Form1 : Form
    {
        RegistryKey macRegistry ;
        RegistryKey parRegistry;
        RegistryKey ipRegistry;
        RegistryKey proxyRegistry;
        public Form1()
        {
            InitializeComponent();
            macRegistry = Registry.LocalMachine.OpenSubKey("SYSTEM").OpenSubKey("CurrentControlSet").OpenSubKey("Control").OpenSubKey("Class").OpenSubKey("{4D36E972-E325-11CE-BFC1-08002bE10318}").OpenSubKey("0010",true);//mac的注册表建所在
            parRegistry = Registry.LocalMachine.OpenSubKey("SYSTEM").OpenSubKey("CurrentControlSet").OpenSubKey("Services").OpenSubKey("Tcpip").OpenSubKey("Parameters");//IP的注册表建所在
            proxyRegistry =Registry.CurrentUser.OpenSubKey("Software\\Microsoft\\Windows\\CurrentVersion\\Internet Settings",true);
            ipRegistry = parRegistry.OpenSubKey("Interfaces").OpenSubKey(macRegistry.GetValue("NetCfgInstanceId").ToString(),true);
        }

        private void Form1_Load(object sender, EventArgs e)
        {
            if (macRegistry.GetValue("NetworkAddress") == null)
                label1.Text = "默认MAC地址";
            else
                label1.Text = macRegistry.GetValue("NetworkAddress").ToString();

        }
        private bool SetNetworkAdapter(bool status)
        {
            const string discVerb = "停用(&B)";
            const string connVerb = "启用(&A)";
            const string network = "网络连接";
            const string networkConnection = "本地连接";
            string sVerb;

            if (status)
            {

                sVerb = connVerb;
            }
            else
            {

                sVerb = discVerb;
            }

            Shell32.Shell sh = new Shell32.Shell();
            Shell32.Folder folder;

            folder = sh.NameSpace(3);       //Shell32.ShellSpecialFolderConstants.ssfCONTROLS
            try
            {
                //进入控制面板的所有选项
                foreach (Shell32.FolderItem myItem in folder.Items())
                {
                    //进入网络和拔号连接
                    if (myItem.Name == network)
                    {
                        Shell32.Folder fd = (Shell32.Folder)myItem.GetFolder;
                        foreach (Shell32.FolderItem fi in fd.Items())
                        {
                            //找到本地连接
                            if (fi.Name.IndexOf(networkConnection) > -1)
                            {

                                //找本地连接的所有右键功能菜单
                                foreach (Shell32.FolderItemVerb Fib in fi.Verbs())
                                {
                                    if (Fib.Name == sVerb)
                                    {
                                        Fib.DoIt();
                                        return true;
                                    }
                                }
                            }
                        }
                    }
                }
            }
            catch (Exception e)
            {
                MessageBox.Show(e.Message);
                return false;
            }
            ;
            return false;
        }

        private void button1_Click(object sender, EventArgs e)
        {
            SetNetworkAdapter(false);
            macRegistry.DeleteValue("NetworkAddress",false);
            ipRegistry.SetValue("IPAddress", new string[] { "192.168.1.X"},RegistryValueKind.MultiString);
            proxyRegistry.SetValue("ProxyServer", "192.168.1.X:808");
            timer1.Start();
        }

        private void button2_Click(object sender, EventArgs e)
        {
            SetNetworkAdapter(false);
            macRegistry.SetValue("NetworkAddress", "000000000000");
            ipRegistry.SetValue("IPAddress", new string[] { "192.168.1.X" }, RegistryValueKind.MultiString);
            proxyRegistry.SetValue("ProxyServer", "192.168.1.X:8080");
            timer1.Start();
        }

        private void button3_Click(object sender, EventArgs e)
        {
            SetNetworkAdapter(false);
            macRegistry.SetValue("NetworkAddress", "000000000000", RegistryValueKind.String);
            ipRegistry.SetValue("IPAddress", new string[] { "192.168.1.X" }, RegistryValueKind.MultiString);
            proxyRegistry.SetValue("ProxyServer", "192.168.1.X:8080");
            timer1.Start();
        }

        private void timer1_Tick(object sender, EventArgs e)
        {
            if (SetNetworkAdapter(true))
            {
                timer1.Stop();
            }
        }
    }

网友:
LZ的方法以前也用过,不过,现在不用了,因为有权限上了。

说明一下:
在同一个局域网上可以有相同的MAC,相同的IP,不冲突的。

网友:
相同的MAC,相同的IP,不冲,如果不同就冲了

网友:
【11楼】 new.ease

直接在网络属性里面就可以改啊

网友:
想资料不外漏光禁网有什么用?
这样只会使像我这样的人拿来练习怎么隐蔽的偷资料!实在不行我靠大脑记不行呀?
当然,抵御外网入侵还必要的,

所以一个公司要留得住人才能留得住资料,
再个,开发的电脑确实最好不要上网(意思就是每个人配两台)

小心点! 别让BOSS偷偷在我身后,低调,低调!

网友:
哈哈,搞开发的拿资料回去还是很容易的 !

最反对动不动就封了 ,封的住人 封不住心啊

比如  你可以将数据打包  通过串口 发出去去,再回家 转化回来 谁都不知道! 找个2m的flash

网友:
不如调制成声音,用声卡回放,录下来,回家在line in上demodulating... ...

网友:
做个显卡MODEM,有本事把显示器也封了

楼主:
我们公司这样限制我们的上网权限,说是说怕资料外泄(当然,也有这方面的理由),其实是由另一个导火索引起的.
去年,大家都炒股,一些资格老一些的员工,上班没事就明目张胆的打开股市行情,整天关注自己的股票.
所以,老总生气了,后果也很严重,结果就是我们研发人员和大部分人都只能用Foxmail收发邮件,除一些"总"外,只有采购和市场部才可上网.
在本地链接启用下改ip是会提示冲突的,而停用下改ip不会,改好后再启用就不会提示了.
丢失包的问题倒没怎么关注,应该是有的,但一般下个东西看个网页没有问题,下大点的东西要断点续传.

哈哈,这几天那个网关坏了,我们大家都可以用总部的ip资源直接上外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