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看看这个电机是否适合做机器人小车(这里问可能不适合,可这里人多)?

楼主(2008-05-27):
http://auction1.taobao.com/auction/item_detail-0db2-351d80ae3321f71c1047e5113636ef53.jhtml

蜗轮直流减速电机 货号:A203  ¥15    进口,全铝合金结构,是一款功率型的减速电机。DC12V 原用于汽车玻璃的电动升降。空载电流为1.3A,蜗轮涡杆式减速方式,减速比为44:1,减速后转速为84转/分钟,每13圈控制轻触开关一次,此开关有一个常开一个常闭触点。电机尺寸:Φ43×71mm。输出齿轮直径Φ16mm 共有19 个齿。3个固定孔的内孔径为Φ5mm,安装孔间距65mm

想做机器人小车,电路部分基本都做好了,就差车体了。我买了两个这个电机,货还没到,准备做机器人小车,但不知道这个电机是否适合,大家帮忙研究一下,我看到便宜,做工也不错就买了。卖家人很实在,我说我帮你到论坛上宣传一下,他还要送我几节干电池一起发过来作为回报,呵呵,我没要,大家赚钱都不容易,我也是不了解这个电机,想向你们学习学习,顺便帮他宣传了,没好意思要他干电池。
好了,说正体,这个电机是否适合做小车?

网友:
定位可能不准,不过15块钱一个,怎么算都值了……

PS:店里修一次车窗升降至少要上百的……

楼主:
等到手看看吧,买值了就行。

网友:
做机器人能用,只是不精确,没码盘不好闭环控制。

网友:
上次修车,玻璃升降有异响和打滑。
维修工费有100多,器件费才几元,就加了一个垫片。
4S店有点黑心!

网友:
TO 楼上:搞电子的还这么说,你的一块开发板上的元件值几个钱;一个电阻几分钱,换了,就好了,问题是人家知道是哪个元件坏了;
给你100个垫片你能 修好吗?俺修过汽车电脑,就换了一个贴片三级管,收300.00,可俺买资料却花了几千大洋呀!15.00 在汽车配件中真的不贵,先买了再说。

楼主:
货还没到手,等到手我研究一下。我已经做好了一个红外壁障传感器,一个六路黑白线传感器,一个2个l298n的4路驱动,一个s52控制器,1个atmega16l控制器,这些组成一个简单小车应该够了吧?还有两个跟邻居小孩骗来的大轮子,就差电机了,车架就找现成材料拚一个吧,也不知道能不能拼好,我的想法是把红外壁障传感器放在一个步进电机上,来回旋转扫描,步进电机有一个是从大软驱上拆的。还有,我订的那两个12v电机,12v什莫意思?给6v电压一样工作吧?

楼主:
我说不要电池了,他还是给我邮了,不过好像重量问题不给邮,他就换了个耳机送给我,人挺好,算交了个朋友了。

网友:
刚过去看了一下,居然涨价了 ?      现在的价格从15元涨到35了,比猪肉都涨的快。

楼主:
呵呵,我买的15一个。刚才问他了,他说货太少了,就涨价了。

楼主:
首先谢谢你们的回帖。我是一个初学者,就想从最简单的智能小车来入门,能寻黑白线,避障就行。经过艰苦研究,电路部分已基本做好了,电路是好了,可机械部分完全不知怎莫整!!!不想买现成的,就想自制,电机更是没接触过,小车不大,定在10cm X 10cm 就行,那个电机12v,1.3A我通6V电可不可以?会不会很费电,能比小电机费多少电?请各位能帮我说说吗?最好能再给我点意见,指点指点我,让我少走弯路!!!!谢谢大家!!!!

楼主:
还有,3楼“SunnyTrip”说的“做机器人能用,只是不精确,没码盘不好闭环控制。”
1、这个“不精确”是指这个电机本身结构不精确(蜗轮蜗杆),还是没有“码盘”导致的不精确?
2、小车必须要码盘吗?
3、换句话说,码盘一般具体用在小车的哪个方面?小车的那些行为用到码盘?
谢谢!!!!!!了。

楼主:
你们好象不太关心初学者!!!

网友:
【12楼】 xylch101
积分:29
派别:
来自:
你们好象不太关心初学者!!!

   呵呵,想做小车又想自己做机械,如果没有好的机械加工条件,可能会花费你相当多的时间呢。其实想要入门的话,可以先买现成的机械部分。自己重点做电子控制部分,以后有条件再加工个好的机械结构。其实现在找个好的机械底盘还是不难的,你可以去卖玩具的地方找那种履带式的挖土机(不要遥控,要线控的那种,我买的那辆花了50)。
   那种结构足够实现简单的应用了,比如循线、避障、越野... 只是速度有些慢(除非你想玩赛车啦)。加上一些必要的传感器之后就可以执行任务了。比如:
   红外光LED传感器:      防撞、循线;有机会也可以试一下线阵CCD,做循线应该不错。
   超声波传感器:         如果利用好挖土机的转台,可以做个类似雷达的东西了,用于实现5米内的障碍物探测;
   码盘+光电反射开关:   加在车轮上或减速电机的电机轴上(大大提高控制精度),用来测速,MCU控制两个电机完成各种动作。 挖土机的好处就是原地转弯和越野性能稍好一些。
   测倾角传感器:         好像就是加速度传感器吧,可以测量小车的倾斜和加速状态,避免翻车。详情参考07年电赛的跷跷板那道题。
   其它的传感器:         好像很多种啊,比如可以加红外线探测器探测人体(抢险搜救被困群众时应该有用);加上紫外线传感器,搜寻火源,做个消防机器人;加上摄像头模块追踪特定颜色的物体;添加GPS模块实现自主导航(貌似小车用不到啊,晕~);加个语音模块,嗯... 就拿它去战场上喊话吧....
   不要说这些功能不现实哦,只有想不到没有做不到。建议你选好MCU(功能够强才行,相信不用我推荐了吧),找本常用传感器的书,多泡论坛(切记!少看水贴),不日必会功德圆满。

  PS:等功德圆满了记得把网站的四轴飞行器给移植上去,哈哈!!!    期待中
  PS2:发现打错了N个字,看着很不舒服。唉!一个一个改过来了,有错字一定帮忙说一声啊。

网友:
这个是涡轮蜗杆电机,非常重的。如果你非要做行走电机,它到的确比较容易控制。
它的力量很大,有自锁功能。我们用过他,不国不是用作行走,而是用作拉钢丝绳或者
上升手臂这种动作……祝你好运。

楼主:
非常感谢你们的慷慨解囊,可能这两个电机不适合我了,现在货还没到,等货到了,我还是想试一试,不行的话我再换两个小减速电机,不过这两个电机外形太漂亮了,我真舍不得换。谢谢大家了。。。也祝你们好运!!!

网友:
TO【10楼】 xylch101
没做过小车,但我建议你买个几十远的遥控小车,机械什么都有了,自己做,成本高,不和算,还费时间~
觉得电机6V当然可以转了~功率不大不小,力量大,但速度慢,觉得不合适做动力电机~

网友(2008-12-11):
是不错,有自锁作用,可当减惯性吧。
   另外LZ的作品怎么样了呢?怎么没有下文?本人也起稿准备弄个小车了....

网友:
1.2A?

太费电了!

网友:
小车自己做很费时间的,另外会浪费一些材料,最后需要一些工具,钻孔至少得台钻,手钻不行的.做小车用减速电机不合适,速度极慢,做出来也就是玩得几天没兴趣.另外买玩具车做底盘也不建议,一是电机很水的,二是结构太不坚固,除非是麦当劳的玩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