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菜帖:怎样让STM32脱离仿真器运行啊。我用的是万利的ST-LinkII。[此贴已结束,内有

楼主(2008-05-27):
刚开始学ARM,自己试着改写一些程序仿真可以正常运行。但是不能下到FLASH里面去。加电就回到了默认的程序。
应该怎样设置可以让它在FLASH里面跑啊。

网友:
程序要编译在flash里运行

楼主:
具体怎么设置呢?我把能试的都试了。

启动模式都试了。就是不行。
还有就是中断向量的映射

这两种感觉都不是很对啊。感觉应该映射到0x0才对,但不知道怎么设置。
还有就是IAR里面选择用
lnkarm_flash.xcl

lnkarm_ram.xcl
都不行。
具体应该怎么设置啊。

网友:
具体怎么操作我现在也不知道,只是个思路而已,只要程序link在flash空间,仿真的时候自然就把代码下到片子里,拔掉仿真器,重新上电后就可以运行。

楼主:
大神们都上班了吧。帮看下

网友:
1、调试工具项目里面选择第三方工具。
2、把万利的驱动路径在第三方工具中设置好。

楼主:
回【5楼】 makesoft

这些已经设置好了。仿真器可以正常工作,就是程序不能烧进去,只能仿真。

网友:
把仿真界面关掉,重新插一下USB连接电缆就好了

楼主:
BOOT0和BOOT1配置为用户闪存存储器啊还是系统存储器啊。这两个有什么区别。我试着上电一直都是默认的程序。。。

网友:
Boot仅与启动时M3选择的空间有关。

你如果只是想用ST Link2实现烧写功能,用Debug,然后直接退出就可以。

或者用system Memory中的Bootloader将你的目标文件download也可以。

楼主:
在Debugger内点击Download选项,选上Use Flash Loader就可以了。
同时需要选上linker-output-Allow C-SPY...
然后Extra Output选项卡选中Generate extra。。。以及下面的output file-Overrride default选项。
然后点仿真会出现一个下载界面,就可以了。

网友(2008-08-11):
以下蓝色文字由版主:bluelucky 于:2008-08-11,13:46:31 加入。
请发贴人注意:
本贴放在这分区不合适,即将移走
原来分区:[1032]ARM技术论坛
即将移去的分区:[3011]Cortex-M3技术讨论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