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什么方法用AVR单片机产生125K的正弦波?

楼主(2008-05-27):
RT。
125K用 PWM 好像不行吧,请教是否还有其他的方法?

网友:
比较匹配输出。可以实现

网友:
正弦波??

555配合PWM或电压型DA吧,建议后者……

网友:
125K是一些射频卡的工作频率?

AVR的PWM可以轻松搞定,自己翻手册吧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

to:ATMEGA_007 之金色代码
是用在类似的“射频卡” 的东西上。

“AVR的PWM可以轻松搞定,自己翻手册吧。”

要是确定可以搞定,我就仔细看手册,以前没怎么用PWM。
初步想法:PWM-> DA .
要是有问题再请教。

网友:
to 3楼 ATMEGA_007 之金色代码

AVR的PWM真的可以轻松搞定125K的正弦波(不是矩形波哦)吗?真心请教如何做?

网友:
如果用在射频卡上,无需使用正弦波,不过感应距离会变短不少

另外,125KHz的射频卡……有点过时了吧?新项目还是考虑用更新一点的规范比较好……毕竟PCB天线要比外置的线圈容易搞得多……

楼主:
to:  watercat

125K不是我主动采用的。我做的设备要和主机通信,通信用的载波是125K的正弦波调频信号,125K 解调哦“1”,120K解调哦“0”。

“如果用在射频卡上,无需使用正弦波,不过感应距离会变短不少”
我准备用方波试试。

楼主:
转载的一篇文章,做哦入门。原文:http://bbs.avrvi.com/read-htm-tid-288-keyword-.html

使用AVR定时-计数器的PWM功能设计要点

一、定时/计数器PWM设计要点
    根据PWM的特点,在使用ATmega128的定时/计数器设计输出PWM时应注意以下几点:
      1.首先应根据实际的情况,确定需要输出的PWM频率范围,这个频率与控制的对象有关。如输出PWM波用于控制灯的亮度,由于人眼不能分辨42Hz以上的频率,所以PWM的频率应高于42Hz,否则人眼会察觉到灯的闪烁。

      2.然后根据需要PWM的频率范围确定ATmega128定时/计数器的PWM工作方式。AVR定时/计数器的PWM模式可以分成快速PWM和频率(相位)调整PWM两大类。

      3.快速PWM可以的到比较高频率的PWM输出,但占空比的调节精度稍微差一些。此时计数器仅工作在单程正向计数方式,计数器的上限值决定PWM的频率,而比较匹配寄存器的值决定了占空比的大小。PWM频率的计算公式为:

      PWM频率 = 系统时钟频率/(分频系数*(1+计数器上限值))

      4.快速PWM模式适合要求输出PWM频率较高,但频率固定,占空比调节精度要求不高的应用。

      5.频率(相位)调整PWM模式的占空比调节精度高,但输出频率比较低,因为此时计数器仅工作在双向计数方式。同样计数器的上限值决定了PWM的频率,比较匹配寄存器的值决定了占空比的大小。PWM频率的计算公式为:

      PWM频率 = 系统时钟频率/(分频系数*2*计数器上限值))

      6.相位调整PWM模式适合要求输出PWM频率较低,但频率固定,占空比调节精度要求高的应用。当调整占空比时,PWM的相位也相应的跟着变化(Phase
      Correct)。

      7.频率和相位调整PWM模式适合要求输出PWM频率较低,输出频率需要变化,占空比调节精度要求高的应用。此时应注意:不仅调整占空比时,PWM的相位会相应的跟着变化;而一但改变计数器上限值,即改变PWM的输出频率时,会使PWM的占空比和相位都相应的跟着变化(Phase
      and Frequency Correct)。

      8.在PWM方式中,计数器的上限值有固定的0xFF(8位T/C);0xFF、0x1FF、0x3FF(16位T/C)。或由用户设定的0x0000- 0xFFFF,设定值在16位T/C的ICP或OCRA寄存器中。而比较匹配寄存器的值与计数器上限值之比即为占空比。

    二、 PWM应用设计参考

      下面给出一个设计示例,在示例中使用PWM方式来产生一个1KHz左右的正弦波,幅度为0-Vcc/2。

      首先按照下面的公式建立一个正弦波样本表,样本表将一个正弦波周期分为128个点,每点按7位量化(127对应最高幅值Vcc/2):
      f(x) = 64 + 63 * sin(2πx/180) x∈[0…127]

    如果在一个正弦波周期中采用128个样点,那么对应1KHz的正弦波PWM的频率为128KHz。实际上,按照采样频率至少为信号频率的2倍的取样定理来计算,PWM的频率的理论值为2KHz即可。考虑尽量提高PWM的输出精度,实际设计使用PWM的频率为16KHz,即一个正弦波周期(1KHz)中输出 16个正弦波样本值。这意味着在128点的正弦波样本表中,每隔8点取出一点作为PWM的输出。

      程序中使用ATmega128的8位T/C0,工作模式为相位调整PWM模式输出,系统时钟为8MHz,分频系数为1,其可以产生最高PWM频率为:
    8000000Hz / 510 =
    15686Hz。每16次输出构成一个周期正弦波,正弦波的频率为980.4Hz。PWM由OC0(PB4)引脚输出。参考程序如下(ICCAVR)。
      //ICC-AVR application builder : 2004-08
      // Target : M128
      // Crystal: 8.0000Mhz
      #include <iom128v.h>
      #include <macros.h>
      #pragma data:code
      // 128点正弦波样本表
      const unsigned char auc_SinParam[128] = {
      64,67,70,73,76,79,82,85,88,91,94,96,99,102,104,106,109,111,113,115,117,118,120,121,

      123,124,125,126,126,127,127,127,127,127,127,127,126,126,125,124,123,121,120,118,

      117,115,113,111,109,106,104,102,99,96,94,91,88,85,82,79,76,73,70,67,64,60,57,54,51,48,

      45,42,39,36,33,31,28,25,23,21,18,16,14,12,10,9,7,6,4,3,2,1,1,0,0,0,0,0,0,0,1,1,2,3,4,6,

      7,9,10,12,14,16,18,21,23,25,28,31,33,36,39,42,45,48,51,54,57,60};
      #pragma data:data

      unsigned char x_SW = 8,X_LUT = 0;
      #pragma interrupt_handler timer0_ovf_isr:17
      void timer0_ovf_isr(void)
      {
        X_LUT += x_SW; // 新样点指针
        if (X_LUT > 127) X_LUT -= 128; // 样点指针调整
        OCR0 = auc_SinParam[X_LUT]; // 取样点指针到比较匹配寄存器
      }
      void main(void)
      {
        DDRB |= 0x10; // PB4(OC0)输出
        TCCR0 = 0x71; // 相位调整PWM模式,分频系数=1,正向控制OC0
        TIMSK = 0x01; // T/C0溢出中断允许
        SEI(); // 使能全局中断
        while(1)
          {……};
      }

      每次计数器溢出中断的服务中取出一个正弦波的样点值到比较匹配寄存器中,用于调整下一个PWM的脉冲宽度,这样在PB4引脚上输出了按正弦波调制的 PWM方波。当PB4的输出通过一个低通滤波器后,便得到一个980.4Hz的正弦波了。如要得到更精确的1KHz的正弦波,可使用定时/计数器 T/C1,选择工作模式10,设置ICR1=250为计数器的上限值。

      在ATMEL公司网站上,给出了使用一个定时/计数器实现双音频拨号的应用设计参考(AVR314.pdf),读者可以从中学习到如何更好设计和使用PWM的功能。

网友(2011-10-22):
回复 网友A:

不错

网友:
PWM够呛。
直接产生125k 方波,加个滤波器。就可以实现。

网友:
好像可以直接用存储器,把正弦波数据存进去,然后扫描,据说可以出30mhz的正弦波,原来的实用电子文摘上有,忘了哪一期了

网友:
LS的讲话不太靠谱啊,AVR是办不到的。30M正弦波?AVR晶振主时钟直接输出都没有这么高的。

网友:
如果单纯地产生一个方波 有很多种方法,简单延时就能办到,仿真一下。也可以用定时器,用PWM产生,等等

网友:
回复 网友B:

avr肯定办不到,原文是好像是用存储器查表的方法,时钟频率很高,不用单片机的。avr出125k应该可以,存正弦波可以用6位以下的表,这样频率好提高,输出是定频好滤波,我没做过啊,只是想法,不行别怪我

网友:
"通信用的载波是125K的正弦波调频信号,125K 解调哦“1”,120K解调哦“0”。 "

that kind of system generally doesn't require a sine wave. and square wave output should work.

网友:
PWM输出方波,经一个带通滤波就好了,用于解调的话对失真度要求不严;

网友(2012-01-27):
站位,保存,用时查询

网友:
输出方波,然后滤波;这个方法最好,也就加一个1块钱的运放。

网友(2012-07-08):
mark,我也在搞这个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