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89s52和ULN2003可以驱动3V直流电机吗?

楼主(2008-05-27):
我做了很久都不行,谁能给幅图给我啊?

网友(2008-07-03):
需要上拉电阻
拜读理由

网友(2008-10-31):
12V的用过,AT89C2051+ULN2003+9012没问题

网友:
但是3V的电机,用达林顿压降太大了,电压损失太大。

网友(2008-09-30):
我用了,没问题,89C2051控制+ULN2003下拉+9012三极管上拉

ULN2003是相邻的两组并联驱动

本贴被 h2feo4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8-09-30,13:40:44.

网友:
3V直流电机?

用MOS管吧

网友:
区分高低电平驱动方式

网友:
un2003驱动能力500m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