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控制24V的直流电机的问题!

楼主(2008-05-28):
希望高手指点下,如果我要驱动24V的直流电机 ,用什么电路能达到要求!我在网上查了下,初步有H桥控制和L298控制,这两个哪种好呢?主要是发热问题!谢谢!

网友:
298也是h桥。只是用的三极管,要发热小用mosfet的,去力源看看,有很多电机驱动器。现货都能买的到。

楼主:
我想高手能不能提供性能比较好的电路图,我不要电机驱动器!

网友:
我记我发过这样的图。
请参见
http://www.ouravr.com/bbs/bbs_content.jsp?bbs_sn=1036244&bbs_page_no=1&search_mode=3&search_text=xj_1232005&bbs_id=9999

有现成的做好的板。
发热小,长时间运行很稳定。

网友:
驱动器就是一个芯片,又不是一个模块,比分立元件可靠多了。看来没有查询过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