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BT下载损伤硬盘的说法,可有依据?

楼主(2008-05-28):
如题

楼主:
何解?
请教.

网友:
频繁读写硬盘(的某些区块), 比如文件分配表及其他

网友:
其实影响不大,只要知道硬盘的工作方式就行了。因为硬盘如果不打开节能的话,其实上电就开始一直按一个速度转动,并且磁头是一直在硬盘上飞的。只是如果缓冲不大的话,可能会造成一些磁盘碎片,这个与文件分配方式有关。但对于物理损坏基本可以不考虑。

网友:
连续数小时乃至数十小时持续的大量碎片式读写请求,一天两天可能无所谓,一年半载下来,除了SSD和SCSI硬盘外,普通的IDE/SATA硬盘很少有能顶得住的

目前的P2P软件主要依靠增加内存缓冲区的办法减少硬盘操作,但实际上仍然会给硬盘带来远超正常使用标准的访问量

一般建议,如果确实需要经常使用BT/eMule/迅雷这类东西,则应该至少在系统里安装一块SCSI硬盘,并把BT/eMule/迅雷的下载目录设定在该SCSI硬盘上的分区中,等到文件下载完毕后再一次性移动到较便宜、容量较大并且质量较差的IDE/SATA硬盘分区中

说起来现在的SCSI硬盘也不贵,一块72G的加卡也不过一千多点,虽然跟IDE/SATA还是没得比,但考虑到耐用性,还是划算的,而且一些重要的数据存在SCSI硬盘里,也要比存在普通硬盘中安全的多得多……

网友:
【4楼】 ssyniuej
        其实影响不大,只要知道硬盘的工作方式就行了。因为硬盘如果不打开节能的话,其实上电就开始一直按一个速度转动,并且磁头是一直在硬盘上飞的。只是如果缓冲不大的话,可能会造成一些磁盘碎片,这个与文件分配方式有关。但对于物理损坏基本可以不考虑。
==========================

错了

别的不说,单从发热量上讲,频繁读写的硬盘就比偶尔读写的硬盘高得多——哪怕没开节电功能也一样

而且普通硬盘根本不适合用于P2P软件,下载文件较多的时候,已经足够让硬盘访问频率达到普通的文件服务器级别了

楼主:
【5楼】 watercat
您的意思是SCSI硬盘转速高,可以获得更高的寻址速度,主要应用于中、高端服务器和高档工作站中,但价格较高
而SATA硬盘连续串行的方式传送数据,效率也高,它容量大成本低,主要应用在中低端的企业级的环境中

所以萝卜青菜,各有所爱,喜欢使用下载软件的人最好装一个SCSI硬盘,而普通工作操作使用SATA硬盘即可?

网友:
下载点别人共享的文件都这么吝啬!
要是每个人都怕坏硬盘那我们下什么?
那阿莫是不是也怕硬盘坏,把下载带宽限制一下呢!
谁知道在IDC机房放个主机一年要多少钱?
那些个不下BT的人的硬盘又能用几年?
............
说不下去了!

网友:
【7楼】 kangaroo65
您的意思是SCSI硬盘转速高,可以获得更高的寻址速度,主要应用于中、高端服务器和高档工作站中,但价格较高
而SATA硬盘连续串行的方式传送数据,效率也高,它容量大成本低,主要应用在中低端的企业级的环境中

所以萝卜青菜,各有所爱,喜欢使用下载软件的人最好装一个SCSI硬盘,而普通工作操作使用SATA硬盘即可?
============================

不,你的理解完全错误了

说SCSI硬盘好,不是因为速度快,也不是因为CPU占用率低,而是因为

【硬盘厂商都是用优质品加装SCSI控制电路,而把劣次品加装IDE/SATA控制电路】,所以虽然SATA硬盘无论传输速率还是CPU占用率都能达到SCSI硬盘的水准,但SATA硬盘仍然只有SCSI硬盘不足十分之一的平均无故障运行时间,并且在重负载情况下,两者的平均无故障运行时间甚至能相差到一百倍以上

而在大多数时候,P2P软件确实可以让你的硬盘持续工作在中或重负载状态下

网友:
【8楼】 aozima 残剑饮血
        下载点别人共享的文件都这么吝啬!
要是每个人都怕坏硬盘那我们下什么?
那阿莫是不是也怕硬盘坏,把下载带宽限制一下呢!
谁知道在IDC机房放个主机一年要多少钱?
那些个不下BT的人的硬盘又能用几年?
............
说不下去了!
============================

理解上有误区,请看我9楼的帖子

一般来说,出于对自己负责的态度,经常使用P2P软件的人,应该至少准备一块SCSI硬盘用于P2P下载

网友:
大家电脑的使用周期是几年?

几乎一星期一G的下载量。坚持下来了大学3年。还一直用的好好的。

至少我的两台电脑都在换代前都好好的。。有一台现在还在用天天P2P在线看电影。没有出现意外崩盘的情况。

主要我的电脑没啥重要信息。所以放的开。hoho!

安全第一。

网友:
最简单的办法,P2P只在单位,下载完带回家!!!

网友:
【11楼】 mljda 技术是人性
呵呵,概率问题,我用的比你猛多了。我在学校的时候是百兆桌面,每晚上的吞吐量都有数十G。一块80G,两块250G的硬盘中除了一些常驻内容,剩下的空间基本上每周更新一次,好的刻盘,不好的删掉。整整用了3年,也没什么问题,而且用的还是华擎的lj主板,我的电脑基本不会关机,创记录的一次是网络连接中显示“已连接26天XX小时XX分XX秒”。该机至今仍然正常服役。

网友:
买来就用。别顾左顾右的。反正厂家是限时保修,又不是限读写次数。

网友:
有轻微损伤

不过电脑这东西

还没坏就被淘汰了

尽管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