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知道大印机的电机是什么电机啊?

楼主(2008-05-28):
4跟线怎么接啊

网友:
大印机是什么东东?

网友:
哈哈 【1楼】 w_ang  你还真逗啊!

网友:
一般为步进电机.四线分两组.驱动时轮着加电就行了.不知楼主说的是不是这情况啊.
上次买步进,好长时间没找到,最后还是从一修打印机的地方现拆了两个.六线的.日本产的.用着很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