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实现简单的开关电路

楼主(2008-05-28):
我是想用一个按纽实现对电池开和关的控制(不是用那种双档的机械开关),听说用1到2个三极管和二级管可以实现,不知道哪位大吓有过这方面的应用啊,谢谢拉!

网友:
关好说。可是没电了你怎么开啊。。。。

楼主:
有电池供电的啊

网友:
直接用按键控制啊还是用单片机处理啊。

楼主:
是直接用按键控制,没有单片机处理.

网友:
可以的,看看收音机里面的AM/FM切换电路,两个三极管做的电平切换,可以用这个电平去控制MOS管

网友:
这电路能实现:短按开,长按关

网友:
楼主可以看看这个
(原文件名:未命名.jpg) ,待机状态下,电源经R2,R1,R3向C1充电,C1上端为正,当按下S1时,Q1导通,Q2接着导通,Q1经过R4实现自锁,此时Q1C极为低,C1经R3放电至0V,为关机做准备

网友:
【8楼】 Q1接错了,应该E接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