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烈推荐学习使用C#,很适合我们这行业

楼主(2008-05-28):
做我们单片机这行业的,总会接触到上位机,因为一个完整的系统由上位机+下位机组成,所以我们都应该懂点上位机,
甚至掌握上位机那就更好了,这样会让你如虎添翼,更有发展前途。

常用的几种上位机工具:
1、VB; 2、VC++; 3、Delphi; 4、C++Builder; 5、VC#  等等

我们论坛里推荐的是Delphi和C++,可见很多人都了解VB的不足之处,已经不符合时代的需要了,微软已停止支持。
C++是个好语言,完全面向对象,也支持底层,但VC++太难学了,不是一般的难,呵呵……
C#出来了有好几年了(2000年公布的),现在已经很多公司都使用,越来越有优势,非常适合我们这行业。
特点说明如下:
首先,C#语法接近C/C++,让我们这些懂C语言的人很容易接受;
第二,他完全面向对象,符合时代的需要,微软鼎立支持;
第三,VC#拥有象VB一样的快速开发能力;
第四,C#为托管型语言,开发效率更高,出错率更低,并且有很好的异常处理能力;
第五,C#的效率接近VC,高于VB;
第六,使用VC#的公司及个人越来越多,更便于找工作及招人开发和维护(估计再过几年vb写的系统都招不到人维护了);
第七,现在C#的资料越来越多,很方便学习。

呵呵,已经够多了。
顺便说一句,DELPHI使用的是对象pascal语言,语法跟C大不一样,不便于初学者,并且如今Borland前途未卜,估计会不覆存在了。

由于时间有限,表达可能不够完美,但意思已经很清楚了。
以后有时间再好好整理。

网友:
想找一个界面像DELPHI那样的,编程用C的学学

网友:
用C#做串口你会郁闷的

网友:
之前做的产品,无论是CF里的串口类还是托管C++包装后的FTDI的USB库我都没郁闷过。

网友:
我比较支持楼主的说法

网友:
我用C#做串口没发现什么郁闷的!除了它的安装要打个巨大的包外,没觉得有什么不好的地方

网友:
打算一辈子吊死在微软这棵树上?

是啊,微软的C#真的很不繁琐,不繁琐到需要许多自己根本无法把握的第三方类库才能操作一个串口……

别的我不想说,反正我最近两年做的项目都是工控设备,用户不会拿工控机打游戏,也就完全不介意上位机用了什么操作系统,只要稳定、可靠、安全

这种情况下,楼上各位不妨讲讲怎么让一个C#编写的软件在满负荷运转的情况下连续运行一百八十天不死吧……

网友:
不喜欢.net framework,还是原生win32好一些。

网友:
不过有微软预备在若干年后逐渐将.net framework升级为标准的windows API(同时淘汰现有win32API)的说法

网友:
我用google搜索vc#的资料居然没有搜到,单独搜#号也搜不到。请问你是如何找到vc#的资料的。

网友:
C#比VB6慢多了,打的包比VB6还大

网友:
合适的就是最好的。见过很多人编写的思路不清晰,想到哪写到哪的VB程序,也见过思路严谨,规划清晰,编写规范的VB程序。同样一个“不好”的工具,有人就能把它用得出神入化,可见,工具不是最主要的,最主要的在于使用工具的人。就像摄影老鸟喜欢说的,相机上的狗头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相机后面的那个狗头。

网友:
【11楼】 ahfong2006

----------------------------------
虽然不喜欢你的比喻,但是在理!

网友:
支持11楼的见解!

楼主:
11楼的说得很对,对于高手来说,使用哪种工具都无所谓,精通一个就可以了,反正他已经精通了。
但对于初学者或不怎么懂上位机的人来说,选择一种适合的工具非常重要。毕竟大多数人都还不是高手。
初学者正处于迷惘的时候,难的工具会让其望而止步的,而不适合的会让其白费精力。
VC#是需要.net框架包来支持,如果把.net框架也打包进去,是有点大,多个22M,这又有什么关系呢。
但如果目标机器已经装了,后面就可以免安装了。
微软曾表示,后面的os会把.net框架作为组件包含在里面。
声明一句,VC#也很容易调用API,里面还可以用指针。

网友:
现在已经有好多国外的工控软件都用.net改写过了,软件是否能够稳定运行,关键在于写软件的人,而不是开发工具。
对于微软而言,.net技术不只是技术的前进,更重要的是实现他软件行业的垄断地位和打压对手(java,dephi...)的手段,其实我们用什么都无所谓,只要能解决问题。另外,与时俱进也是必要的,随着硬件的快速更新,我们不由自主的被wintel绑架,一路由P1到P4,操作系统由dos到xp、vista ...,所以vb6就像当年的TC2.0,毕竟东流去。

网友:
【15楼】 ludongxin 无所住

不敢苟同。目前只是某些国外开源工控软件用.NET写了,真正的大公司的工控软件主力还是VB6、MS-ACCESS,我就在大公司我很清楚。

网友:
对于不是专作软件开发的人来说,目前DotNet framework还是太复杂了,但如果是专做软件的,Dotnet framework真是一把绝好利器。
对于工控上位机软件,选择什么开发工具还是与应用有关,如果是一些不太复杂的应用,专机专用,VB,Delphi,等传统的开发工具就相当不错,如果是一些大型应用就要考虑在DotNet framework上开发。选择DotNet也不见得就捆在MS身上了,Linux上也是可以跑的,当前mono项目已经进行得很不错了,由于MS的默许,这个项目前景还是比较乐观的。
对比Java(Sun One)和DotNet,我更看好DotNet,这确实是一个非常不错的平台。

网友:
【6楼】 watercat
c#操作串口需要第三方类库?不要乱说好吧!
我就用VC6结合ACE编写的TAO中间通讯层,山东电力市调主站连续5年不停运转没出现过故障死机!180小时不死机算什么?
选择什么工具根据项目情况,适用就好!不要根据自己以往那点经验误导别人!好吧!
专用场合的工控软件当然越专越好,但这代表不了所有的工控软件的使用场景!多一种选择有什么不好呢?

网友:
同意楼上.死不死机和机器也有很大关系的.特别现在的windows2003 server,非常稳定.

网友:
vb6之后还有vb.net,m$不会丢掉vb的。.net比起以前的vs6是更多地简化了编程复杂性,引入了更多常用的新技术。
但是说到平台可移植,还是要用java的。

网友:
如果只开机不干活,估计现在大部分的电脑都不容易死机。
如果负载重的话就不一定了,和机器本身有关,和操作系统也有关。

网友:
这东西开发出来的软件需要.net framework才能工作,我想大多数人是不愿意去安装这玩意的,大了点,而且影响系统反应速度。

楼主:
声明一下,本人并没有劝那些已经掌握vb的人去转向vc#的意思,那是需要花费精力的。
而只是给那些还未确定学哪种工具,正感迷茫的同行朋友们
或者正想学习了解上位机软件的同行朋友们一个真诚的建议。
时代是在进步的,做技术就是这样,要不断地更新自己的知识和技术,没办法。

网友:
C#串口我用过,07年好长时间在研究这个vs2005 的串口控件,不过是vs自带的控件还是 在网上下载的国内国外的控件,都很郁闷,我当时的测试很简单,就是把单片机串口上来的数据 (115200波特率,循环长时间发送)显示出来,但是好像没有发现有不丢数据,搞得我都不敢用,也许我太菜,各位大牛,有什么好办法可以共享一下吗?

楼主:
大家有问题可以讨论,交流.
本人擅长上位机开发,有需要也可以合作.

网友:
开发工具,这东西只是工具而已,只要做到精通一个,熟悉主流就可以,当然精通的不能是被淘汰的

网友:
borland真的这么差?delphi真的要被淘汰?

网友:
我当时的测试很简单,就是把单片机串口上来的数据 (115200波特率,循环长时间发送)显示出来

这种测试很bt的,不要以为电脑真的那么快,即使真的很快,也需要你自己编程才能实现

我用delphi编的串口调试软件,费了很大劲才能在上面的条件下正常显示,但是很费资源

网友:
自己个人用的话还是用delphi方便很多。
个人感觉C#效率太低,对电脑的要求比较高,多些窗口就会很慢,而且软件发布不适合我们的小软件。
由于公司只有我偶尔要做一下简单的上位机软件,就只有选免费的C#来做了。

网友:
我觉得还是C/C++更好,你看她什么时候落后过???
另外,C/C++真的很难吗?楼主不要在这里吓初学者了.我这么笨的人,都觉得C/C++并没有网上人所说的难学.
我觉得对于正在迷茫的人,还是不要错过这门非常好的编程语言.
至于VC啊,CB啊.net啊什么的,都是编程工具和编程环境,你连编程都搞定了,还不会用一个工具吗

网友:
请问:使用1、VB; 2、VC++; 3、Delphi; 4、C++Builder; 5、VC#这些软件,是否用于学习就不要付钱,如果学会了用于商业开发就要付费了,有人能讲讲有关这方面的知识吗?谢谢。

楼主:
to 31楼的: 请分清楚c/c++跟vc++的区别, 不知道你是高手呢,还是一知半解者,
c语言我相信在我们这论坛的七八层都会,基本问题都不大, 而vc++我相信能掌握的两层都不到.
我个人认为,掌握一个语言比较简单,而掌握一个象vc++或vc#这样的windows开发工具还难多了.
因为不仅要掌握工具,还要掌握里面的架构,类库以及跟windows核心有关的api,核心对象等等……

网友:
to32楼:
试一试Express版本?VisualStudio各个语言集成在一起要钱,但拆散了就不要钱了,无论是学习还是实际开发。

http://www.microsoft.com/express

楼主:
单个下很小噢,谢谢了。
支持!!

网友:
回 33楼的:
我既不是高手,但也不认为自己是一知半解者,我自然知道c/c++是编程语言(虽然这也是工具),vc++是编程环境,要不你再看看31楼的内容?
而C#自然是和C/C++有区别的,我在31楼的意思其实是想说(可能我没表达清),不要被VC++吓倒了从而放弃学C/C++的机会.对于33楼所说的加构,类库什么的复杂,难我就不想多说什么,我觉得这是个人的问题,这个编程环境的设计者我想是从较合理的设计角度来设计的,如果觉得复杂,那极有可能是自己理解能力有问题,或者是连小小的了解的功夫都没下,总不能这个环境设计大部分是不合理的吧.
更何况,网上也出现了很多插件什么的,可以帮助程序员.

话说到这里,感觉我和楼主一样,他说C#好,我说C/C++好.其实到最后还是让同学自己来选择.我只想对正在学C/C++的同道中人说,别放弃,你学的是一门很好的编程语言,VC++里的库虽说没有Java的类库组织有序,但也不像33楼说的难和复杂,只要你肯花一点点功夫,不会比用其它工具难.

网友:
怎么没人用labview编写上位机,这个也很简单。对于编程语言的争论太多了,可是从来没有结果,我觉得这个争论没有太多实际意义,要看你适合使用哪种语言,你要用这种语言来做什么。各有优势,适合你,适合你的工作,他就是最好的。目前为止,我好像还没有发现谁说,哪种语言是全能的,都是各有优劣。如果你有水平,汇编也能玩的出神入化。

楼主:
VC++的难度并不是我一个人这么认为,这个不仅是网上还是现实中都是的,而我也只是其中一个而已。
如果你不这么认为,那你应该很厉害把,而何必说我是在这里“吓唬初学者”主要的话呢。
我这帖是针对不那么厉害的一般人的,也是针对大多数人的。你可以问问大家,看有多少人赞同vc++难度不大的。
我不这么赞成说“什么语言都一样,只要精通就行”这种没实际意义的话。
就象有的人步行上班,也有人选择不同的交通工具,都可以达到目的地。那为什么不都选择步行。
我这帖的主题已经比较清楚了,请不要随意乱发言。

网友:
C# 易学不易用。

发布的时候要带很大的运行环境。

个人不喜欢。

网友:
对的讪,这样一个小软件就可以做一张满满的光盘,多“专业”啊。

网友:
其实我们都被各种各样的IDE和类库封装等东西给惯坏了,TC2.0当年出来的时候赢得的赞扬不比现在的C#、CB、delphi,vb等少,但是现在谁还乐意用那个开发环境?要知道当年UCDOS第一版可是用DOS的里面的debug写出来的,那才是高手的工具,呵呵,我是只有仰慕的份了。。。
话说回来,现在的C或C++哪一个又能离开众多的库的支持,哪一个不引用.h文件就能工作?工具的背后是一群天才在为我们这些懒人服务,我们在为那些更懒的人服务。。。如此而已。
所以,工具没有对错好坏,就看使用工具的人的态度。。。

网友(2008-11-12):
觉得 看自己了  只要可以做出来 自己喜欢的语言就可以了 不过对于初学者 就有的选了

网友:
等操作系统默认安装了.net后才玩C#,不然人家玩咱写的软件,还要安装.net运行库,黄花菜都凉了

网友:
C#简单方便,特别不错,之前一直用VC++,做界面很痛苦

网友:
选 4、C++Builder

网友(2010-08-03):
在此回味!

网友:
开发周期和效率,编译速度,delphi还是很占优势的,尤其是程序大了以后,编译速度很重要的。

网友:
C#...和ansi c/c++不一致,至于哪些不一致,那就太微妙复杂难以掌握了。
如果我要深入学习,我会选标准的c/c++,而不是c#。
开发环境倒有可能用VS。

网友:
回复 楼主:

楼主说的其他语言本人自认为学得不好,没有发言权,但是Delphi的话,确实不敢苟同,Delphi已经推出2010版了,相信可以有力反驳楼主那句“并且如今Borland前途未卜,估计会不覆存在了”。另外做上位机的时候,有很多时候是要和数据库打交道的,相信Delphi在做数据库终端这方面的优势不用我说了吧。
    我承认,现在到处都是微软的天下,它的VS也确实很强,但是Delphi也有它的优势,存在就有道理。小弟不才,以前听过一个真正的牛人说的,没有说哪种编程语言好不好,只能说它适不适合你。那些说Delphi淘汰的人,多半是自己就没有学通。
    我在这里不评价C#好,还是Delphi好,也不评论其它语言的好坏,从楼主的观点,我貌似只看到了C#的优点,其它语言的不好。这样是不好的。

网友:
爱用啥用啥。。。

网友:
上面所有谈过的开发环境我以前都安装过,我大一学校上C++的课,大二自己学C语言,大三老师教C#,由于周围同学有VB很厉害的,所以我也学过VB,自己也曾尝试过labview,坛里推荐Delphi,我也尝试过,现在用的是VC6.0开发环境。
让初学者自己选择吧!
前一段时间有初学者问我:是学51好还是AVR、PIC、MSP430、ARM好?听说51已经被淘汰了,ARM很多大公司都在用。
我回答:你先自己试着弄一下那几种,最好安装相应开发软件试试,喜欢哪种就用哪种。
后来他又来问我:现在STM32很流行,以后说不定其它的都会被淘汰,是不是要学这个?
我回答:你会用51点LED,难道换成别的单片机点LED会很难吗?

网友:
我觉得还是学习C/C++吧。
C++不像windysn 网友说的那么难学,至于VC++嘛,知道WINDOWS应用程序的运行机制,学习一些重要的API函数,就很容易了。
初学者要学WINDOWS编程的话最好还是用WIN32,如果你一开始来个什么MFC的话,学几年可能还是云里雾里。
无论你采用什么工具,最终还是要调用API,那何不用最底层最直接的方法呢?

网友:
c#不错,综合了C++Builder与JAVA的优点。

网友(2010-09-12):
他NND,现在的书,写软件的只讲软件,说硬件的就只讲硬件,偶尔有本自称是搞系统的,不是99%偏软就是硬,都是一笔带过,照着例子按步操作没一个能做出来。看起来写书的人都是高手为什么就不能写全面一点,真TMD郁闷!

网友:
软件,不仅仅是开发的时候用的,而且编写好的软件需要维护.
出了问题,要解决,需要升级,更新,相关的软件产品可能都要更新,这也是选择编程工具的一个重要方面.

网友:
从tc,bc,tp到vc,delphi,vb,vs .net主流的都用过,

快速开发vb,.net 确实好的,简单应用也行,但在行家里手来说,工具不重要

但是相对于底层的东西,VC更方便些,相对于GCC等开源的工具,集成度要好的多,而且如果用标准C去写底层,移植也方便,

尤其有时要在DOS,linux,windows这几个平台之间转换(现在BT的客户也有,能想到,现在,2010年了,有客户就要用dos,说是没病毒,稳定

有客户就要用linux+sysbase),没办法,客户的需要就是咱的工具呗

网友:
VB->java->C#->C++

还是用C++好,可以使用Qt在linux编程。

网友(2011-02-18):
正在很艰难地用VC写上位机...............

网友:
回复 网友A:

所以说还是c++写qt的上位机程序好
qt的工具也可以,文档也详细。

网友(2011-11-09):
个人感觉用VC6.0写个界面不太复杂基于对话框的程序,背后利用c语言写个高效灵活的算法还是比用C#方便的!
但是用VC6.0写个界面复杂的多文档编辑软件的界面用VC确很痛苦的,特别是第一次没有经验的人!往往把大量的时间花在了界面上,感觉写嵌入式还是把时间花在算法上更好!而这洽洽是C#强大之处,随便一个控件一放,属性设置,界面的是从此搞定,这感觉还是很爽的!
  而不是一根筋的就认为哪个好,哪个就不行!而是要结合使用,取长补短!用c++写高效算法,然后用c#写漂亮软件界面,2者结合才对!

网友:
我喜欢用Labview,   不过还不知道怎么生成EXE文件,   所以只能在安有软件的机器上用。  不过还是很方便的,和工业上用的组态软件差不多

网友:
别忘了,还有个东东叫做 LibWindows(CVI).会C的直接上。

网友:
正在迷茫中……
VC++,QT,LabView,还是VB……

网友:
版本越高,生成的文件越大

网友:
回复 网友B:
合适的就是最好的。见过很多人编写的思路不清晰,想到哪写到哪的vb程序,也见过思路严谨,规划清晰,编写规范的vb程序。同样一个“不好”的工具,有人就能把它用得出神入化,可见,工具不是最主要的,最主要的在于使用工具的人。就像摄影老鸟喜欢说的,相机上的狗头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相机后面的那个狗头。

这个说得真好!

网友:
用过一阵子,觉得麻烦,发布的时候比较头疼,还要用户安装.NET Framework。现在不太用,还是用比较熟悉的VC。

网友:
GUI方面:wxWidgets, QT,前者风格像MFC,学过VC MFC的应该容易上手。这2个都是跨平台比较好的。
C++ 库:boost
网络中间件:ACE、ICE、Boost.asio

LibWindows(CVI)做个小的东西还行,大了的话,感觉用C还是有些麻烦的。

网友:
我对我带过的学生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你只要学会了C、C++那么,C#和VB都很容易就能上手了,反之却不然。

我从中学时就开始接触VB直至现在的研究生阶段,VB经历了6.0、 .NET 2003 直至目前的VB.NET 2008,都玩过,大一开始从VS 2005开始接触C#,并做过不少实际的工程项目,可以很负责任的告诉你,基于.NET的东西VB.NET C#.NET运行效率都不怎么行。你说C# .NET的效率与VC++接近,我不知道你是怎样得到这个结论的,至少我们学校这边做过测试,证明它的运行效率还比不过VB6。

也可以很负责任的告诉你,VB.NET在开发软件上,虽然没有指针,但它是一个既支持面向对象,又支持面向过程的开发语言(C#强调高度面向对象,已经抛弃了很大一部分面向过程的特性),很多时候比C#还要灵活得多。因此,你说他会被淘汰是没有根据的。并且国外的论坛上,尤其是DIYer们,大都还是使用VB.NET。至于运行效率,C#和VB.NET都是基于.NET CLR的,因此,相同的算法,不会有多少区别,但都低于VC与VB6。

网友:
回复 网友C:
-----------------------------------------------------------------
呵呵,我是学习C#的,不知道做串口会郁闷在哪里??基本上半小时写个串口通信~

网友:
说来说去还是汇编最好,速度快,人能读懂~呵呵呵,你们都用汇编吧~越高级的语言运行越慢~我是学C#,JAVA,C++的,哪个有优势我心里明白,未来几年C#绝对有优势,但现在不明显,现在有些人都不会知道C#是什么东东,哈哈哈,现在win7系统已经默认安装.net类库,微软的很多东西已经面向.net平台,这也是微软的目标,制作“跨语言的平台”,大家不争了啊,没必要,按我的话说,你学的JAVA你肯定说JAVA好,确实很好,你学C++,那你肯定说C++好,确实是啊,各有各的优点,各有各的不足,人都是这样,比如说我说我比你长得帅,我敢保证很多人不服,很多人说他长得比我帅。就这样争来争去,又何必呢?大家都很帅好不好~

网友:
恩,开始学习C#

网友(2012-02-07):
微软的技术更新的太快了,表示跟不来。C#的前身,据说是J++,现在几乎已经看不到这个名字了……

网友:
微软现在定又在鼓捣新的开发软件了...

网友:
所以说,微软就是和谐世界的不稳定因素呀。

网友:
对C#和java的语法和GUI编程都有些了解,个人比较喜欢java,C#拖几个控件就生成一堆代码,用java的话可以自己精雕细刻。而且jdk和Eclipse又免费又小巧,哪像VS那样只能用盗版的,还那么庞大,一装就装出那么多东西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