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知道在一个局域网中有谁在下载,有没有什么方法

楼主(2008-05-29):
想知道在一个局域网中有谁在下载,有没有什么方法,想知道他的IP,谢谢

网友:
p2p终结者  可以查看这些信息

网友:
查交换机流量统计数据。

网友:
一个一个拔,拔到谁的速度快了就是他! (PS:请先戴好头盔!)

网友:
聚生网管

而且,你可以限制他们的下载速度,不错吧~

网友:
看一下就知谁下载了!

网友:
在局域网内安装运行协议分析软件SNIFFER或ETHERREAL或其他,可看到哪个机器用什么协议,传了多少数据,同谁在传数据

楼主:
大伙都是高手啊

网友:
路由器或p2p终结者

网友(2010-03-14):
在一个局域网内,只有一个人用P2P,看谁先打开软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