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问:无刷直流电机有几根线?分别是干什么用的?谢谢

楼主(2008-05-29):
菜鸟问:无刷直流电机有几根线?分别是干什么用的?谢谢

网友:
3根,3个绕组的供电!

网友:
小电机3根,大电机8根(3根霍尔+2根霍尔电源+3根相线)

楼主:
谢谢楼上两位

网友(2009-01-25):
还有二根线的呢!

网友:
你只要记住无刷电机本质就是交流电机,所以必须使用电路控制,就会很快弄明白的。

网友:
启动的时候是同步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