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近传感器里一般用的什么芯片?

楼主(2008-05-29):
接近传感器里一般用的什么芯片?

网友:
问题描述不清楚

网友:
人体接近吗 红外 热释电

网友:
不出意外,应该是用的开关型霍尔元件.

网友:
接近传感器有模拟和数字两种。

新的设计一般用数字接口的。一般都是i2c接口。

楼主问的是如iphone那样的接近传感器吧

网友(2020-08-24):
马克  不知道楼主是否还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