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16f的外部中断怎么设置?

楼主(2008-05-29):
我的程序是这样的,老进不了中断,为什么?

MAIN
        BANKSEL TRISB
        MOVLW 0FFH
        MOVWF TRISB;

        MOVLW 07H
        MOVWF OPTION_REG

        BANKSEL PORTB
        MOVLW 90H
        MOVWF INTCON

楼主:
郁闷,我用MPLAB ICD 2 调试的
MAIN
        BANKSEL TRISB
        MOVLW 0FFH
        MOVWF TRISB          ;B口设置为输入

        MOVLW 07H            ;设置为下降沿触发中断
        MOVWF OPTION_REG

        BANKSEL PORTB
        MOVLW 90H            ;使能全局中断和INT中断
        MOVWF INTCON

网友:
具体什么型号的?

楼主:
PIC16F737,看了资料应该是这样设置的,不知道哪里出问题了。

网友:
看一下 标志位 INTF

楼主:
标志位INTF一直为零,在调试器看到的

网友:
查查硬件    1.有没有下降沿  2.限流电阻是不是太大了

楼主:
硬件结构没问题:开发板上面的电路,4.7K的上拉电阻加一个按键到地,端口旁加个104电容。
用电压表看到,平时是高电平,按键一按下去就是低电平